GD32F130 进入sw调试即全速运行

楼主(2021-06-06):
用ST-LINK,J-LINK调试GD32F130,只要一进入调试,程序即全速运行,暂停程序后,可单步执行。如此一来,就无法单步执行主循环前的语句。请问怎么才能从第一个语句开始单步执行呢?

楼主:
这里没有GD32的技术支持么?
找GD32的技术支持真是难啊!

网友A:
用的是Keil吗,你可以先把Debug那个页面里的“run to main()”取消勾选,然后再进Debug,这时候应该可以单步调试,看看main函数之前的代码运行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Keil吗,你可以先把Debug那个页面里的“run to main()”取消勾选,然后再进Debug,这时候应该可以单 ...

谢谢您的回复。
用的是keil_v5 mdk.
“run to main()"取消勾选进入调试后,不会再全速运行了。但程序却停在main()主循环中(主循环只有一条语句)。代码优化级别是level0。
同样的环境,调试stm32一切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用的是keil_v5 mdk.
“run to main()"取消勾选进入调试后,不会再全速运行了。但程序却停 ...

进Debug以后,点一下Keil菜单里的reset,看看程序是停在启动文件的Reset_Handler里吗,看看这时候内核寄存器的PC值是0x0800xxxx的地址吗

楼主:
点reset无任何反应,无法复位。程序还是停留在原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reset无任何反应,无法复位。程序还是停留在原处。

感觉像硬件电路的问题,检查一下晶振,NRST复位脚,BOOT0脚,供电。或者换个芯片、电路板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B:
GD的芯片是很好用的,二楼确实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