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式开关电源拓扑为什么没有滤波电感和续流二极管?

楼主(2021-06-06):
正激式开关电源拓扑里输出有滤波电感L和续流二极管VD2,为什么反激式拓扑里面没有这两个元件呢?

楼主:
各位高手出来解答一下呀!

网友A:
工作原理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激中的电感是储能用途,没有电感也可动作,但效率低。原理不知道,可找@不亦心。反激线圈本身是储能的。 ...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不亦心 坛友请解疑答惑,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激中的电感是储能用途,没有电感也可动作,但效率低。原理不知道,可找@不亦心。反激线圈本身是储能的。 ...

不怎么上论坛玩了,隔段时间上来围观一下斗嘴吵架,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亦心 坛友请解疑答惑,谢谢

先弄明白buck及buck-boost,然后在开关节点插入一个1:1的变压器,最后在拓展到1:N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弄明白buck及buck-boost,然后在开关节点插入一个1:1的变压器,最后在拓展到1:N的变压器

...

有劳讲解一下吧,我是初学者对开关电源仅仅局限在3842线路架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劳讲解一下吧,我是初学者对开关电源仅仅局限在3842线路架构。谢谢。

这就有点难了,buck,buck-boost基本拓扑都不熟悉,从头讲,几句话很难讲明白啊,建议找本电源书熟悉一下基本拓扑。
大致说以一下,上帖中左上图一为buck拓扑,可按照PWM+RC理解,这里不过是把电阻换成了电感,
不同的是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磁通不能突变,否则产生高压),所以开关管关闭时需要续流二极管为电感提供续流通路;右上图二为正激拓扑(忽略了磁复位绕组),只是在buck的开关节点插入了一个变压器而已,可见变压器看作一个压控电压源,只起电压变换及隔离作用,后级就是隔buck拓扑。
左下图为buck-boost,开关导通时,电感励磁;开关关闭时,电感感应电压反向复位,二极管完成续流。
右下图为反激,在buck-boost开关节点处加入变压器(可按电感理解),开关导通时,副边二极管截止,能量无法传递到副边,存储到变压器中;开关断开时,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磁通量不能突变)原边电感电流无续流通路,由次级绕组完成续流,即buck-boost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有点难了,buck,buck-boost基本拓扑都不熟悉,从头讲,几句话很难讲明白啊,建议找本电源书熟悉一下 ...

多谢坛友出手相助,最近在学习开关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