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前辈们,关于反激式开关电源辅助绕组

楼主(2021-06-06):
前辈们,我想问一下DC/DC反激式开关电源必须要有辅助绕组吗?辅助绕组的作用是给控制和驱动芯片供电的吗?可以直接从输入的直流母线通过电阻或稳压管给芯片供电吗?或者说辅助绕组除了给芯片供电还得靠其实现别的必要功能?

楼主:
前辈,查了TNY264的datasheet,这个单片开关电源芯片吧?输入80~265vac,输出2.5w的方案里没有用到辅助绕组,输出10W和15W的方案里用到了辅助绕组。我想用一个反激控制IC另加以及驱动,来控制GaN管,还请您指教。

网友A:
要不要用还是要看使用的I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