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IAP Application Note AN1023

楼主(2021-06-07):
IAP Application Note AN1023

IAP Application Note V1.10.docx.zip

网友A:
IAP是个好东西,
但更多的是自身设备使用,和操作便捷。
当前,我们使用U盘升级,也是规划了好久才实现的

网友B:
通过这个技能,可以开辟空间作为EEPROM,或者实现在线升级,或者联网升级,自举升级。

网友C:
IAP ISP 还是搞不明白。。。

感觉一般情况下,ISP就足够了吧!

因为NUVOTON的ISP是独立的一个4KROM.

根本不用担心烧录错误。

反而IAP,如果搞不好,甚至会有拆机开壳的风险,重新使用ICP烧录程序。。。

网友D:
支持下,不管是什么应用,只要严格按照官网的文档来操作,肯定是可以成功的,我们需要的只是会理解文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下,不管是什么应用,只要严格按照官网的文档来操作,肯定是可以成功的,我们需要的只是会理解文档就好 ...

多做几次实验

网友E(2021-08-26):
打不开啊

楼主:
可以打开的啊!

网友F(2025-04-19):
0kb  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