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分钟程序求助

楼主(2021-06-07):
新手,有一段马达运行的程序,现在需要控制马达运行2分钟以后,自动停止,请高手们帮帮忙,谢谢!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PWM_clear_ctrl <= 32'd0;
           end
        else if(start_clear_control)
           begin
                 if(PWM_clear_ctrl == 218000) //110Hz  //调周期  //24MHz
                        PWM_clear_ctrl <= 32'd0;
                 else
                        PWM_clear_ctrl <= PWM_clear_ctrl + 1'b1;
        end els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clear_ctrl <= 1'b0;
           end
        else if(start_clear_control)
           begin
                  if(PWM_clear_ctrl < 21800 ) // 调占空比 10900
                         clear_ctrl <= 1'b1;
                  else
                         clear_ctrl <= 1'b0;
        end else
                   clear_ctrl <= 1'b0;

网友A(2021-12-07):
沦陷了,都是带**的帖子,纯技术讨论贴,已经完全没了立足之地

网友B:
你的代码上看应该是停不了,因为计数到21800后,你把数置0了,它又会重新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