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串一个可控开关,如何实现?

楼主(2021-06-07):
系统是这样的,交换机输出一根电话线,电话线接电话机2,电话机2并一个电话机1。想实现一个功能,在交换机和电话机的电话线上串一个开关,想让电话机使用时合上开关,不想让电话使用时就断开开关。这样电话线路有80多路。
电话线的电压,百度了一下,说是高达48V,振铃时能到72V的交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可控制开关,如果使用机械触点继电器肯定没有问题,就是个头有点大,成本也不低。驱动机械继电器,不使用光耦隔离,不知道单片机能否受的了干扰。
不知道模拟开关能不能使用,如CD4066,最高供电电压12V。是不是耐压有点低。请问大家有没有简单,省钱的方法,多多指点!

tyw
模拟开关48v恐怕不行,试试干簧开关.

网友A:
交换机不是有分机权限可设置的吗?何必多此一举?

楼主:
电话1和电话2是串一块的,如果不加开关,电话1和电话2可以自由通话。想让两个电话通话,就合上开关给电。

网友B:
不能用4066之类的模拟开关,倒是有交换机专用的交叉点开关阵列,但恐怕不好买了。用机械触点开关是最直接的办法,非批量产品宜用继电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没有 说清楚 “谁 来 想 ?”
【想让电话机使用时合上开关,不想让电话使用时就断开开关。】

监区场合使用,电话受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4066之类的模拟开关,倒是有交换机专用的交叉点开关阵列,但恐怕不好买了。用机械触点开关是最直接的 ...

谢谢chunyang,我正在用继电器设计。

网友D:
交换机可以设置各种各样的权限的吧

网友E:
用信号继电器,或干簧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