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我这个没办法延时啊

楼主(2021-06-07):
C:\Users\jsb\Desktop\微信截图_20210607113111.png 为什么我这C5和R8放在这没有延时啊

楼主:
原来我用CD4093 与非门的时候可以的,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A:
这个要q3,q4导通,使得q5截止后,后面的延时才能工作,你可以先把q5拿掉再验证调试充放电时间

我以前用逻辑电路CD4093 与非门的时候这个延时是正常的,现在是用三极管来替代与非门,延时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B:
Q3、Q4必须导通,否则R25、D3回路会直接令Q5导通。

@li632129415 :C5与R25支路是并联关系且后者阻抗低得多,当然无法起到延时作用。显然,你的设计思路就是错的。
@li632129415 :C5与R25支路是并联关系且阻抗低得多,当然无法起到延时作用。显然,你的设计思路就是错的。
是的 我就是想在Q3 Q4截止的时候Q5导通,现在是C5 R8微分延时回路不起作用

网友C:
阻抗不匹配,实际充电电路成C5-> R26 -> Q5的be,所以延时及短,如昙花一现

100uf的电容器,对应10k的放电电阻,时间常数为1S,而C5的下端只需要升高0.7V,Q5就能导通,理论上延时显然比1S短得多,不知道你认为这时间够长否?建议你还是用超级电容,哪怕用0.1f的试试看效果,确定是否是电容器太小的问题。 另你的充电电阻R8阻值为4.7M,充电时间常数为470S(C5为100μ),对C5充满电需要极长的时间,你延时试验时,是否保证C5已经完全充满电。
@wanwenhao1 :我用了100UF的电容
@li632129415 :你加大成多大的电容器效果不大?用1f/5.4V的超级电容试试看。
@wanwenhao1 :效果不大
@li632129415 :改用3400等MOS管就解决了
@li632129415 :加大C5看看呢。
加个二极管什么的 行吗
那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