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运放差分放大器及其输入等效电路...

楼主(2021-06-07):
单运放差分放大器的输入等效电路获得并不难,因涉及到一些基础概念且极为常用,所以有必要给出相关说明。

这个帖子对初涉这个专业的学生和初学者非常有用,而对于那些基础概念不清的或许也有些许帮助。

楼主:
在进入主题前,先引一个相关帖子:

电阻及其VAR...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8296-1-1.html

这个引帖内容教科书中未必显著给出,但却是基于教科书中的基本理论基础。

楼主:
单运放差分放大器及其输入等效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运放差分放大器及其输入等效电路

下面的推导,你要再抄老夫的推导过程,我就要喊人抓小偷了!!

我发过的帖子内容,未经允许,不许抄袭!

抄人家东西,然后假装自己的,跑论坛上装,让人反感!

楼主:
由上图,若考虑其输入阻抗(对地),显然u+端输入电阻是R1+R2。u-端等效为R3串联电压源V+,那么其输入电阻就是R3。

楼主:
注意,对差分输入阻抗(对地)的求解是分别对两输入端独立求解

网友A:
板凳楼层的那些东西,是抄我的,有点无耻!!

以后我发的帖子内容,你不要抄!

如果要抄,你要注明出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凳楼层的那些东西,是抄我的,有点无耻!!

除了板书工整一些,其他的部分是直接引用你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板书工整一些,其他的部分是直接引用你的帖子,

在论坛玩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了已经。

他和叶先生的真实水平,就是玩玩节点法、网孔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注意,对差分输入阻抗(对地)的求解是分别对两输入端独立求解。

差分放大器,不是三端口网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放大器,不是三端口网络吗?

输入等效电路只需考虑两个输入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玩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了已经。

你是阴性之人,阴性为收入,我也坐等验证你获得一笔收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阴性之人,阴性为收入,我也坐等验证你获得一笔收入。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我在另一个帖子里面说过了,收入可以不要,只要表个态就行了。
和非专业模电人打赌,赢了也是胜之不武
和你以及H法师打赌,更是赢的好不光彩,和业余人士打赌,将来传到浆糊人,我颜面无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板书工整一些,其他的部分是直接引用你的帖子,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需要“抄”?!看看下帖:

反面教材——“输入阻抗”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6662-1-1.html

其中的附加说明:

上图输入等效为电阻串联电压源。

网友D:
这个不叫抄,叫揩油沾光。

网友E:
图差不多,但人家结论和你完全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图差不多,但人家结论和你完全不同

不是差不多,而且完全相同。

板凳楼层那些东西,只要近视低于800度的,就能看出来是抄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