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一道让人崩溃的题目

楼主(2021-06-07):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long long cal(unsigned short in)
{
    unsigned long long x;
    x = in*3300*47*100*24;
    x /= 4096*867*15;
    return x;
}

int main(void) {
        // your code goes here
        printf( "cal(6) = %llu", cal(6));
        return 0;
}

请问:cal(6)等于多少?

网友A:
运行一下不就知道了,何必崩溃。in*那里估计就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一下不就知道了,何必崩溃。in*那里估计就溢出了

没有溢出,就是运行的结果让人崩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溢出,就是运行的结果让人崩溃

啥结果?

楼主:
https://www.ideone.com/hVaYNv

网友B:
强制转换下就可以了
这有什么崩溃的,基础问题而已
x = in*3300LL*47*100*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制转换下就可以了
这有什么崩溃的,基础问题而已
x = in*3300LL*47*100*24;

为啥需要转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需要转化?

不转换默认就是int型,很容易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转换默认就是int型,很容易溢出

多谢!
好像是不加LL编译器就强行把long long给优化成int了
不过似乎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bug,毕竟它可以先算一下结果再决定是否需要优化。

网友A:
还是没看懂哪有崩溃
x = in*......
改为
x = (unsigned long long)in*......
再试。
把这一步的x打印出来看看两种方式是否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好像是不加LL编译器就强行把long long给优化成int了
不过似乎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bug,毕竟它可以先 ...

不加的话,中间的结果都是int,最后强制转换成LL再赋值给X,而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看懂哪有崩溃
x = in*......
改为

强制转化也可以的,不过敲太多字有点麻烦...

不是程序崩溃,是俺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而崩溃了,哈哈。

网友C(点评):
我写程序的习惯是不怕麻烦,C语言太灵活,提供了很多偷懒的方法,但是基础不扎实,那些方法都是坑,还是老老实实写程序吧,写不会错的程序,偷懒不是好习惯,你偷懒省下的时间,要用多少查错的时间去弥补,心情还很郁闷,那样偷懒值得吗?

网友D:
崩溃说明你的基础有问题。
假设int为32位, 最大值是 7fffffff,而上面那一串乘法是 8xxxxxxx,已经溢出了变成了负数,一个负数赋值给 unsigned long long 以后会补1,结果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正数。最后打印出来的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数。

网友E:
输入改为longlong
unsigned long long cal(long long 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的话,中间的结果都是int,最后强制转换成LL再赋值给X,而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

但cal(6)并未溢出unsigned int范围,这该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