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xdata乱码问题有多少遇到过?

楼主(2021-06-07):
一直不太喜欢STC,10几年前用的时候就BUG多多,今年被逼无奈,STM8供不了货,用了一下,感觉又碰到坑了!
写了一个幻彩灯带控制程序,因为有各种定制效果,就需要用到大的数组,由于STC8G1K08的内存跟51一样,很小,必须要把数组定义到xdata区,这个操作没问题,可以理解,问题是我在调用数组,展示幻彩效果的时候,总是遇到随机性的乱码导致灯带有闪烁点。。。很无语,怎么调试都不行。
网上查了一下,还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

楼主:
今天专门找了一片STM8S103移植程序测试,发现STM8S003就没有这个问题,STM8S003的RAM区1K字节,数组定义的时候可以不用管RAM够不够用,而且同样的效果代码,运行起来就没有随机的闪点!

网友A:
多半是程序自身问题,XDATA访问效率低而已,需要更多的指令来完成,在任务与中断等多处修改时要特别注意,容易出错,必要时禁止中断

楼主:
STC8G1K08的RAM只有256字节,而且要给全局变量、临时变量使用,数组只能定义到xdata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程序自身问题,XDATA访问效率低而已,需要更多的指令来完成,在任务与中断等多处修改时要特别 ...

你意思是中断会影响xdata访问?我只有一个定时器中断,几十ms中断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程序自身问题,XDATA访问效率低而已,需要更多的指令来完成,在任务与中断等多处修改时要特别 ...

厉害了,我关掉所有中断后还真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中断会影响xdata访问?我只有一个定时器中断,几十ms中断一次

中断如果不修改他,当然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如果不修改他,当然是没问题的

中断没有修改它,定时中断检测按键的,跟数组没有关系,但是关掉总中断后还确实没有这个不良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了,我关掉所有中断后还真没有这个问题了。。。

XDATA区间访问效率是最低的,也是最容易出错的,其它区间效率较高,出错的概率是最低的,但不表示不会出错,
这就是临界代码的概念,要想各种方法来处理这些临时代码,关中断是常用方法,设标志位也是常用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没有修改它,定时中断检测按键的,跟数组没有关系,但是关掉总中断后还确实没有这个不良问题了! ...

可能你的时序要求严,关中断的话,不会被打断,时序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的时序要求严,关中断的话,不会被打断,时序符合要求

只是定义一个数组,不断的修改、调用数组而已,没什么时序要求

楼主:
//全局变量
uchar bdata Send_Byte;        //定义可操作位的一字节发送数据
sbit Bit0 = Send_Byte^0;            //被发送的数据各位定义
sbit Bit1 = Send_Byte^1;
sbit Bit2 = Send_Byte^2;
sbit Bit3 = Send_Byte^3;
sbit Bit4 = Send_Byte^4;
sbit Bit5 = Send_Byte^5;
sbit Bit6 = Send_Byte^6;
sbit Bit7 = Send_Byte^7;
uchar R_Data=0;               //定义每个像素点的红光灰度值(0-255)
uchar G_Data=0;               //定义每个像素点的绿光灰度值(0-255)
uchar B_Data=0;               //定义每个像素点的蓝光灰度值(0-255)
uchar LED_Pixel=40;           //定义灯带要控制的像素点数
uchar Flash_Mode=1;           //定义灯带闪烁模式
uchar Flash_Mode_Old=0;       //定义程序运行时闪烁模式变量
uchar Flash_Color=0;          //定义闪烁颜色(红0,蓝1,绿2,琥珀3,紫4,白5)
uchar Flash_Speed=0;          //定义闪烁速度
uint Speed_Time=0;            //定义闪烁间隔时间值
uchar T0_Number1=0;           //定义、保存T0定时器辅助定时计数1(用于按键短按扫描)
uchar T0_Number2=0;           //定义、保存T0定时器辅助定时计数2(用于按键长按扫描)
pdata uchar Display_Data[120];//定义用于存储每个像素点效果数据的数组(LED_Pixel*3)

我的注释也是这样对齐的,嘿嘿

楼主:
我只是定义了一个xdata数组,程序中不断修改数组的内容,实现各种效果,然后定时中断去检测按键,改变效果内容,定时中断居然会影响到xdata访问,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的时序要求严,关中断的话,不会被打断,时序符合要求

我特意去开了一下STM8的定时中断,没有这种不良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特意去开了一下STM8的定时中断,没有这种不良情况

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在这里没有问题,就代表程序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中断,一般是可以这么认为的,因为程序不会被打断,但有中断情况就很杂了,这就涉及临界代码了,

同一个临界代码,不同的内核执行,有的需要关中断,有的不需要关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在这里没有问题,就代表程序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中断,一般是可以这么认为的,因为程 ...

归根结底还是STC的xdata有问题,xdata使用的时候不能开中断,这谁能接受得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BOSS决定了,准备花一倍多的价钱用STM8,换掉STC。。。这STC扩展的1K xdata有还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在这里没有问题,就代表程序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中断,一般是可以这么认为的,因为程 ...

貌似不是xdata问题,是时序被中断打乱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不是xdata问题,是时序被中断打乱问题。。。

你不是说没时序吗

楼主:
可以结贴了,不是STC xdata问题,是定时中断干扰了时序问题,误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没时序吗

忘记了,单片机端口要把数组内容发送出去,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中断进来就会干扰出错,大意了,丢人啊

网友B:
换个其他型号的51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其他型号的51试试吧。

确定了,不是xdata问题,是中断干扰了数组发送数据时序

楼主:
再次向STC说声抱歉,确实不是STC的问题,是写程序没考虑到中断带来的时序影响,不好意思

网友C:
看到标题就知道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D:
看到标题就知道大概率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断没有修改它,定时中断检测按键的,跟数组没有关系,但是关掉总中断后还确实没有这个不良问题了! ...

多半是程序的问题,如果中断和外部中有对同一变量修改的话在程序写法上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半是程序的问题,如果中断和外部中有对同一变量修改的话在程序写法上要注意了。  ...

写程序之前还考虑过中断影响时序问题,写着写着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pdata uchar Display_Data[120];//定义用于存储每个像素点效果数据的数组(LED_Pixel*3)

建议改成

定义到idata程序跑不了,keil编译可以通过;pdata和xdata效果一样,pdata使用的是低字节外部扩展,keil编译出来效果一样,话说STC现在做的确实不错了,有一说一,后面会考虑长期用

定义PDATA应该是用R0或R1访问XRAM低256字节,在多数内核中会比用DPTR访问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标题就知道大概率是自己的问题。

汗。。。

网友G:
基本都是程序问题,看到大部分抱怨STC的都是程序问题。51本来RAM就小,增加了xdata,如果使用xdata会有问题,厂家怎么会量产呢?内测都不过的。我用STC时大量的用XDATA,多个串口,从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本都是程序问题,看到大部分抱怨STC的都是程序问题。51本来RAM就小,增加了xdata,如果使用xdata会有问题 ...

好的 好的

网友H:
我感觉这种51内核的8位单片机,bug都是比较多的,要不是现在M0芯片买不到,我是绝对不用这种芯片的。有时候定义用Xdata修饰的话,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这种51内核的8位单片机,bug都是比较多的,要不是现在M0芯片买不到,我是绝对不用这种芯片的。有时候 ...

BUG不能凭感觉的吧?BUG是要拿出证据证明的。如果凭感觉,那我觉得越复杂的IC越多BUG,比如32位比8位复杂,那么32位的MCU其BUG就多,你认为呢?否则,凭什么说51内核的8位机BUG多?那别的内核的8位机呢?PIC AVR 弯弯N种8位机BUG也很多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只是定义一个数组,不断的修改、调用数组而已,没什么时序要求

别瞎扯了,你彩灯是WS2812之类的吧?这个时序被中断打断了,排除问题的时候,必须独立一个问题,怀疑Xdata,就用数据填充XDATA,然后校验。

网友J:
从此贴看到了调试的重要性,解决问题的逻辑,还有不要轻易的怀疑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别瞎扯了,你彩灯是WS2812之类的吧?这个时序被中断打断了,排除问题的时候,必须独立一个问题,怀疑Xdat ...

能不能把“别瞎扯了”去掉?STC难道是神圣不可怀疑、吊炸天的单片机?不能有一点点怀疑?120字节的数组,随机有一个数据不对,我就不能怀疑一下是单片机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程序自身问题,XDATA访问效率低而已,需要更多的指令来完成,在任务与中断等多处修改时要特别 ...

百分之百是程序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别瞎扯了”去掉?STC难道是神圣不可怀疑、吊炸天的单片机?不能有一点点怀疑?120字节的数组, ...

能怀疑,但是怀疑之前,自己要验证好,怀疑XDATA,你就要用数据来验证,不能看到一个人不能走路就是脚的问题,他还可能脑袋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怀疑,但是怀疑之前,自己要验证好,怀疑XDATA,你就要用数据来验证,不能看到一个人不能走路就是脚的问题, ...

随机的,120个字节,不好验证,质疑一下,大家帮忙出主意,这问题不是也能解决?顺便还帮大家确认一下,STC XDATA没问题的

网友L:
这几年一直用stc取代PIC系列,可靠性还是不错的。我用过45KW的电机软启动器,主控芯片也是STC,MCU工作环境很差,强电磁,强干扰,高温,高粉尘再这样的环境下依然STC依然可靠的工作。当出现问题时,先考虑一下自己的pcb设计和代码编写的是否规范,MCU是一种出货量很大的东西,厂家不经过充分测试,不敢随便放到市场上。

pic整天自我吹嘘稳定性好,除了天生的CODE结构决定了跑飞后不会错位,其它方面没觉得它有啥好的,至少芯片本身的电磁兼容抗扰度在我用过的MCU里算中下水平。

网友M(2021-07-30):
明天开个timer2的中断。另外51对指针的支持不友好。

网友N:
对的。彩色LED芯片的控制时序比较严格,中断处理会影响时序,尤其处理速度还不快的51核,数据发送时,关中断。

网友O(2021-10-06):
我一直用STC的芯片,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