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LM339触发电路有没有大神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2021-06-07):
C:\Users\liao\Desktop

网友A:
你就直接说哪里不懂吧,不然就让你去看LM339的手册?或者百度一下比较器的原理?

网友B:
当输入端导通时,前级比较器反相输入端会有一个电平上升过程,超过同相端门限电压时,前级比较器输出为低。此时后级比较器同相输入端的电容开始放电,当低于反相输入端门限电压时,后级比较器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