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磁材料不仅改变了B,当然也改变了H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6-07):
通常如此。

网友B:
我记得是因为不同媒质分界处的电磁场边界条件改变了吧,分界面处场的垂直分量和切向分量会被材料影响,总体效果会让原来的H或B场线方向发生改变扭转,影响场的分布。

若不考虑分析场,从磁路分流角度来看更容易直观理解屏蔽效果,好比并联电阻分流,u大的材料磁阻更小分流磁通更多。

若要求解H场,可用磁位的拉普拉斯微分方程,求出磁位,而H场是磁标位的梯度。
数学可以证明磁性材料有让磁场“聚集”分布在磁性材质内的效果,正符合了磁阻分流的等效概念。大概是那样,我数学不好但记得有这结论。

网友C:
就像电路中在某个地方加了个电阻,这个电阻越小,对原有电路影响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