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程序烧录

楼主(2021-06-07):
gd32 可以用Linux 命令行执行程序,从串口或者是其它接口烧录程序到flash中吗

网友A:
要看下有没有支持软件

谢谢

网友B:
官网搜这个软件 :
GD32_ISP_Console软件

谢谢

网友C:
GD32_ISP_Console可以用串口烧录,写个脚本用起来比较方便,当然还是没有gdlink烧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