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可以用STLINK2调试吗?

楼主(2021-06-07):
装好灵动的PACK,  KEIL下载后,用的示例工程,下载直接是从0X20000000开始了?能用STLINK调试吗?还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好像可以,但是不推荐。

网友B:
可以,好像不稳定。

网友C:
可以的,我调试用过几次,没遇到啥大问题,不知道长期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可以,但是还是推荐MM32-LINK系列仿真器

网友E:
可以,但是不推荐。

网友F:
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推荐这么搞吧、

网友G:
不是有 MM-link吗??

网友H:
可以连Jlink吗?

网友I:
用ST-link能下载

网友J:
支持SWD的调试工具都是可以调试MM32的

网友K:
MM32 兼容STM32

网友L:
其它没有区别

网友M:
可以用ST-LINK V2

网友N:
可以用st-link烧录

网友O:
在Keil中使用STLINK下载程序。

网友O:
可以用st-link成功

网友O:
就是下载时手一直按着复位键

网友I:
不能仿真

网友G:
理论上只要连接上SWCLK+SWDIO+VCC+GND即可

网友L:
擦写慢很多的

网友P:
可以直接用jlink

网友N:
RTOS都支持mm32吗?

网友K:
使用keil编译之后下载到MM32的miniboard板

网友J:
可以连接板子上两边引出来的接口

网友M:
可以使用串口下载

网友G:
使用stlink 或 jlink下载

网友Q:
不能仿真效率就低了

网友R:
用ST-link下载吧

网友S:
看了半天,总结一下,貌似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