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在编译时未出现sys.o文件,也未生成.hex文件,是什么原...

楼主(2021-06-07):
STM32在编译时未出现sys.o文件,也未生成.hex文件,是什么原因,求助大神

网友A:
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了呢

网友B:
截图看输出提示

网友C:
1. xx.o 是某个源文件(C文件)编译后生成的,你没有 sys.o ,说明你没有对应的 sys.c 在工程文件内

网友D:
2. 生成hex文件是需要在“魔术棒“里面的 OutPut里面勾选 ”Create Hex File“选项

网友D:
在DEBUG目录里,如果没有做上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