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 MPLAB X IDE 能否将枚举变量换个颜色

楼主(2021-06-07):
  请问 MPLAB X IDE 能否将枚举变量换个颜色
  默认的颜色和变量颜色一样, 显示上不太直观, 想换个深一点的颜色,

网友A:
可以在设置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设置里面设置

你好,   在<选项><字体和颜色>里没找到,   能告诉下具体位置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在里没找到,   能告诉下具体位置吗 谢谢

就是在字体和颜色中,选择identifier,可以改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字体和颜色中,选择identifier,可以改颜色

谢谢,   identifier 这个会改变很多地方 列如  定义、函数名、变量名 , 都换颜色了 改的没作用了
目的是为了  枚举成员变量单独一个颜色, 清晰的识别这是个常量,
像结构体一样 成员变量默认绿色的
(没办法换颜色,就只能弄个不一样的名字了,或者宏 define 默认是蓝色加亮显示的)

网友C:
三楼正解。

网友D:
直接设置就可以了,别的没有什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identifier 这个会改变很多地方 列如  定义、函数名、变量名 , 都换颜色了 改的没作用了
目的是 ...

当你改变不了,尝试去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