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通过轮询方式读取,USART打印

楼主(2021-06-07):
概述
本章通过使用模数转换器(ADC),通过轮询方式采集多个ADC通道电压。

硬件准备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开发板,这里我准备的是NUCLEO-F030R8的开发板:

楼主:
选择芯片型号

使用STM32CUBEMX选择芯片stm32f030r8,如下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配置时钟源

HSE与LSE分别为外部高速时钟和低速时钟,在本文中使用内置的时钟源,故都选择Disable选项,如下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配置时钟树

STM32F0的最高主频到48M,所以配置48即可: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串口配置

本次实验使用的串口1进行串口通信,波特率配置为115200。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ADC配置
STM32f030中,有一个ADC(模拟/数字转换器),每个 ADC 有 12 位、 10 位、 8 位和 6 位可选,每个ADC有16个外部通道、2个内部通道和一个VBAT 通道的信号。
本文将开ADC的IN0、IN1、IN15一共三个通道,来分别读取ADC,由于串口2和IN2,IN3复用,故不使用IN2、IN3。配置如下: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

注意在生产工程设置中不能出现中文,不然会报错。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生成代码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配置keil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代码
在main.c中,添加头文件,若不添加会出现 identifier “FILE” is undefined报错。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函数声明和串口重定向:

/* USER CODE BEGIN PTD */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PTD */

楼主:
变量定义:

/* USER CODE BEGIN 0 */uint8_t i;
uint16_t adcBuf[3];//存放ADC
/* USER CODE END 0 */

楼主:
主循环: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0;
while(i<3)
{
  HAL_ADC_Start(&hadc);//启动ADC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0xffff);//表示等待转换完成,第二个参数表示超时时间,单位ms.
  //HAL_ADC_GetState(&hadc1)为换取ADC状态,HAL_ADC_STATE_REG_EOC表示转换完成标志位,转换数据可用。
  if(HAL_IS_BIT_SET(HAL_ADC_GetState(&hadc),HAL_ADC_STATE_REG_EOC))//就是判断转换完成标志位是否设置,HAL_ADC_STATE_REG_EOC表示转换完成标志位,转换数据可用
  {
   //读取ADC转换数据,数据为12位。查看数据手册可知,寄存器为16位存储转换数据,数据右对齐,则转换的数据范围为0~2^12-1,即0~4095.
   adcBuf[i]=HAL_ADC_GetValue(&hadc);
         printf("\nadc%d=%4.0d,电压=%1.4f",i,adcBuf[i],adcBuf[i]*3.3f/4096);
   i++;
  }
}

HAL_ADC_Stop(&hadc);
HAL_Delay(500);
  }
  /* USER CODE END 3 */

楼主:
演示效果

设定adc0口接3.3V,adc1口接GND,adc15口接1.5V,输出如下。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I0MzEyOTQ1,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