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推导结果的若干应用

楼主(2021-06-07):
我们在上一个帖子里,推导了差分放大器的输入阻抗问题。
我们推导出了个一般性的结论,目的是便于各种应用,下面举几个例子。

楼主:
如果我把电阻R2,用电容C代替,得到下图所示电路。

这个电路就是很有用的全通网络,我们上面推导的结果,只需用1/SC代替R2,就得到了这个全通网络的输入阻抗:

楼主:
如果用电容C代替电阻R1,得到了另一种全通网络:

我们前面推导的公式仍旧能用,只不过是用1/SC代替R1即可,得该电路输入阻抗为:

楼主:
即便是下图所示的双T网络,对于这种全通网络,我们上面的公式仍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