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UC970 SD卡驱动(SDIO)

楼主(2021-06-07):
在读取SD卡的R2长响应折腾了不少时间,原因是必须开启DMA,不开启DMA,R2响应将不会传输到SDIO的FIFO中,将SDIO接口与STM32保持一致,并兼容应用层SDIO_SDCARD驱动。

寄存器地址

//SDIO========================================================================================================
#define SDIO_BUFF_BASE                       (0xB000C000)                      //寄存器基址
#define SDIO_DMA_BASE                       (0xB000C000+0x400)      //寄存器基址
#define SDIO_BASE                               (0xB000C000+0x800)      //寄存器基址

typedef struct
{
        vu8 Buff[128];                                                                //SD主机嵌入式缓冲区
}SDIO_BUFF_TypeDef;

typedef struct
{
        vu32 CTL;                                                                        //SD主机DMA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u32 Reserved1;
        vu32 SA;                                                                        //SD主机DMA传输起始地址寄存器
        vu32 BCNT;                                                                        //SD主机DMA传输字节计数寄存器
        vu32 INTEN;                                                                        //SD主机DMA中断使能寄存器
        vu32 INTSTS;                                                                //SD主机DMA中断状态寄存器
}SDIO_DMA_TypeDef;

typedef struct
{
        vu32 GCTL;                                                                        //SD主机全局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vu32 GINTEN;                                                                //SD主机全局中断控制寄存器
        vu32 GINTSTS;                                                                //SD主机全局中断状态寄存器
        u32 Reserved1[5];
        vu32 CTL;                                                                        //SD主机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vu32 ARG;                                                                        //SD主机命令参数寄存器
        vu32 INTEN;                                                                        //SD主机中断允许寄存器
        vu32 INTSTS;                                                                //SD主机中断状态寄存器
        vu32 RESP0;                                                                        //SD主机接收响应令牌寄存器0
        vu32 RESP1;                                                                        //SD主机接收响应令牌寄存器1
        vu32 BLEN;                                                                        //SD主机块长度寄存器
        vu32 TMOUT;                                                                        //SD主机响应/数据输入超时寄存器
        vu32 ECTL;                                                                        //SD主机扩展控制寄存器
}SDIO_TypeDef;

#define SDIO_BUFF                              ((SDIO_BUFF_TypeDef *) SDIO_BUFF_BASE)
#define SDIO_DMA                               ((SDIO_DMA_TypeDef *) SDIO_DMA_BASE)
#define SDIO                                      ((SDIO_TypeDef *) SDIO_BASE)

楼主:
//SDIO.c

/*************************************************************************************************************
* 文件名:                        sdio.c
* 功能:                        NUC970 sdio驱动
* 作者: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2020-09-04
* 详细:
*************************************************************************************************************/
#include "nuc970_system.h"
#include "sdio.h"
#include "sdio_const.h"

__inline u32 SDIO_GetResp1CardStatu(void);//获取R1响应的卡状态数据

#define SDIO_DelayUS(x)                Delay_US(x)
#define SDIO_TIMEOUT_US                (100*1000)                //SDIO软件延时

/*************************************************************************************************************************
* 函数                        :        bool SDIO_Init(void)
* 功能                        :        SDIO接口初始化
* 参数                        :        无
* 返回                        :        TRUE:初始化成功;FALSE:初始化失败;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默认会选择 SD host port 0
*************************************************************************************************************************/
bool SDIO_Init(void)
{
        //SDIO时钟选择,使用CPU时钟,CPU使用的是UPLL,300MHz
        u32 tempreg = SYS_REG_TYPE(REG_CLK_DIVCTL9);

        SYS_DeviceClockEnable(DEV_SDIO, TRUE);        //使能时钟
        SYS_DeviceReset(DEV_RESET_SDIO);                //复位外设

        tempreg &= ~(0xFFFF);                                        //清除掉之前的设置
        tempreg |= 3 << 3;                                                //时钟源选择UPLL 0x0:XIN;0x2:APLL;0x3:UPLL
        tempreg |= 2 << 0;                                                //PLL时钟分频(2+1),输出100MHz
        tempreg |= SDIO_CLK_400K << 8;                        //SDH_N分频系数+1, 390KHz
        SYS_REG_TYPE(REG_CLK_DIVCTL9) = tempreg;
        Delay_US(100);
        SDIO->GCTL = 1;                                                        //关闭并复位SDIO
        nop;nop;
        SDIO->GCTL |= BIT1;                                                //使能SDIO-不使能无法设置寄存器
        nop;nop;

        //SDIO寄存器设置
        SDIO->GINTEN = 0;                                                //关闭DMA中断
        SDIO->GINTSTS = 1;                                                //清除DMA错误中断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数据1bit模式;复位内部状态机;
        while(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SDIO->CTL = (0x09u<<24) | (1<<16);                //设置默认配置
        SDIO->INTEN = 0;                                                //中断全部关闭
        SDIO_SetDataTransBlockSize(SDIO_DataBlockSize_512B);        //默认块大小:512字节
        SDIO_SetDataTransTimeOut(0xFFFFFF);                //SDIO传输数据超时设置-设置为非常大,直接由应用程序来决定超时
        SDIO_SetBusWide(SDIO_BusWide_1b);                //SDIO设置总线宽度
        SDIO_SetPower(TRUE);                                        //SDIO电源控制-使能
        SDIO_DMA->CTL = BIT1;                                        //DMA复位,不启动分散加载功能
        while(SDIO_DMA->CTL & BIT1);
        SDIO_DMA->INTEN = 0;                                        //关闭DMA中断
        SDIO_DMA->CTL |= BIT0;                                        //使能DMA-2020-09-12折腾几天发现,此处必须开启DMA,否则R2响应的数据无法被接收

        return TRUE;
}

楼主:
/*************************************************************************************************************************
* 函数                        :        bool SDIO_SetOut74Clock(void)
* 功能                        :        SDIO输出74个时钟
* 参数                        :        无
* 返回                        :        TRUE:成功;FALSE:失败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12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12
* 说明                        :
*************************************************************************************************************************/
bool SDIO_SetOut74Clock(void)
{
        u32 timeout = SDIO_TIMEOUT_US;//读等待超时计数器

        SDIO->CTL |= BIT5;                                                //SDIO输出74个时钟,用于初始化SD卡,等待SD卡上电稳定
        while(SDIO->CTL & BIT5)
        {
                timeout --;
                Delay_US(1);
        }
        if(timeout == 0)
        {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楼主:
/*************************************************************************************************************************
* 函数                        :        void SDIO_SetClockSpeed(SDIO_CLOCK_SPEED ClkSpeed)
* 功能                        :        SDIO设置时钟速度
* 参数                        :        ClkSpeed:时钟速度,见SDIO_CLOCK_SPEED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
void SDIO_SetClockSpeed(SDIO_CLOCK_SPEED ClkSpeed)
{
        u32 tempreg = SYS_REG_TYPE(REG_CLK_DIVCTL9);

        tempreg &= ~(0xFF << 8);                                        //清除掉之前的设置
        tempreg |= (ClkSpeed & 0xff) << 8;                        //SDH_N分频系数+1
        SYS_REG_TYPE(REG_CLK_DIVCTL9) = tempreg;
        Delay_US(10);
}

楼主:
/*************************************************************************************************************************
* 函数                        :        u8 SDIO_GetPortSelect(void)
* 功能                        :        获取当前选择的port(0-1)
* 参数                        :        无
* 返回                        :        通道0-1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
u8 SDIO_GetPortSelect(void)
{
        if(SDIO->CTL & BIT29)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楼主:
/*************************************************************************************************************************
* 函数                        :        void SDIO_SetPortSelect(u8 port)
* 功能                        :        设置SDIO当前port(0-1)
* 参数                        :        通道0-1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
void SDIO_SetPortSelect(u8 port)
{
        if(port) SDIO->CTL |= BIT29;
        else SDIO->CTL &= ~BIT29;
}

楼主:
/*************************************************************************************************************************
* 函数                        :        void SDIO_SetBusWide(SDIO_BUS_WIDE BusWide)
* 功能                        :        SDIO设置总线宽度
* 参数                        :        BusWide:总线宽度,见SDIO_BUS_WIDE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
void SDIO_SetBusWide(SDIO_BUS_WIDE BusWide)
{
        if(BusWide == SDIO_BusWide_1b)
        {
                SDIO->CTL &= ~BIT15;                //设置为1bit模式
        }
        else
        {
                SDIO->CTL |= BIT15;                        //设置为4bit模式
        }
}

楼主:
/*************************************************************************************************************************
* 函数                        :        SDIO_BUS_WIDE SDIO_GetBusWide(void)
* 功能                        :        获取SDIO设置的总线宽度
* 参数                        :        无
* 返回                        :        总线宽度,见SDIO_BUS_WIDE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可以获取当前端口的总线宽度
*************************************************************************************************************************/
SDIO_BUS_WIDE SDIO_GetBusWide(void)
{
        if(SDIO->CTL & BIT15) return SDIO_BusWide_4b;
        else return SDIO_BusWide_1b;
}

楼主:
/*************************************************************************************************************************
*函数        :        void SDIO_SendCommand(u8 CmdIndex,u32 CmdArg,SDIO_WAIT_RESP WaitResp)
*功能        :        SDIO发送一个命令
*参数        :        CmdIdx:指令索引;CmdArg:命令参数;WaitResp:响应类型
*返回        :        无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作者        :        cp1300@139.com
*时间        :        2020-09-04
*最后修改时间:        2020-09-04
*说明        :        响应类型
                                        SDIO_Response_No           无应答
                                        SDIO_Response_Short        短应答
                                        SDIO_Response_Long         长应答
                                此单片机只区分有应答还是无应答
*************************************************************************************************************************/
void SDIO_SendCommand(u8 CmdIndex, u32 CmdArg, SDIO_WAIT_RESP WaitResp)
{
        u32 tmpreg;

        //先确保之前的命令都执行完成了,如果存在超时的,请清除掉
        while(SDIO->CTL & (BIT5 | BIT6 | 0X1F))
        {
                SDIO->CTL |= BIT14;                                        //SW_RESET
                SYS_DelayMS(1);
        }

        SDIO->ARG = CmdArg;                                                //参数

        tmpreg = SDIO->CTL;
        tmpreg &= ~(0X3F << 8);                                        //清除命令
        tmpreg |= (CmdIndex&0X3F) << 8;                        //设置新的命令index
        if(SDIO_Response_Long == WaitResp)                //长响应R2
        {
                tmpreg |= SDIO_CTL_R2IEN_Msk;                //使能R2应答
        }
        else if(SDIO_Response_Short == WaitResp) //短响应R1
        {
                tmpreg |= SDIO_CTL_RIEN_Msk;                //使能R1应答
        }
          tmpreg |= SDIO_CTL_COEN_Msk;                        //使能命令发送
        //清除所有标志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中断状态
        SDIO->CTL = tmpreg;                                                //写入,执行
}

楼主:
/*************************************************************************************************************************
* 函数                        :        void SDIO_SetPower(bool isPowerUp)
* 功能                        :        SDIO电源控制
* 参数                        :        isPowerUp:TRUE:通电,为卡提供时钟;FALSE:掉电,停止时钟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
void SDIO_SetPower(bool isPowerUp)
{

        if(isPowerUp)
        {
                SDIO->ECTL |= 1<<(SDIO_GetPortSelect()&0x1);        //通电
        }
        else
        {
                SDIO->ECTL &= ~(1<<(SDIO_GetPortSelect()&0x1));//掉电
        }
}

楼主:
/*************************************************************************************************************************
* 函数                        :        void SDIO_SetPowerSaving(bool isSaving)
* 功能                        :        SDIO节能模式开关
* 参数                        :        isSaving:TRUE:仅在总线激活时使能 SDIO_CK;FALSE:始终使能 SDIO_CK 时钟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要实现节能模式,可在总线空闲时通过将 CLK_KEEP1 置 0来禁止 SDIO_CK 时钟输出
*************************************************************************************************************************/
void SDIO_SetPowerSaving(bool isSaving)
{
        if(isSaving)
        {
                SDIO->CTL &= ~BIT31;        //使能节能模式
        }
        else
        {
                SDIO->CTL |= BIT31;                //关闭节能模式
        }
}

楼主:
/*************************************************************************************************************************
* 函数                        :        void SDIO_StartDataTrans(bool isRead)
* 功能                        :        SDIO开始数据传输
* 参数                        :        isRead:是否是读取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数据传输必须首先写入到数据计时器寄存器和数据长度寄存器,然后才写入到数据控制寄存器。
                                        对于 SDIO 多字节传输,数据长度寄存器中的值必须在 1 到 512 之间。
*************************************************************************************************************************/
void SDIO_StartDataTrans(bool isRead)
{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中断状态
        if(isRead)                                                                                        //读取方向
        {
                SDIO->CTL |= BIT2;
        }
        else //发送方向
        {
                SDIO->CTL |= BIT3;
        }
}

楼主:
/*************************************************************************************************************************
* 函数                        :        void SDIO_SetAndStartDataTrans(u8 *pDataBuff, bool isEnableReadData, SDIO_DataBlockSize SDIOBlockSize, u32 TransDataLen)
* 功能                        :        设置SDIO并开始准备数据传输
* 参数                        :        pDataBuff:传输的数据缓冲区;isEnableReadData:是否为读取数据;SDIOBlockSize:SDIO传输块大小;TransDataLen:传输数据长度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数据传输必须首先写入到数据计时器寄存器和数据长度寄存器,然后才写入到数据控制寄存器。
                                        对于 SDIO 多字节传输,数据长度寄存器中的值必须在 1 到 512 之间。
                                        会使能DMA传输
*************************************************************************************************************************/
void SDIO_SetAndStartDataTrans(u8 *pDataBuff, bool isEnableReadData, SDIO_DataBlockSize SDIOBlockSize, u32 TransDataLen)
{
        //初始化DMA
        SDIO_DMA->SA = (u32)pDataBuff;                                                                        //设置DMA数据传输地址
        //SDIO传输数据块大小设置
        SDIO_SetDataTransBlockSize(SDIOBlockSize);                                                //设置传输块大小
        //SDIO传输数据长度
        SDIO_SetDataTransLength(TransDataLen);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中断状态
        //数据读取方向
        if(isEnableReadData)                                                                                         //读数据,卡到控制器
        {
                SDIO->CTL |= BIT2;
        }
        else                                                                                                    //写数据,控制器到卡
        {
                SDIO->CTL |= BIT3;
        }
}

楼主:
/*************************************************************************************************************************
* 函数                        :        void SDIO_ClearDataTrans(void)
* 功能                        :        SDIO清除数据传输
* 参数                        :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手册上说无需清除DTEN,但是实际使用发现DTEN并不会被清除。
*************************************************************************************************************************/
void SDIO_ClearDataTrans(void)
{
        u32 timeout = SDIO_TIMEOUT_US;//读等待超时计数器

        if(SDIO->CTL & (SDIO_CTL_DOEN_Msk | SDIO_CTL_DIEN_Msk))        //之前的数据传输未完成
        {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SW_RESET
                while(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
                        timeout --;
                        Delay_US(1);
                }
                if(timeout == 0)
                {
                        DEBUG("复位SDIO命令失败\r\n");
                }
        }
        if((SDIO_DMA->INTSTS & 0x03) || (SDIO_DMA->CTL & BIT9))        //传输出错,或者DMA还在忙
        {
                SDIO_DMA->INTSTS = 0x03;        //清除错误

                timeout = SDIO_TIMEOUT_US;        //读等待超时计数器
                SDIO_DMA->CTL |= BIT1;                //复位DMA,会清除DMA相关配置寄存器
                while(SDIO_DMA->CTL & BIT1)
                {
                        timeout --;
                        Delay_US(1);
                }
                if(timeout == 0)
                {
                        DEBUG("复位SDIO DMA失败\r\n");
                }
        }
}

楼主:
/*************************************************************************************************************************
* 函数                        :        void SDIO_SetDataTransTimeOut(u32 DataIimeOut)
* 功能                        :        SDIO传输数据超时设置
* 参数                        :        DataIimeOut:数据超时计数,以总线周期为准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
void SDIO_SetDataTransTimeOut(u32 DataIimeOut)
{
        SDIO->TMOUT = DataIimeOut;                        //以卡总线时钟周期表示的数据超时周期。
}

楼主:
/*************************************************************************************************************************
* 函数                        :        void SDIO_SetDataTransBlockSize(SDIO_DataBlockSize DataBlockSize)
* 功能                        :        SDIO传输数据块大小设置
* 参数                        :        DataBlockSize:块大小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
void SDIO_SetDataTransBlockSize(SDIO_DataBlockSize DataBlockSize)
{
        SDIO->BLEN = DataBlockSize  & 0X7FF;
}

楼主:
/*************************************************************************************************************************
* 函数                        :        void SDIO_SetDataTransAddr(u32 Addr)
* 功能                        :        SDIO要传输的数据地址
* 参数                        :        Addr:要传输的数据地址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12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12
* 说明                        :
*************************************************************************************************************************/
void SDIO_SetDataTransAddr(u32 Addr)
{
        SDIO_DMA->SA = Addr;
}

楼主:
/*************************************************************************************************************************
* 函数                        :        void SDIO_SetDataTransLength(u32 DataLen)
* 功能                        :        SDIO传输数据长度
* 参数                        :        DataLen:传输数据长度(必须为块大小的整数倍)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对于块数据传输,数据长度寄存器中的值必须是块大小的倍数(请参见 SDIO_DCTRL)。 数据传输必须首先写入到数据计时器寄存器和数据长度寄存器,然后才写入到数据控制寄存器。
                                        对于 SDIO 多字节传输,数据长度寄存器中的值必须在 1 到 512 之间。
                                        块大小为512字节时,最大传输512*255=130560B,最小512字节。
*************************************************************************************************************************/
void SDIO_SetDataTransLength(u32 DataLen)
{
        u32 BlockByteSize = (SDIO->BLEN&0x7FF)+1;                                                                                                    //当前设置的块字节大小
        u32 tempreg;

        DataLen /= BlockByteSize;                                                                                                    //转换为要传输的快
        if(DataLen == 0)
        {
                DEBUG("传输大小不足一块,无法开始传输!\r\n");
                return;                                                                                                    //如果传输数量不足一块,则直接退出
        }
        else if(DataLen > 255)
        {
                DEBUG("最多一次传输255个块,超出范围了%d!\r\n", DataLen);
                DataLen = 255;
        }

          tempreg = SDIO->CTL;
        tempreg &= ~(0xFF<<16);        //清除块设置
        tempreg |= DataLen << 16;
        SDIO->CTL = tempreg;
}

楼主:
/*************************************************************************************************************************
* 函数                        :        void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_TYPE RespIndex, u32 *pRespData)
* 功能                        :        获取返回响应状态
* 参数                        :        RespIndex:见SDIO_RESP_TYPE;pRespData:响应数据缓冲区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12
* 说明                        :         短响应需要1个字;长响应需要4个字的缓冲区
                                        短响应:u32[0]  卡状态 [31:0]
                                        长响应:u32[0] 卡状态 [127:96];[1]:卡状态 [95:64];[2]:卡状态 [63:32];[3]:卡状态 [31:1]0b
                                        NUC970 的SDH返回的长响应去掉了最低8位,并且最高字节在前面,最前面固定为0x3F(去掉)从第二字节开始,但是最低16bit都是0
*************************************************************************************************************************/
void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_TYPE RespIndex, u32 *pRespData)
{
        switch(RespIndex)
        {
                case SDIO_RESP_Short:
                {
                        pRespData[0] = SDIO_GetResp1CardStatu();        //获取R1响应的卡状态数据;
                }break;
                case SDIO_RESP_Long:
                {
                        u8 i;

                        //只会响应16字节,但是最前面字节是无效的固定为0x3F,也就是缺少一字节有效响应
                        for(i = 0;i < 4;i ++)
                        {
                                pRespData = SDIO_BUFF->Buff[1+i*4+0];
                                pRespData <<= 8;
                                pRespData |= SDIO_BUFF->Buff[1+i*4+1];
                                pRespData <<= 8;
                                pRespData |= SDIO_BUFF->Buff[1+i*4+2];
                                pRespData <<= 8;
                                pRespData |= SDIO_BUFF->Buff[1+i*4+3];
                        }
                        pRespData[3] &= 0xFFFFFF00;

                }break;
                default:break;
        }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IO_CmdError(void)
* 功能                        :        获取指令执行状态(无响应)
* 参数                        :        无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无响应,只要命令发送完成了就退出
*************************************************************************************************************************/
SDIO_Error SDIO_CmdError(void)
{
        SDIO_Error Status = SDIO_OK;

        u32 timeout=SDIO_TIMEOUT_US;

        while (timeout)
        {
                timeout--;
                if((SDIO->CTL & SDIO_CTL_COEN_Msk) == 0) break;                        //命令发送完成了
                SDIO_DelayUS(1);
        }
        if(timeout==0)
        {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return SDIO_CMD_RSP_TIMEOUT;
        }

        //清除所有标志
        SDIO->INTSTS = SDIO->INTSTS;

        return 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IO_CmdResp7Error(void)
* 功能                        :        获取指令执行状态(R7)
* 参数                        :        无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R7命令优先处理响应成功,后处理CRC错误
*************************************************************************************************************************/
SDIO_Error SDIO_CmdResp7Error(void)
{
        SDIO_Error Status = SDIO_OK;
        u32 timeout=SDIO_TIMEOUT_US;

        while (timeout)
        {
                timeout--;
                if(SDIO->INTSTS &(SDIO_INT_STATUS_RITO | SDIO_INT_STATUS_CRC)) break;//CRC错误/命令响应超时
                if((SDIO->CTL & SDIO_CTL_RIEN_Msk) == 0) break;                                                 //收到响应了
                Delay_US(1);
        }
        if(timeout==0)                                        //响应超时
        {
                Status = SDIO_CMD_RSP_TIMEOUT;
                //正常程序不应该执行到此处,如果到了此处请检查原因
                DEBUG("程序不应该执行到此处(0x%X)\r\n", SDIO->INTSTS);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if(SDIO->INTSTS & SDIO_INT_STATUS_RITO)                                                                        //响应超时
        {
                Status = SDIO_CMD_RSP_TIMEOUT;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命令响应成功
        if((SDIO->CTL & SDIO_CTL_RIEN_Msk) == 0)
        {
                /* Card is SD V2.0 compliant */
                Status = SDIO_OK;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SDIO_STA_CCRCFAIL 错误
        Status = SDIO_CMD_CRC_FAIL;
        //清除所有标志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IO_CmdResp1Error(void)
* 功能                        :        指令执行状态(R1)
* 参数                        :        无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此命令超时设置为1分钟,必须增加超时,防止程序假死在此处
                                        如果响应不包含 CRC(CMD1 响应),则设备驱动程序必须忽略 CRC 失败状态。
*************************************************************************************************************************/
SDIO_Error SDIO_CmdResp1Error(void)
{
           SDIO_Error Status = SDIO_OK;
        u32 timeout=SDIO_TIMEOUT_US/1;
        u32 response_r1;

        while (timeout)
        {
                timeout--;
                if(SDIO->INTSTS &(SDIO_INT_STATUS_RITO | SDIO_INT_STATUS_CRC)) break;//CRC错误/命令响应超时
                if((SDIO->CTL & SDIO_CTL_RIEN_Msk) == 0) break;                                                 //收到响应了
                Delay_US(1);
        }
        if(timeout==0)                                        //响应超时
        {
                Status = SDIO_CMD_RSP_TIMEOUT;
                //正常程序不应该执行到此处,如果到了此处请检查原因
                DEBUG("程序不应该执行到此处(0x%X)\r\n", SDIO->INTSTS);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if(SDIO->INTSTS & SDIO_INT_STATUS_RITO)        //响应超时
        {
                Status = SDIO_CMD_RSP_TIMEOUT;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SDIO_STA_CCRCFAIL 错误
        if(SDIO->INTSTS & SDIO_INT_STATUS_CRC)                                                                        //命令校验错误
        {
                Status = SDIO_CMD_CRC_FAIL;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清除所有标志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命令执行成功,获取R1响应结果
        response_r1 = SDIO_GetResp1CardStatu();                                                                        //返回的响应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ERRORBITS) == 0)                                                        //没有错误响应
        {
                return Status;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ADDR_OUT_OF_RANGE)
        {
                return (SDIO_ADDR_OUT_OF_RANGE);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ADDR_MISALIGNED)
        {
                return (SDIO_ADDR_MISALIGNED);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BLOCK_LEN_ERR)
        {
                return (SDIO_BLOCK_LEN_ERR);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ERASE_SEQ_ERR)
        {
                return (SDIO_ERASE_SEQ_ERR);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BAD_ERASE_PARAM)
        {
                return (SDIO_BAD_ERASE_PARAM);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WRITE_PROT_VIOLATION)
        {
                return (SDIO_WRITE_PROT_VIOLATION);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LOCK_UNLOCK_FAILED)
        {
                return (SDIO_LOCK_UNLOCK_FAILED);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COM_CRC_FAILED)
        {
                return (SDIO_COM_CRC_FAILED);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ILLEGAL_CMD)
        {
                return (SDIO_ILLEGAL_CMD);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CARD_ECC_FAILED)
        {
                return (SDIO_CARD_ECC_FAILED);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CC_ERROR)
        {
                return (SDIO_CC_ERROR);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GENERAL_UNKNOWN_ERROR)
        {
                return (SDIO_GENERAL_UNKNOWN_ERROR);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STREAM_READ_UNDERRUN)
        {
                return (SDIO_STREAM_READ_UNDERRUN);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STREAM_WRITE_OVERRUN)
        {
                return (SDIO_STREAM_WRITE_OVERRUN);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CID_CSD_OVERWRIETE)
        {
                return (SDIO_CID_CSD_OVERWRITE);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WP_ERASE_SKIP)
        {
                return (SDIO_WP_ERASE_SKIP);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CARD_ECC_DISABLED)
        {
                return (SDIO_CARD_ECC_DISABLED);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ERASE_RESET)
        {
                return (SDIO_ERASE_RESET);
        }

        if (response_r1 & SDIO_OCR_AKE_SEQ_ERROR)
        {
                return (SDIO_AKE_SEQ_ERROR);
        }
        return 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IO_CmdResp3Error(void)
* 功能                        :        指令执行状态(R3,OCR)
* 参数                        :        无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优先处理CRC错误
*************************************************************************************************************************/
SDIO_Error SDIO_CmdResp3Error(void)
{
        SDIO_Error Status = SDIO_OK;
        u32 timeout=SDIO_TIMEOUT_US;

        while (timeout)
        {
                timeout--;
                if(SDIO->INTSTS &(SDIO_INT_STATUS_RITO | SDIO_INT_STATUS_CRC)) break;//CRC错误/命令响应超时
                if((SDIO->CTL & SDIO_CTL_RIEN_Msk) == 0) break;                                                 //收到响应了
                Delay_US(1);
        }
        if(timeout==0)                                        //响应超时
        {
                Status = SDIO_CMD_RSP_TIMEOUT;
                //正常程序不应该执行到此处,如果到了此处请检查原因
                DEBUG("程序不应该执行到此处(0x%X)\r\n", SDIO->INTSTS);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if(SDIO->INTSTS & SDIO_INT_STATUS_RITO)        //响应超时
        {
                Status = SDIO_CMD_RSP_TIMEOUT;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SDIO_STA_CCRCFAIL 错误
        if(SDIO->INTSTS & SDIO_INT_STATUS_CRC)                                                                        //命令校验错误
        {
                Status = SDIO_CMD_CRC_FAIL;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清除所有标志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IO_CmdResp2Error(void)
* 功能                        :        指令执行状态(R2,CID or CSD)
* 参数                        :        无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R2响应跟R3响应处理完全一致
*************************************************************************************************************************/
SDIO_Error SDIO_CmdResp2Error(void)
{
        SDIO_Error Status = SDIO_OK;
        u32 timeout=SDIO_TIMEOUT_US;

        while (timeout)
        {
                timeout--;
                if(SDIO->INTSTS &(SDIO_INT_STATUS_RITO | SDIO_INT_STATUS_CRC)) break;//CRC错误/命令响应超时
                if((SDIO->CTL & SDIO_CTL_R2IEN_Msk) == 0) break;                                         //收到r2响应了
                Delay_US(1);
        }
        if(timeout==0)                                        //响应超时
        {
                Status = SDIO_CMD_RSP_TIMEOUT;
                //正常程序不应该执行到此处,如果到了此处请检查原因
                DEBUG("程序不应该执行到此处(0x%X)\r\n", SDIO->INTSTS);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if(SDIO->INTSTS & SDIO_INT_STATUS_RITO)        //响应超时
        {
                Status = SDIO_CMD_RSP_TIMEOUT;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SDIO_STA_CCRCFAIL 错误
        if(SDIO->INTSTS & SDIO_INT_STATUS_CRC)                                                                        //命令校验错误
        {
                Status = SDIO_CMD_CRC_FAIL;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清除所有标志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IO_CmdResp6Error(u16*prca)
* 功能                        :        指令执行状态(R6,RCA)
* 参数                        :        prca:RCA缓冲区指针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
SDIO_Error SDIO_CmdResp6Error(u16*prca)
{
        SDIO_Error Status = SDIO_OK;
        u32 response_r1;
        u32 timeout=SDIO_TIMEOUT_US/1;

        while (timeout)
        {
                timeout--;
                if(SDIO->INTSTS &(SDIO_INT_STATUS_RITO | SDIO_INT_STATUS_CRC)) break;//CRC错误/命令响应超时
                if((SDIO->CTL & SDIO_CTL_RIEN_Msk) == 0) break;                                                 //收到响应了
                Delay_US(1);
        }
        if(timeout==0)                                        //响应超时
        {
                Status = SDIO_CMD_RSP_TIMEOUT;
                //正常程序不应该执行到此处,如果到了此处请检查原因
                DEBUG("程序不应该执行到此处(0x%X)\r\n", SDIO->INTSTS);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if(SDIO->INTSTS & SDIO_INT_STATUS_RITO)        //响应超时
        {
                Status = SDIO_CMD_RSP_TIMEOUT;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SDIO_STA_CCRCFAIL 错误
        if(SDIO->INTSTS & SDIO_INT_STATUS_CRC)                                                                        //命令校验错误
        {
                Status = SDIO_CMD_CRC_FAIL;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return Status;
        }
        //清除所有标志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We have received response, retrieve it.
        response_r1 = SDIO_GetResp1CardStatu();
        if (0 == (response_r1 & (SDIO_R6_GENERAL_UNKNOWN_ERROR | SDIO_R6_ILLEGAL_CMD | SDIO_R6_COM_CRC_FAILED)))
        {
                *prca = (u16) (response_r1 >> 16);
                return Status;
        }

        if (response_r1 & SDIO_R6_GENERAL_UNKNOWN_ERROR)
        {
                return (SDIO_GENERAL_UNKNOWN_ERROR);
        }

        if (response_r1 & SDIO_R6_ILLEGAL_CMD)
        {
                return (SDIO_ILLEGAL_CMD);
        }

        if (response_r1 & SDIO_R6_COM_CRC_FAILED)
        {
                return(SDIO_COM_CRC_FAILED);
        }

        return 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IO_WaitTransComplete(bool isEnableReadData, u32 *pDataLen, u32 TimeOutMs)
* 功能                        :        SDIO等待传输完成(等待读取或写入数据完成)
* 参数                        :        isEnableReadData:是否为读取数据;pDataLen:返回实际传输的数据长度;TimeOutMs:超时时间,毫秒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4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4
* 说明                        :
*************************************************************************************************************************/
SDIO_Error SDIO_WaitTransComplete(bool isEnableReadData, u32 *pDataLen, u32 TimeOutMs)
{
        SDIO_Error Status = SDIO_OK;
        u32 timeout=TimeOutMs*1000/10+1;
        u32 cnt= ((SDIO->BLEN&0x7FF)+1) * ((SDIO->CTL>>16)&0xFF);                                        //获取DMA要传输的数据长度,块大小*块数量
        *pDataLen = 0;                                                                                                    //初始化接收数量为0

        //等待读取完成
        while (timeout)
        {
                timeout--;

                if(SDIO_DMA->INTSTS & 0x03) break;                                                                                //传输出错
                if(SDIO->INTSTS & (SDIO_INT_STATUS_CRC | SDIO_INT_STATUS_BLKD)) break;        //传输完成或者CRC校验
                SDIO_DelayUS(1);
        }

        if(timeout == 0)        //读取超时
        {
                Status = SDIO_DATA_TIMEOUT;
                //正常程序不应该执行到此处,如果到了此处请检查原因
                DEBUG("传输超时(0x%X)\r\n", SDIO->INTSTS);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SDIO_DMA->CTL |= BIT1;                                                                                                    //复位SDIO DMA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SDIO_DMA->INTSTS = SDIO_DMA->INTSTS;                                                                        //清除DMA中断标志

                goto _error;
        }
        if((SDIO_DMA->INTSTS & 0x03) || (SDIO_DMA->CTL & BIT9))                                                //传输出错,或者DMA还在忙
        {
                Status = SDIO_INTERNAL_ERROR;
                //正常程序不应该执行到此处,如果到了此处请检查原因
                DEBUG("传输出错(0x%X)\r\n", SDIO->INTSTS);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SDIO_DMA->CTL |= BIT1;                                                                                                    //复位SDIO DMA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SDIO_DMA->INTSTS = SDIO_DMA->INTSTS;                                                                        //清除DMA中断标志

                goto _error;
        }

        if(SDIO->INTSTS & SDIO_INT_STATUS_CRC)                                                                                //数据校验错误
        {
                Status = SDIO_DATA_CRC_FAIL;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goto _error;
        }

        if(SDIO->INTSTS & SDIO_INT_STATUS_BLKD)                                                                                //传输完成
        {
                Status = SDIO_OK;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goto _error;
        }

        Status = SDIO_UNSUPPORTED_FEATURE;
        SDIO->CTL |= SDIO_CTL_SW_RST;                                                                                                //复位SDIO控制器
        SDIO->INTSTS = SDIO->INTSTS;                                                                                                //清除所有标志

_error:

        *pDataLen = cnt-SDIO_DMA->BCNT;                                                                                                //计算实际传输的数据量
        return 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u32 SDIO_GetResp1CardStatu(void)
* 功能                        :        获取R1响应的卡状态数据
* 参数                        :        无
* 返回                        :        响应数据的[39:8],也就是卡状态数据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09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09
* 说明                        :         响应数据的[39:8]
*************************************************************************************************************************/
__inline u32 SDIO_GetResp1CardStatu(void)
{
        u32 temp;

        temp = SDIO->RESP0;//响应数据的[47:16],只取出[39:16]
        temp <<= 8;
        temp |= SDIO->RESP1 & 0xFF;//响应数据的[15:8]

        return temp;
}

楼主:
//SDIO_CONST.H

/*************************************************************************************************************
* 文件名                :        sdio_const.h
* 功能                        :        SDIO相关常量与状态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18-03-2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6
* 详细:
*************************************************************************************************************/
#ifndef _SDIO_CONST_H_
#define _SDIO_CONST_H_
#include "system.h"

//SDIO块大小
typedef enum
{
        SDIO_DataBlockSize_1B                =        0,
        SDIO_DataBlockSize_2B         =        1,
        SDIO_DataBlockSize_4B         =        3,
        SDIO_DataBlockSize_8B         =        7,
        SDIO_DataBlockSize_16B        =        15,
        SDIO_DataBlockSize_32B        =        31,
        SDIO_DataBlockSize_64B        =        63,
        SDIO_DataBlockSize_128B       =        127,
        SDIO_DataBlockSize_256B       =        255,
        SDIO_DataBlockSize_512B       =        511,
        SDIO_DataBlockSize_1024B      =        1023,
        SDIO_DataBlockSize_2048B      =        2047,
}SDIO_DataBlockSize;

//SDIO命令响应定义
typedef enum
{
        SDIO_Response_No                    =        0,        //无应答
        SDIO_Response_Short             =        1,        //短应答48bit
        SDIO_Response_Long                     =        3,        //长应答136bit
}SDIO_WAIT_RESP;

//SDIO总线宽度定义
typedef enum
{
        SDIO_BusWide_1b    =   0,        //1BIT
        SDIO_BusWide_4b    =   1,        //4BIT
}SDIO_BUS_WIDE;

//SDIO 各种错误枚举定义
typedef enum
{
        //特殊错误定义
        SDIO_CMD_CRC_FAIL                    = (1), /*!< Command response received (but CRC check failed) */
        SDIO_DATA_CRC_FAIL                   = (2), /*!< Data bock sent/received (CRC check Failed) */
        SDIO_CMD_RSP_TIMEOUT                 = (3), /*!< Command response timeout */
        SDIO_DATA_TIMEOUT                    = (4), /*!< Data time out */
        SDIO_TX_UNDERRUN                     = (5), /*!< Transmit FIFO under-run */
        SDIO_RX_OVERRUN                      = (6), /*!< Receive FIFO over-run */
        SDIO_START_BIT_ERR                   = (7), /*!< Start bit not detected on all data signals in widE bus mode */
        SDIO_CMD_OUT_OF_RANGE                = (8), /*!< CMD's argument was out of range.*/
        SDIO_ADDR_MISALIGNED                 = (9), /*!< Misaligned address */
        SDIO_BLOCK_LEN_ERR                   = (10), /*!< Transferred block length is not allowed for the card or the number of transferred bytes does not match the block length */
        SDIO_ERASE_SEQ_ERR                   = (11), /*!< An error in the sequence of erase command occurs.*/
        SDIO_BAD_ERASE_PARAM                 = (12), /*!< An Invalid selection for erase groups */
        SDIO_WRITE_PROT_VIOLATION            = (13), /*!< Attempt to program a write protect block */
        SDIO_LOCK_UNLOCK_FAILED              = (14), /*!< Sequence or password error has been detected in unlock command or if there was an attempt to access a locked card */
        SDIO_COM_CRC_FAILED                  = (15), /*!< CRC check of the previous command failed */
        SDIO_ILLEGAL_CMD                     = (16), /*!< Command is not legal for the card state */
        SDIO_CARD_ECC_FAILED                 = (17), /*!< Card internal ECC was applied but failed to correct the data */
        SDIO_CC_ERROR                        = (18), /*!< Internal card controller error */
        SDIO_GENERAL_UNKNOWN_ERROR           = (19), /*!< General or Unknown error */
        SDIO_STREAM_READ_UNDERRUN            = (20), /*!< The card could not sustain data transfer in stream read operation. */
        SDIO_STREAM_WRITE_OVERRUN            = (21), /*!< The card could not sustain data programming in stream mode */
        SDIO_CID_CSD_OVERWRITE               = (22), /*!< CID/CSD overwrite error */
        SDIO_WP_ERASE_SKIP                   = (23), /*!< only partial address space was erased */
        SDIO_CARD_ECC_DISABLED               = (24), /*!< Command has been executed without using internal ECC */
        SDIO_ERASE_RESET                     = (25), /*!< Erase sequence was cleared before executing because an out of erase sequence command was received */
        SDIO_AKE_SEQ_ERROR                   = (26), /*!< Error in sequence of authentication. */
        SDIO_INVALID_VOLTRANGE               = (27),
        SDIO_ADDR_OUT_OF_RANGE               = (28),
        SDIO_SWITCH_ERROR                    = (29),
        SDIO_SDIO_DISABLED                   = (30),
        SDIO_SDIO_FUNCTION_BUSY              = (31),
        SDIO_SDIO_FUNCTION_FAILED            = (32),
        SDIO_SDIO_UNKNOWN_FUNCTION           = (33),
        //标准错误定义
        SDIO_INTERNAL_ERROR,
        SDIO_NOT_CONFIGURED,
        SDIO_REQUEST_PENDING,
        SDIO_REQUEST_NOT_APPLICABLE,
        SDIO_INVALID_PARAMETER,
        SDIO_UNSUPPORTED_FEATURE,
        SDIO_UNSUPPORTED_HW,
        SDIO_ERROR,
        SDIO_OK = 0
} SDIO_Error;

//SDIO响应获取定义
typedef enum
{
        SDIO_RESP_Short= 0,        //获取段响应中的32bit,命令索引数据 u32[0]  卡状态 [31:0]
        SDIO_RESP_Long = 1,        //获取长响应CID或CSD(包括内部CRC7) u32[0] 卡状态 [127:96];[1]:卡状态 [95:64];[2]:卡状态 [63:32];[3]:卡状态 [31:1]0b
}SDIO_RESP_TYPE;

//Masks for R6 Response
#define SDIO_R6_GENERAL_UNKNOWN_ERROR     ((u32)0x00002000)
#define SDIO_R6_ILLEGAL_CMD               ((u32)0x00004000)
#define SDIO_R6_COM_CRC_FAILED            ((u32)0x00008000)

//Mask for errors Card Status R1 (OCR Register)
#define SDIO_OCR_ADDR_OUT_OF_RANGE        ((u32)0x80000000)
#define SDIO_OCR_ADDR_MISALIGNED          ((u32)0x40000000)
#define SDIO_OCR_BLOCK_LEN_ERR            ((u32)0x20000000)
#define SDIO_OCR_ERASE_SEQ_ERR            ((u32)0x10000000)
#define SDIO_OCR_BAD_ERASE_PARAM          ((u32)0x08000000)
#define SDIO_OCR_WRITE_PROT_VIOLATION     ((u32)0x04000000)
#define SDIO_OCR_LOCK_UNLOCK_FAILED       ((u32)0x01000000)
#define SDIO_OCR_COM_CRC_FAILED           ((u32)0x00800000)
#define SDIO_OCR_ILLEGAL_CMD              ((u32)0x00400000)
#define SDIO_OCR_CARD_ECC_FAILED          ((u32)0x00200000)
#define SDIO_OCR_CC_ERROR                 ((u32)0x00100000)
#define SDIO_OCR_GENERAL_UNKNOWN_ERROR    ((u32)0x00080000)
#define SDIO_OCR_STREAM_READ_UNDERRUN     ((u32)0x00040000)
#define SDIO_OCR_STREAM_WRITE_OVERRUN     ((u32)0x00020000)
#define SDIO_OCR_CID_CSD_OVERWRIETE             ((u32)0x00010000)
#define SDIO_OCR_WP_ERASE_SKIP            ((u32)0x00008000)
#define SDIO_OCR_CARD_ECC_DISABLED        ((u32)0x00004000)
#define SDIO_OCR_ERASE_RESET              ((u32)0x00002000)
#define SDIO_OCR_AKE_SEQ_ERROR            ((u32)0x00000008)
#define SDIO_OCR_ERRORBITS                ((u32)0xFDFFE008)

//SDIO 指令集
#define SDIO_CMD_GO_IDLE_STATE                       ((u8)0)
#define SDIO_CMD_SEND_OP_COND                        ((u8)1)
#define SDIO_CMD_ALL_SEND_CID                        ((u8)2)
#define SDIO_CMD_SET_REL_ADDR                        ((u8)3) /*!< SDIO_SEND_REL_ADDR for SD Card */
#define SDIO_CMD_SET_DSR                             ((u8)4)
#define SDIO_CMD_SDIO_SEN_OP_COND                    ((u8)5)
#define SDIO_CMD_HS_SWITCH                           ((u8)6)
#define SDIO_CMD_SEL_DESEL_CARD                      ((u8)7)
#define SDIO_CMD_HS_SEND_EXT_CSD                     ((u8)8)
#define SDIO_CMD_SEND_CSD                            ((u8)9)
#define SDIO_CMD_SEND_CID                            ((u8)10)
#define SDIO_CMD_READ_DAT_UNTIL_STOP                 ((u8)11) /*!< SD Card doesn't support it */
#define SDIO_CMD_STOP_TRANSMISSION                   ((u8)12)
#define SDIO_CMD_SEND_STATUS                         ((u8)13)
#define SDIO_CMD_HS_BUSTEST_READ                     ((u8)14)
#define SDIO_CMD_GO_INACTIVE_STATE                   ((u8)15)
#define SDIO_CMD_SET_BLOCKLEN                        ((u8)16)
#define SDIO_CMD_READ_SINGLE_BLOCK                   ((u8)17)
#define SDIO_CMD_READ_MULT_BLOCK                     ((u8)18)
#define SDIO_CMD_HS_BUSTEST_WRITE                    ((u8)19)
#define SDIO_CMD_WRITE_DAT_UNTIL_STOP                ((u8)20)
#define SDIO_CMD_SET_BLOCK_COUNT                     ((u8)23)
#define SDIO_CMD_WRITE_SINGLE_BLOCK                  ((u8)24)
#define SDIO_CMD_WRITE_MULT_BLOCK                    ((u8)25)
#define SDIO_CMD_PROG_CID                            ((u8)26)
#define SDIO_CMD_PROG_CSD                            ((u8)27)
#define SDIO_CMD_SET_WRITE_PROT                      ((u8)28)
#define SDIO_CMD_CLR_WRITE_PROT                      ((u8)29)
#define SDIO_CMD_SEND_WRITE_PROT                     ((u8)30)
#define SDIO_CMD_SDIO_ERASE_GRP_START                  ((u8)32) /*!< To set the address of the first write
                                                                  block to be erased.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ERASE_GRP_END                    ((u8)33) /*!< To set the address of the last write block of the
                                                                  continuous range to be erased.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ERASE_GRP_START                     ((u8)35) /*!< To set the address of the first write block to be erased.
                                                                  (For MMC card only spec 3.31) */

#define SDIO_CMD_ERASE_GRP_END                       ((u8)36) /*!< To set the address of the last write block of the
                                                                  continuous range to be erased. (For MMC card only spec 3.31) */

#define SDIO_CMD_ERASE                               ((u8)38)
#define SDIO_CMD_FAST_IO                             ((u8)39) /*!< SD Card doesn't support it */
#define SDIO_CMD_GO_IRQ_STATE                        ((u8)40) /*!< SD Card doesn't support it */
#define SDIO_CMD_LOCK_UNLOCK                         ((u8)42)
#define SDIO_CMD_APP_CMD                             ((u8)55)
#define SDIO_CMD_GEN_CMD                             ((u8)56)
#define SDIO_CMD_NO_CMD                              ((u8)64)

/**
  * @brief Following commands are SD Card Specific commands.
  *        SDIO_APP_CMD :CMD55 should be sent before sending these commands.
  */
#define SDIO_CMD_APP_SDIO_SET_BUSWIDTH                 ((u8)6)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STAUS                        ((u8)13)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SEND_NUM_WRITE_BLOCKS        ((u8)22)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OP_COND                      ((u8)41)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SET_CLR_CARD_DETECT          ((u8)42)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SEND_SCR                     ((u8)51)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RW_DIRECT                      ((u8)52) /*!< For SD I/O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RW_EXTENDED                    ((u8)53) /*!< For SD I/O Card only */

/**
  * @brief Following commands are SD Card Specific security commands.
  *        SDIO_APP_CMD should be sent before sending these commands.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GET_MKB                      ((u8)43)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GET_MID                      ((u8)44)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SET_CER_RN1                  ((u8)45)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GET_CER_RN2                  ((u8)46)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SET_CER_RES2                 ((u8)47)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GET_CER_RES1                 ((u8)48)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SECURE_READ_MULTIPLE_BLOCK   ((u8)18)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SECURE_WRITE_MULTIPLE_BLOCK  ((u8)25)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SECURE_ERASE                 ((u8)38)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CHANGE_SECURE_AREA           ((u8)49)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IO_CMD_SDIO_APP_SECURE_WRITE_MKB             ((u8)48) /*!< For SD Card only */

#define SD_VOLTAGE_WINDOW_SD            ((u32)0x80100000)
#define SD_HIGH_CAPACITY                ((u32)0x40000000)
#define SD_STD_CAPACITY                 ((u32)0x00000000)
#define SD_CHECK_PATTERN                ((u32)0x000001AA)
#define SD_VOLTAGE_WINDOW_MMC           ((u32)0x80FF8000)

#define SD_MAX_VOLT_TRIAL               ((u32)0x0000FFFF)
#define SD_ALLZERO                      ((u32)0x00000000)

#define SD_WIDE_BUS_SUPPORT             ((u32)0x00040000)
#define SD_SINGLE_BUS_SUPPORT           ((u32)0x00010000)
#define SD_CARD_LOCKED                  ((u32)0x02000000)
#define SD_CARD_PROGRAMMING             ((u32)0x00000007)
#define SD_CARD_RECEIVING               ((u32)0x00000006)
#define SD_DATATIMEOUT                  ((u32)0xFFFFFFFF)
#define SD_0TO7BITS                     ((u32)0x000000FF)
#define SD_8TO15BITS                    ((u32)0x0000FF00)
#define SD_16TO23BITS                   ((u32)0x00FF0000)
#define SD_24TO31BITS                   ((u32)0xFF000000)
#define SD_MAX_DATA_LENGTH              ((u32)0x01FFFFFF)

#define SD_HALFFIFO                     ((u32)0x00000008)
#define SD_HALFFIFOBYTES                ((u32)0x00000020)

//Command Class Supported
#define SD_CCCC_LOCK_UNLOCK             ((u32)0x00000080)
#define SD_CCCC_WRITE_PROT              ((u32)0x00000040)
#define SD_CCCC_ERASE                   ((u32)0x00000020)

//CMD8指令
#define SDIO_SEND_IF_COND               ((u32)0x00000008)

#endif  //_SDIO_CONST_H_

楼主:
//SDIO_SDCARD.C

/*************************************************************************************************************
* 文件名                        :        sdio_sdcard.c
* 功能                                :        SDIO接口SD卡驱动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18-03-27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7
* 详细                                :        源程序借鉴了意法STM32F103X库函数
                                                分离了底层SDIO接口,但是依赖一些数据定义,在sdio_const中,去掉了MMC卡支持,没遇到过MMC卡
                                                异常情况:如果先将卡设置为高速模式,然后再设置为4线模式,之后读取多块超时后会出现CMD12响应3,并且卡不断电情况下无法恢复通讯,所有命令均响应超时。
                                                        出现了这种异常情况后,必须对卡进行重新断电才能恢复,就算单片机复位都不行。
                                                2018-03-29:删除了SCR状态读取,这个状态唯一的作用就是获取卡是否支持4线模式(很少有不支持的,就算不支持,设置失败了也会还原为单线模式),SD卡上电默认必须为单线模式
                                                2018-03-30:如果SD卡在读取或者写入数据过程中突然中断(程序复位),但是SD卡没有断电,下次可能会初始化失败,并且必须断电才能恢复。
                                                2018-03-30:读取入1-3个扇区时间均为3m,写入1个扇区为4ms,由于通信内部使用了系统延时1ms导致,此时提高系统时钟,SDIO时钟均无效,但是增加这个1ms延时可以有效防止系统卡死,提高OS运行效率
                                                2018-03-30:测试写入3个扇区时间为5ms,写入10个扇区为7ms
                                                2019-10-31:修复初始化时判断大容量卡时&写成了&=,导致判断错误
                                                2020-02-03:修改一次最大的读写限制为65535字节,FAT文件系统一次最大只会读取32KB数据
                                                2020-02-21:修改可以设置SD卡块大小,同步修改SDIO块大小,SDHC卡不支持修改块大小,去掉了读写时卡锁定检查(没啥用)
                                                2020-09-13:增加获取最大传输块数量功能,修改读写扇区是,检查并清理传输错误,修改响应数据读取接口
*************************************************************************************************************/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dio_const.h"
#include "string.h"

// SD卡指令表
#define CMD0    0       //复位所有的卡到idle状态
#define CMD1    1
#define CMD2    2                //通知所有卡通过CMD线返回CID值。
#define CMD3    3                //通知所有卡发布新RCA
#define ACMD6        6                //设置宽总线模式
#define CMD7    7                //选择/取消选择RCA地址卡。
#define CMD8    8                //发送SD卡接口条件,包含主机支持的电压信息,并询问卡是否支持。
#define CMD9    9       //命令9 ,读CSD数据
#define CMD10   10      //命令10,读CID数据
#define CMD12   12      //命令12,停止数据传输
#define CMD13   13      //命令13,选定卡通过CMD线发送它状态寄存器
#define CMD16   16      //命令16,设置SectorSize 应返回0x00
#define CMD17   17      //命令17,读sector
#define CMD18   18      //命令18,读Multi sector
#define ACMD23  23      //命令23,设置多sector写入前预先擦除N个block
#define CMD24   24      //命令24,写sector
#define CMD25   25      //命令25,写Multi sector
#define CMD32        32                //设置擦除的起始块地址
#define CMD33        33                //设置擦除的结束块地址
#define CMD38        38                //擦除预先选定的块

#define ACMD41  41      //命令41,主机要求卡发送它的支持信息(HCS)和OCR寄存器内容。
#define CMD55   55      //命令55,指定下个命令为特定应用命令,不是标准命令
#define CMD58   58      //命令58,读OCR信息
#define CMD59   59      //命令59,使能/禁止CRC,应返回0x0

#define SD_VOLTAGE_WINDOW_SD            ((u32)0x80100000)
#define SD_HIGH_CAPACITY                ((u32)0x40000000)
#define SD_STD_CAPACITY                 ((u32)0x00000000)
#define SD_CHECK_PATTERN                ((u32)0x000001AA)

#define SD_MAX_VOLT_TRIAL               ((u32)0x0000FFFF)
#define SD_ALLZERO                      ((u32)0x00000000)

#define SD_WIDE_BUS_SUPPORT             ((u32)0x00040000)
#define SD_SINGLE_BUS_SUPPORT           ((u32)0x00010000)
#define SD_CARD_LOCKED                  ((u32)0x02000000)
#define SD_CARD_PROGRAMMING             ((u32)0x00000007)
#define SD_CARD_RECEIVING               ((u32)0x00000006)

#define SD_0TO7BITS                     ((u32)0x000000FF)
#define SD_8TO15BITS                    ((u32)0x0000FF00)
#define SD_16TO23BITS                   ((u32)0x00FF0000)
#define SD_24TO31BITS                   ((u32)0xFF000000)
#define SD_MAX_DATA_LENGTH              ((u32)0x01FFFFFF)

#define SD_HALFFIFO                     ((u32)0x00000008)
#define SD_HALFFIFOBYTES                ((u32)0x00000020)

/* Command Class Supported */
#define SD_CCCC_LOCK_UNLOCK             ((u32)0x00000080)
#define SD_CCCC_WRITE_PROT              ((u32)0x00000040)
#define SD_CCCC_ERASE                   ((u32)0x00000020)

/* Following commands are SD Card Specific commands.
   SDIO_APP_CMD should be sent before sending these commands. */
#define SDIO_SEND_IF_COND               ((u32)0x00000008)

//调试开关
#define SDCARD_DBUG                 1
#if SDCARD_DBUG
        #include "system.h"
        #define sdcard_debug(format,...)        uart_printf(format,##__VA_ARGS__)
#else
        #define sdcard_debug(format,...)        /\
/

#endif        //SDCARD_DBUG

SDIO_Error SD_SetIdleSta(SDIO_SD_HANDLE *pHandle);                                                                        //SD卡上电进入空闲模式,并识别卡
SDIO_Error SD_InitializeCards(SDIO_SD_HANDLE *pHandle);                                                                //将所有的卡进行初始化配置
static SDIO_Error SDEnableWideBus(SDIO_SD_HANDLE *pHandle, bool isEnableWideBus);        //设置SD卡宽总线模式
SDIO_Error SD_SetBlockSize(SDIO_SD_HANDLE *pHandle, u16 BlockSize);                                        //设置SD卡块大小
SDIO_Error SD_EnableWideBusMode(SDIO_SD_HANDLE *pHandle, bool isEnable4BusWide);        //使能4bit DAT线模式,如果失败将保持原来模式
SDIO_Error SD_SelectDeselect(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addr);                                        //选中一个卡,并处于传输状态
SDIO_Error SD_GetCardInfo(SDIO_SD_HANDLE *pHandle, SD_CardInfo *cardinfo);                        //获取卡的细节信息
SDIO_Error SD_WaitProgrammingFinish(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TimeOutMs);                //等待编程完成
SDIO_Error SD_GetSDSCR(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pSCR[2]);                                                //获取SCR信息

楼主:
/*************************************************************************************************************************
* 函数                        :        void SD_InterfaceInit(SDIO_SD_HANDLE *pHandle,const SDIO_SD_INTERFACE *pInterface)
* 功能                        :        SD卡底层接口初始化
* 参数                        :        pHandle:句柄;pInterface:通信接口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8-03-27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7
* 说明                        :         初始化SD卡
*************************************************************************************************************************/
void SD_InterfaceInit(SDIO_SD_HANDLE *pHandle, const SDIO_SD_INTERFACE *pInterface)
{
        pHandle->pInterface = pInterface;        //初始化通信接口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ReadStatus(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pSCR)
* 功能                        :        读取SD卡状态寄存器
* 参数                        :        pHandle:句柄;pSCR:状态寄存器的值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8-03-29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9
* 说明                        :         必须在初始化SD卡成功后才能调用,因为需要SD卡的RCA地址
**************************************************************************************************************************/
SDIO_Error SD_ReadStatus(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pSCR)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发送CMD13,SDIO_SEND_STATUS,读 Card_Status 寄存器,参数,RCA地址,短返回,R1;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13, (u32) pHandle->RCA << 16,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获取回复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命令发送错误,返回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DEBUG("CMD13 error (%d)!\r\n",errorstatus);
                return(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_Short, pSCR);                                        //获取响应的状态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Init(SDIO_SD_HANDLE *pHandle)
* 功能                        :        SD卡初始化
* 参数                        :        pHandle:句柄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8-03-27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7
* 说明                        :         初始化SD卡,需要提前初始化通信接口,调用:SD_InterfaceInit
*************************************************************************************************************************/
SDIO_Error SD_Init(SDIO_SD_HANDLE *pHandle)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if(pHandle == NULL || pHandle->pInterface == NULL)
        {
                DEBUG("SDIO 接口无效!\n");                        //调试,打印错误
                return SDIO_ERROR;
        }
        //初始化相关变量
        memset(&pHandle->SDCardInfo, 0, sizeof(SD_CardInfo));

        pHandle->SDIO_BlockSize = SDIO_DataBlockSize_512B;                        //设置默认的SDIO传输块大小:512字节
        pHandle->pInterface->SDIO_Init();                                                        //SDIO硬件初始化
        pHandle->MaxTransBlockCount = pHandle->pInterface->SDIO_GetMaxTransBlockCount();//从SDIO驱动层获取一次最大传输块数量
        errorstatus = SD_SetIdleSta(pHandle);                                                //SD卡上电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卡上电发送错误
        {
                DEBUG("SD power up error:(%d)!\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
                return (errorstatus);        //返回错误
        }

        errorstatus = SD_InitializeCards(pHandle);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SD initialize error(%d)!\r\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
                return (errorstatus);
        }
        //更新卡信息
        SD_GetCardInfo(pHandle, &pHandle->SDCardInfo);                                //获取卡信息
        uart_printf("SD卡容量:%llu\r\n",  pHandle->SDCardInfo.CardCapacity);
        return (error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Reset(SDIO_SD_HANDLE *pHandle)
* 功能                        :        复位并检查卡,不支持MMC卡
* 参数                        :        pHandle:接口句柄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8-03-29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9
* 说明                        :   SD卡上电进入空闲模式(不带响应),并使用CMD55检查卡是否通讯正常
*************************************************************************************************************************/
SDIO_Error SD_Reset(SDIO_SD_HANDLE *pHandle)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u32 i;

        //循环发生发送CMD0,无响应,无返回,让SD卡进入空闲模式-无响应,无返回,多发送几次
          for(i = 0; i < 10; i ++)
          {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0, 0, SDIO_Response_No);                        //发送命令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Error();                                                                                //判断命令是否执行成功,此命令只要初始化了SDIO就会执行成功
                SYS_DelayMS(1);
                //发送CMD55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55, 0, SDIO_Response_Short);                //发送命令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if(errorstatus == SDIO_OK)                                                                                                    //卡检测成功后再发送一次CMD0,否则后面的CMD8将不会响应
                {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0, 0, SDIO_Response_No);                //发送命令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Error();                                                                        //判断命令是否执行成功,此命令只要初始化了SDIO就会执行成功
                        return SDIO_OK;//SD卡
                }
                else if(errorstatus == SDIO_CMD_CRC_FAIL)                 //我的一个v1.1的卡在此处会返回校验错误
                {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0, 0, SDIO_Response_No);                //发送命令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Error();                                                                        //判断命令是否执行成功,此命令只要初始化了SDIO就会执行成功
                        return SDIO_OK;//SD卡
                }
          }

        DEBUG("没有检测到SD卡(错误:%d)\r\n", errorstatus);

        return error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SetIdleSta(SDIO_SD_HANDLE *pHandle)
* 功能                        :        SD卡上电进入空闲模式,并识别卡
* 参数                        :        pHandle:接口句柄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205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8
* 说明                        :   SD卡上电进入空闲模式
*************************************************************************************************************************/
SDIO_Error SD_SetIdleSta(SDIO_SD_HANDLE *pHandle)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u32 response = 0, count = 0;
        bool validvoltage = FALSE;
        u32 SDType = SD_STD_CAPACITY;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tLowSpeedClock();                //设置为低速时钟
        //发送至少74个时钟,等待SD卡上电成功并同步,要求SDIO一直输出时钟
        SYS_DelayMS(5);
        errorstatus = SD_Reset(pHandle);                                        //复位并检查卡
        if(errorstatus != SDIO_OK) return errorstatus;

        //发送CMD8之前一定要发送一个CMD0-此处为重复发送(保险起见),因为在SD_Reset中已经发送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0, 0, SDIO_Response_No);                //发送命令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Error();                                                                        //判断命令是否执行成功,此命令只要初始化了SDIO就会执行成功

        //发送CMD8:SEND_IF_COND;短响应,命令参数:SD_CHECK_PATTERN;返回响应R7
          //识别卡版本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8, SD_CHECK_PATTERN, SDIO_Response_Short);        //发送命令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7Error();                                        //获取响应R7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返回成功;说明卡为SD Card 2.0 V2.0
        {
                pHandle->CardType = SD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SD Card 2.0
                SDType = SD_HIGH_CAPACITY;
                sdcard_debug("SD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r\n");
        }
        else        //V1.0 V1.1
        {
                pHandle->CardType = SD_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                                                 //V1.0 V1.1
                sdcard_debug("SD Card V1.1!\r\n");                                                                                //调试,打印信息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55, 0, SDIO_Response_Short);        //发送命令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
        //发送CMD55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55, 0, SDIO_Response_Short);                //发送命令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if(errorstatus == SDIO_OK) //SD卡
        {
                do
                {
                        //发送CMD55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55, 0, SDIO_Response_Short);        //发送命令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if(errorstatus != SDIO_OK) //SD卡
                        {
                                DEBUG("CMD55 error(%d)!\r\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信息
                                return(errorstatus);
                        }

                        //发送ACMD41命令;命令参数:SD_APP_OP_COND(0x80100000);短响应.响应为R3,返回操作条件寄存器RCA-注意,这个命令的响应是不带CRC的,会报CRC错误,忽略即可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ACMD41, SD_VOLTAGE_WINDOW_SD | SDType,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3Error();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errorstatus != SDIO_CMD_CRC_FAIL)                //CMD CRC错误也是正常的,ACM41不响应CRC
                        {
                                DEBUG("ACM41 error(%d)!\r\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信息
                                return(errorstatus);
                        }
                        errorstatus = SDIO_OK;
                        pHandle->pInterface->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_Short, &response);  //获取响应,RESE1
                        validvoltage = (bool) (((response >> 31) == 1) ? 1 : 0);
                        count++;
                }
                while((!validvoltage) && (count < SD_MAX_VOLT_TRIAL));                                        //循环初始化,直到返回成功或者超时

                if (count >= SD_MAX_VOLT_TRIAL)                                                                                        //重试次数超出
                {
                        errorstatus = SDIO_INVALID_VOLTRANGE;
                        return (errorstatus);
                }

                if (response & SD_HIGH_CAPACITY)                                                                                //大容量卡,超过4G以上
                {
                        uart_printf("SD卡是大容量卡!\r\n");
                        pHandle->CardType = SD_HIGH_CAPACITY_SD_CARD;
                }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InitializeCards(SDIO_SD_HANDLE *pHandle)
* 功能                        :        将所有的卡进行初始化配置
* 参数                        :        pHandle:句柄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205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8
* 说明                        :         将所有的卡进行初始化配置
*************************************************************************************************************************/
SDIO_Error SD_InitializeCards(SDIO_SD_HANDLE *pHandle)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u16 rca = 0x01;

        if(SD_SECURE_DIGITAL_IO_CARD != pHandle->CardType)        //非SECURE_DIGITAL_IO_CARD
        {
                //发送CMD2 SDIO_ALL_SEND_CID命令,命令参数:0;长回复,R2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2, 0, SDIO_Response_Long);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2Error();                                //获取响应R2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CMD2 error!(%d)\r\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信息
                        return (errorstatus);
                }

                //到每个卡以获取每个卡的唯一标识CID
                pHandle->pInterface->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_Long, pHandle->CID_Tab);
        }
        if((SD_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 == pHandle->CardType)||(SD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 pHandle->CardType)||(SD_SECURE_DIGITAL_IO_COMBO_CARD == pHandle->CardType)||(SD_HIGH_CAPACITY_SD_CARD == pHandle->CardType))//判断卡类型
        {
                //发送CMD3,短响应R6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3, 0,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6Error(&rca);                                //获取响应R6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CMD3 error!(%d)\r\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信息
                        return (errorstatus);
                }
        }
    if (SD_MULTIMEDIA_CARD == pHandle->CardType)
    {
                //发送CMD3,短响应R2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3, (u32)(rca<<16),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2Error();                                //获取响应R2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CMD3 error!(%d)\r\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信息
                        return (errorstatus);
                }
    }
        if (SD_SECURE_DIGITAL_IO_CARD != pHandle->CardType)                        //非SECURE_DIGITAL_IO_CARD
        {
                //发送CMD9+卡RCA,取得CSD,长响应 R2;给卡发送一个新的RCA,主要是用来设置卡地址的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9, (u32)(rca<<16), SDIO_Response_Long);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2Error();                                //获取响应R2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CMD3 error!(%d)\r\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信息
                        return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_Long, pHandle->CSD_Tab);
        }
        pHandle->RCA = rca;                                                                                                    //存储卡地址

    //选中卡,并激活
        errorstatus = SD_SelectDeselect(pHandle, (u32)pHandle->RCA << 16);
        if(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SelectDeselect error!(%d)!\r\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信息
                return(errorstatus);
        }

        //先设置为4线模式,然后再设置为高速时钟

        //设置宽总线模式-一定要使用低速时钟,否则会出现卡不响应,并且不可恢复,必须对卡进行重新上电
        errorstatus = SDIO_OK; /* All cards get intialized */
        errorstatus = SD_EnableWideBusMode(pHandle, TRUE);                                                //配置SD卡为4线模式
        if(errorstatus == SDIO_OK)
        {
                sdcard_debug("SD SDIO 4BIT OK\r\n");
        }
        else //设置失败了,还原为1线模式
        {
                errorstatus = SD_EnableWideBusMode(pHandle, FALSE);                                        //还原为1线模式
                DEBUG("SD SDIO 4BIT ERROR (%d)\r\n",errorstatus);
        }

        //提高时钟速度-必须放到最后,否则会出现卡各种不响应,必须对卡重新上电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tHighpeedClock();                                                        //设置高速时钟
        //读取SD卡SCR信息,第一次使用数据线通信
        errorstatus = SD_GetSDSCR(pHandle, pHandle->SCR_Tab);                                        //获取SCR信息
        //配置SD卡的块大小,之后不要再修改了,固定块大小进行传输
        errorstatus = SD_SetBlockSize(pHandle, SD_BLOCK_SIZE);                                        //配置SD卡块大小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SD SetBlockSize error(%d)!\r\n",errorstatus);
                return(errorstatus);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SelectDeselect(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addr)
* 功能                        :        选中一个卡,并处于传输状态
* 参数                        :        pHandle:句柄;addr:卡地址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205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8
* 说明                        :         选择一个卡并将它置于传输状态(Transfer state)
                                        CMD7用来选定和取消指定的卡,卡在待机状态下还不能进行数据通信,因为总线上可能有多个卡都是出于待机状态,
                                        必须选择一个RCA地址目标卡使其进入传输状态才可以进行数据通信。同时通过CMD7命令也可以让已经被选择的目标卡返回到待机状态。
*************************************************************************************************************************/
SDIO_Error SD_SelectDeselect(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addr)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CMD7用来选择一个卡并将它置于传输状态(Transfer state),在任何时间只能有一个卡处于传输状态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7, addr,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GetCardInfo(SDIO_SD_HANDLE *pHandle, SD_CardInfo *cardinfo)
* 功能                        :        获取卡的细节信息
* 参数                        :        pHandle:句柄;cardinfo:卡信息结构指针,指向信息存放缓冲区地址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205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8
* 说明                        :         获取卡的信息,通过CSD信息得到
*************************************************************************************************************************/
SDIO_Error SD_GetCardInfo(SDIO_SD_HANDLE *pHandle, SD_CardInfo *cardinfo)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u8 tmp=0;

        cardinfo->CardType=(u8)pHandle->CardType;                                                 //卡类型
        cardinfo->RCA=(u16)pHandle->RCA;                                                                //卡RCA值
        tmp=(u8)((pHandle->CSD_Tab[0]&0xFF000000)>>24);
        cardinfo->SD_csd.CSDStruct=(tmp&0xC0)>>6;                                                //CSD结构
        cardinfo->SD_csd.SysSpecVersion=(tmp&0x3C)>>2;                                        //2.0协议还没定义这部分(为保留),应该是后续协议定义的
        cardinfo->SD_csd.Reserved1=tmp&0x03;                                                        //2个保留位
        tmp=(u8)((pHandle->CSD_Tab[0]&0x00FF0000)>>16);                                        //第1个字节
        cardinfo->SD_csd.TAAC=tmp;                                                                                   //数据读时间1
        tmp=(u8)((pHandle->CSD_Tab[0]&0x0000FF00)>>8);                                          //第2个字节
        cardinfo->SD_csd.NSAC=tmp;                                                                                  //数据读时间2
        tmp=(u8)(pHandle->CSD_Tab[0]&0x000000FF);                                                //第3个字节
        cardinfo->SD_csd.MaxBusClkFrec=tmp;                                                                  //传输速度
        tmp=(u8)((pHandle->CSD_Tab[1]&0xFF000000)>>24);                                        //第4个字节
        cardinfo->SD_csd.CardComdClasses=tmp<<4;                                            //卡指令类高四位
        tmp=(u8)((pHandle->CSD_Tab[1]&0x00FF0000)>>16);                                         //第5个字节
        cardinfo->SD_csd.CardComdClasses|=(tmp&0xF0)>>4;                                //卡指令类低四位
        cardinfo->SD_csd.RdBlockLen=tmp&0x0F;                                                    //最大读取数据长度
        tmp=(u8)((pHandle->CSD_Tab[1]&0x0000FF00)>>8);                                        //第6个字节
        cardinfo->SD_csd.PartBlockRead=(tmp&0x80)>>7;                                        //允许分块读
        cardinfo->SD_csd.WrBlockMisalign=(tmp&0x40)>>6;                                        //写块错位
        cardinfo->SD_csd.RdBlockMisalign=(tmp&0x20)>>5;                                        //读块错位
        cardinfo->SD_csd.DSRImpl=(tmp&0x10)>>4;
        cardinfo->SD_csd.Reserved2=0;                                                                         //保留
        if((pHandle->CardType==SD_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pHandle->CardType==SD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pHandle->CardType == SD_MULTIMEDIA_CARD))//标准1.1/2.0卡/MMC卡
        {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tmp&0x03)<<10;                                        //C_SIZE(12位)
                 tmp=(u8)(pHandle->CSD_Tab[1]&0x000000FF);                                         //第7个字节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tmp)<<2;
                tmp=(u8)((pHandle->CSD_Tab[2]&0xFF000000)>>24);                                //第8个字节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tmp&0xC0)>>6;
                cardinfo->SD_csd.MaxRdCurrentVDDMin=(tmp&0x38)>>3;
                cardinfo->SD_csd.MaxRdCurrentVDDMax=(tmp&0x07);
                tmp=(u8)((pHandle->CSD_Tab[2]&0x00FF0000)>>16);                                //第9个字节
                cardinfo->SD_csd.MaxWrCurrentVDDMin=(tmp&0xE0)>>5;
                cardinfo->SD_csd.MaxWrCurrentVDDMax=(tmp&0x1C)>>2;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Mul=(tmp&0x03)<<1;                                //C_SIZE_MULT
                tmp=(u8)((pHandle->CSD_Tab[2]&0x0000FF00)>>8);                                  //第10个字节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Mul|=(tmp&0x80)>>7;
                cardinfo->CardCapacity=(cardinfo->SD_csd.DeviceSize+1);                //计算卡容量
                cardinfo->CardCapacity*=(1<<(cardinfo->SD_csd.DeviceSizeMul+2));
                cardinfo->CardBlockSize=1<<(cardinfo->SD_csd.RdBlockLen);        //块大小
                cardinfo->CardCapacity*=cardinfo->CardBlockSize;
        }else if(pHandle->CardType==SD_HIGH_CAPACITY_SD_CARD)                        //高容量卡
        {
                tmp=(u8)(pHandle->CSD_Tab[1]&0x000000FF);                 //第7个字节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tmp&0x3F)<<16;//C_SIZE
                tmp=(u8)((pHandle->CSD_Tab[2]&0xFF000000)>>24); //第8个字节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tmp<<8);
                tmp=(u8)((pHandle->CSD_Tab[2]&0x00FF0000)>>16);        //第9个字节
                cardinfo->SD_csd.DeviceSize|=(tmp);
                tmp=(u8)((pHandle->CSD_Tab[2]&0x0000FF00)>>8);         //第10个字节
                cardinfo->CardCapacity=(u64)(cardinfo->SD_csd.DeviceSize+1)*512*1024;//计算卡容量
                cardinfo->CardBlockSize=512;                                         //块大小固定为512字节
        }
        cardinfo->SD_csd.EraseGrSize=(tmp&0x40)>>6;
        cardinfo->SD_csd.EraseGrMul=(tmp&0x3F)<<1;
        tmp=(u8)(pHandle->CSD_Tab[2]&0x000000FF);                        //第11个字节
        cardinfo->SD_csd.EraseGrMul|=(tmp&0x80)>>7;
        cardinfo->SD_csd.WrProtectGrSize=(tmp&0x7F);
        tmp=(u8)((pHandle->CSD_Tab[3]&0xFF000000)>>24);                //第12个字节
        cardinfo->SD_csd.WrProtectGrEnable=(tmp&0x80)>>7;
        cardinfo->SD_csd.ManDeflECC=(tmp&0x60)>>5;
        cardinfo->SD_csd.WrSpeedFact=(tmp&0x1C)>>2;
        cardinfo->SD_csd.MaxWrBlockLen=(tmp&0x03)<<2;
        tmp=(u8)((pHandle->CSD_Tab[3]&0x00FF0000)>>16);                //第13个字节
        cardinfo->SD_csd.MaxWrBlockLen|=(tmp&0xC0)>>6;
        cardinfo->SD_csd.WriteBlockPaPartial=(tmp&0x20)>>5;
        cardinfo->SD_csd.Reserved3=0;
        cardinfo->SD_csd.ContentProtectAppli=(tmp&0x01);
        tmp=(u8)((pHandle->CSD_Tab[3]&0x0000FF00)>>8);                //第14个字节
        cardinfo->SD_csd.FileFormatGrouop=(tmp&0x80)>>7;
        cardinfo->SD_csd.CopyFlag=(tmp&0x40)>>6;
        cardinfo->SD_csd.PermWrProtect=(tmp&0x20)>>5;
        cardinfo->SD_csd.TempWrProtect=(tmp&0x10)>>4;
        cardinfo->SD_csd.FileFormat=(tmp&0x0C)>>2;
        cardinfo->SD_csd.ECC=(tmp&0x03);
        tmp=(u8)(pHandle->CSD_Tab[3]&0x000000FF);                        //第15个字节
        cardinfo->SD_csd.CSD_CRC=(tmp&0xFE)>>1;
        cardinfo->SD_csd.Reserved4=1;
        tmp=(u8)((pHandle->CID_Tab[0]&0xFF000000)>>24);                //第0个字节
        cardinfo->SD_cid.ManufacturerID=tmp;
        tmp=(u8)((pHandle->CID_Tab[0]&0x00FF0000)>>16);                //第1个字节
        cardinfo->SD_cid.OEM_AppliID=tmp<<8;
        tmp=(u8)((pHandle->CID_Tab[0]&0x000000FF00)>>8);        //第2个字节
        cardinfo->SD_cid.OEM_AppliID|=tmp;
        tmp=(u8)(pHandle->CID_Tab[0]&0x000000FF);                        //第3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Name1=tmp<<24;
        tmp=(u8)((pHandle->CID_Tab[1]&0xFF000000)>>24);         //第4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Name1|=tmp<<16;
        tmp=(u8)((pHandle->CID_Tab[1]&0x00FF0000)>>16);                   //第5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Name1|=tmp<<8;
        tmp=(u8)((pHandle->CID_Tab[1]&0x0000FF00)>>8);                //第6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Name1|=tmp;
        tmp=(u8)(pHandle->CID_Tab[1]&0x000000FF);                          //第7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Name2=tmp;
        tmp=(u8)((pHandle->CID_Tab[2]&0xFF000000)>>24);         //第8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Rev=tmp;
        tmp=(u8)((pHandle->CID_Tab[2]&0x00FF0000)>>16);                //第9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SN=tmp<<24;
        tmp=(u8)((pHandle->CID_Tab[2]&0x0000FF00)>>8);                 //第10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SN|=tmp<<16;
        tmp=(u8)(pHandle->CID_Tab[2]&0x000000FF);                   //第11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SN|=tmp<<8;
        tmp=(u8)((pHandle->CID_Tab[3]&0xFF000000)>>24);         //第12个字节
        cardinfo->SD_cid.ProdSN|=tmp;
        tmp=(u8)((pHandle->CID_Tab[3]&0x00FF0000)>>16);                 //第13个字节
        cardinfo->SD_cid.Reserved1|=(tmp&0xF0)>>4;
        cardinfo->SD_cid.ManufactDate=(tmp&0x0F)<<8;
        tmp=(u8)((pHandle->CID_Tab[3]&0x0000FF00)>>8);                //第14个字节
        cardinfo->SD_cid.ManufactDate|=tmp;
        tmp=(u8)(pHandle->CID_Tab[3]&0x000000FF);                        //第15个字节
        cardinfo->SD_cid.CID_CRC=(tmp&0xFE)>>1;
        cardinfo->SD_cid.Reserved2=1;

        return error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EnableWideBusMode(SDIO_SD_HANDLE *pHandle, bool isEnable4BusWide)
* 功能                        :        使能4bit DAT线模式,如果失败将保持原来模式
* 参数                        :        pHandle:服务器句柄;Enable:4bit模式;Disable:1bit模式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205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8
* 说明                        :         设置卡和控制器为4bit总线模式,线设置开启4线模式再开启高速时钟,必须先激活选中卡
*************************************************************************************************************************/
SDIO_Error SD_EnableWideBusMode(SDIO_SD_HANDLE *pHandle, bool isEnable4BusWide)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SD卡不支持设置
        if (pHandle->CardType == SD_MULTIMEDIA_CARD)
        {
                errorstatus = SDIO_UNSUPPORTED_FEATURE;
                return(errorstatus);
        }
        else //SD卡
        {
                if (isEnable4BusWide)        //4BIT模式
                {
                    errorstatus = SDEnableWideBus(pHandle, TRUE);        //设置SD卡为4bit总线模式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设置SD卡成功
                        {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t4BitBusWide();        //设置SDIO控制器为4线模式
                        }
                  }
                  else
                  {
                          errorstatus = SDEnableWideBus(pHandle, FALSE);        //设置SD卡为1bit总线模式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设置SD卡成功
                        {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t1BitBusWide();        //设置SDIO控制器为1线模式
                        }
                  }
          }
        return (error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tatic SDIO_Error SDEnableWideBus(SDIO_SD_HANDLE *pHandle, bool isEnableWideBus)
* 功能                        :        设置SD卡宽总线模式
* 参数                        :        pHandle:服务器句柄;isEnableWideBus:4bit模式;Disable:1bit模式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205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8
* 说明                        :         设置SD卡宽总线模式-需要先读取RCA
*************************************************************************************************************************/
static SDIO_Error SDEnableWideBus(SDIO_SD_HANDLE *pHandle, bool isEnableWideBus)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u32 temp;

        pHandle->pInterface->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_Short, &temp);        //获取响应
        if (temp & SD_CARD_LOCKED) //锁了
        {
                errorstatus = SDIO_LOCK_UNLOCK_FAILED;
                return(errorstatus);
        }

        if (isEnableWideBus)        //使能4bit dat
        {
                //发送CMD55,SDIO_APP_CMD,激活卡
                //发送CMD55 SDIO_APP_CMD;命令参数:RCA;返回响应R1,设置RCA为0,短响应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55, (u32)pHandle->RCA << 16,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CMD55 error(%d)!\r\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信息
                        return (errorstatus);
                }
                //发送ACMD6,SDIO_APP_SD_SET_BUSWIDTH,设置宽总线模式,参数0x2,短响应,R1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ACMD6, 0x2,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ACMD6 error(%d)!\r\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信息
                        return (errorstatus);
                }
                return (errorstatus);
        }
        else        //设置为单线模式
          {
                //发送CMD55 SDIO_APP_CMD;命令参数:RCA;返回响应R1,设置RCA为0,短响应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55, (u32)pHandle->RCA << 16,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CMD55 error(%d)!\r\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信息
                        return (errorstatus);
                }
                //发送ACMD6,SDIO_APP_SD_SET_BUSWIDTH,设置宽总线模式,参数0x0,短响应,R1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ACMD6, 0x0,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ACMD6 error(%d)!\r\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信息
                        return (errorstatus);
                }
                return(errorstatus);
        }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SetBlockSize(SDIO_SD_HANDLE *pHandle, u16 BlockSize)
* 功能                        :        设置SD卡块大小
* 参数                        :        pHandle:句柄;BlockSize:设置SD卡块大小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205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8
* 说明                        :         通常取512B
                                        2020-02-21:尝试设置不同大小的块,以提高速度,但是SDHC卡是不支持设置块大小的
*************************************************************************************************************************/
SDIO_Error SD_SetBlockSize(SDIO_SD_HANDLE *pHandle, u16 BlockSize)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u32 temp;

        //如果卡锁定了则返回
        pHandle->pInterface->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_Short, &temp);        //获取响应
        if (temp & SD_CARD_LOCKED) //锁了
        {
                errorstatus = SDIO_LOCK_UNLOCK_FAILED;
                return(errorstatus);
        }

        //CMD16 Set Block Size for Card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16, BlockSize,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CMD16 ERROR %d\r\n",errorstatus);
                //如果失败了,尝试切换到512字节
                //CMD16 Set Block Size for Card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16, 512,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恢复默认配置失败 ,CMD16 ERROR %d\r\n",errorstatus);
                }
                else
                {
                        pHandle->SDIO_BlockSize = GetSDIO_BlockSizeForSDBlock(512);                                //SDIO传输块大小
                        DEBUG("使用默认512B块大小,设置成功\r\n");
                }
        }
        else //设置成功了
        {
                pHandle->SDIO_BlockSize = GetSDIO_BlockSizeForSDBlock(BlockSize);                        //SDIO传输块大小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ReadBlock(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BlockAddr, u8 *pBlockBuff)
* 功能                        :        读SD卡一个块
* 参数                        :        pHandle:句柄;BlockAddr:块地址;BlockBuff:块缓冲区地址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205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8
* 说明                        :         读SD卡一个块
*************************************************************************************************************************/
SDIO_Error SD_ReadBlock(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BlockAddr, u8 *pBlockBuff)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u32 ReadLen;                                        //读取的数据长度

        if (pBlockBuff == NULL)                        //没有分配接收缓冲区,返回
        {
                errorstatus = SDIO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if(pHandle->CardType != SD_HIGH_CAPACITY_SD_CARD)
        {
                BlockAddr <<= 9;                        //小容量卡,转换为字节单位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发送CMD17 READ_SINGLE_BLOCK,块读取指令,参数:块地址,短回复,R1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17, BlockAddr,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获取回复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命令发送错误,返回
        {
                DEBUG("CMD17 error (%d)!\r\n",errorstatus);
                return(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tAndStartDataTrans(pBlockBuff, TRUE, pHandle->SDIO_BlockSize, pHandle->SDCardInfo.CardBlockSize);        //初始化DMA,并准备读取数据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WaitTransComplete(TRUE, &ReadLen, 150);        //SDIO等待传输完成(等待读取或写入数据完成)(超时:150ms)
        if(errorstatus == SDIO_OK && ReadLen != pHandle->SDCardInfo.CardBlockSize)
        {
                DEBUG("读取数据错误,需要读取:%dB,实际返回:%dB\r\n", pHandle->SDCardInfo.CardBlockSize, ReadLen);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ReadMultiBlocks(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BlockAddr, u8 *pBlockBuff, u16 NumberOfBlocks)
* 功能                        :        读SD卡多个块
* 参数                        :        pHandle:句柄;BlockAddr:块地址;pBlockBuff:块缓冲区地址;NumberOfBlocks:块数量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20516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8
* 说明                        :         读SD卡多个(大于1个)块
*************************************************************************************************************************/
SDIO_Error SD_ReadMultiBlocks(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BlockAddr, u8 *pBlockBuff, u16 NumberOfBlocks)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SDIO_Error error1;
        u32 ReadLen;                                        //读取的数据长度

        if (pBlockBuff == NULL)                        //没有分配接收缓冲区,返回
        {
                errorstatus = SDIO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限制读取的块数量
        if(NumberOfBlocks > pHandle->MaxTransBlockCount)
        {
                DEBUG("限制一次读取%d块,当前一次读取%d\r\n", pHandle->MaxTransBlockCount, NumberOfBlocks);
                NumberOfBlocks = pHandle->MaxTransBlockCount;
        }

        if(pHandle->CardType != SD_HIGH_CAPACITY_SD_CARD)
        {
                BlockAddr <<= 9;                        //小容量卡,转换为字节单位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发送CMD18 SDIO_READ_MULT_BLOCK;多区段读命令,参数:开始地址,短返回,R1(发送后会不停的发送数据出来,需要CMD12命令取消发送)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18, BlockAddr,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获取回复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命令发送错误,返回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DEBUG("CMD18 error (%d)!\r\n",errorstatus);
                return(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tAndStartDataTrans(pBlockBuff, TRUE, pHandle->SDIO_BlockSize, pHandle->SDCardInfo.CardBlockSize*NumberOfBlocks);        //初始化DMA开始读取数据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WaitTransComplete(TRUE, &ReadLen, 100*NumberOfBlocks);                                                                                                    //SDIO等待传输完成(等待读取或写入数据完成)(超时:100ms*NumberOfBlocks)

        if(errorstatus == SDIO_OK && ReadLen != (pHandle->SDCardInfo.CardBlockSize*NumberOfBlocks))
        {
                DEBUG("读取数据错误,需要读取:%dB,实际返回:%dB\r\n", pHandle->SDCardInfo.CardBlockSize*NumberOfBlocks, ReadLen);
        }

        //发送CMD12 SDIO_STOP_TRANSMISSION命令,终止读取;参数:0,短响应,R1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12, 0,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1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if(error1 != SDIO_OK)        //获取回复
        {
                DEBUG("CMD12 error (%d)!\r\n",error1);
        }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WriteBlock(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BlockAddr, const u8 *pBlockBuff)
* 功能                        :        写SD卡一个块
* 参数                        :        BlockAddr:块地址;
                                        writebuff:写缓冲区地址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8-03-29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9
* 说明                        :         写SD卡一个块
**************************************************************************************************************************/
SDIO_Error SD_WriteBlock(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BlockAddr, const u8 *pBlockBuff)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u32 cardstatus = 0;
        u32 ReadLen = 0;
        u32 timeout;

        if (pBlockBuff == NULL)
        {
                errorstatus = SDIO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if(pHandle->CardType != SD_HIGH_CAPACITY_SD_CARD)
        {
                BlockAddr <<= 9;                        //小容量卡,转换为字节单位
        }

        //检查
        timeout = 100;        //超时100ms`
        do
        {
                //发送CMD13,SDIO_SEND_STATUS,读 Card_Status 寄存器,参数,RCA地址,短返回,R1;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13, (u32) pHandle->RCA << 16,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获取回复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命令发送错误,返回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DEBUG("CMD13 error (%d)!\r\n",errorstatus);
                        return(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_Short, &cardstatus);                        //获取响应的状态
                if((cardstatus & 0x00000100) == 0) //没有准备好
                {
                        SYS_DelayMS(1);        //延时
                }
                else //READY_FOR_DATA位有效,卡已经准备好写入了
                {
                        break;
                }
                timeout --;
        }
        while (timeout);

        if (timeout == 0)
        {
                DEBUG("等待卡写入超时,错误:%d\r\n",errorstatus);
                return(SDIO_ERROR);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发送CMD24,SDIO_WRITE_SINGLE_BLOCK,写命令,参数:地址(大容量卡为块地址),短响应,R1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24, BlockAddr,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获取回复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命令发送错误,返回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DEBUG("CMD24 error (%d)!\r\n",errorstatus);
                return(errorstatus);
        }

        //开始传输-写入数据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tAndStartDataTrans((u8 *)pBlockBuff, FALSE, pHandle->SDIO_BlockSize, pHandle->SDCardInfo.CardBlockSize);
        //等待传输完成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WaitTransComplete(FALSE, &ReadLen, 150);//SDIO等待传输完成(等待读取或写入数据完成)(超时:150ms)
        if(errorstatus == SDIO_OK && ReadLen != pHandle->SDCardInfo.CardBlockSize)
        {
                DEBUG("写入数据错误,需要写入:%dB,实际写入:%dB\r\n", pHandle->SDCardInfo.CardBlockSize, ReadLen);
        }

    //读取卡编程状态,等待写入完成
        errorstatus = SD_WaitProgrammingFinish(pHandle, 100);                                                        //等待编程完成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WriteMultiBlocks(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BlockAddr, const u8 *pBlockBuff, u16 NumberOfBlocks)
* 功能                        :        写SD卡多个块
* 参数                        :        pHandle:句柄;BlockAddr:块地址;BlockBuff:块缓冲区地址NumberOfBlocks:块数量
* 返回                        :        SD_OK:成功,其它见SD Card Error code.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8-03-3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30
* 说明                        :         写SD卡多个(大于1个)块
**************************************************************************************************************************/
SDIO_Error SD_WriteMultiBlocks(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BlockAddr, const u8 *pBlockBuff, u16 NumberOfBlocks)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u32 cardstatus = 0;
        u32 ReadLen = 0;
        u32 timeout;

        if (pBlockBuff == NULL)
        {
                errorstatus = SDIO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errorstatus);
        }

        //限制读取的块数量
        if(NumberOfBlocks > pHandle->MaxTransBlockCount)
        {
                DEBUG("限制一次读取%d块,当前一次读取%d\r\n", pHandle->MaxTransBlockCount, NumberOfBlocks);
                NumberOfBlocks = pHandle->MaxTransBlockCount;
        }

        //地址检查
        if(pHandle->CardType != SD_HIGH_CAPACITY_SD_CARD)
        {
                BlockAddr <<= 9;                        //小容量卡,转换为字节单位
        }

        //检查
        timeout = 100;        //超时100ms`
        do
        {
                //发送CMD13,SDIO_SEND_STATUS,读 Card_Status 寄存器,参数,RCA地址,短返回,R1;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13, (u32) pHandle->RCA << 16,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获取回复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命令发送错误,返回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DEBUG("CMD13 error (%d)!\r\n",errorstatus);
                        return(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_Short, &cardstatus);                        //获取响应的状态
                if((cardstatus & 0x00000100) == 0) //没有准备好
                {
                        SYS_DelayMS(1);        //延时
                }
                else //READY_FOR_DATA位有效,卡已经准备好写入了
                {
                        break;
                }
                timeout --;
        }
        while (timeout);

        if (timeout == 0)
        {
                DEBUG("等待卡写入超时,错误:%d(状态0x%X)\r\n",errorstatus,cardstatus);
                return(SDIO_ERROR);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发送CMD25,SDIO_WRITE_MULT_BLOCK,参数:字节地址(大容量卡为块地址),短返回,R1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25, BlockAddr,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获取回复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命令发送错误,返回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DEBUG("CMD25 error (%d)!\r\n",errorstatus);
                return(errorstatus);
        }

        //开始传输-写入数据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tAndStartDataTrans((u8 *)pBlockBuff, FALSE, pHandle->SDIO_BlockSize, pHandle->SDCardInfo.CardBlockSize*NumberOfBlocks);
        //等待传输完成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WaitTransComplete(FALSE, &ReadLen, 100*NumberOfBlocks);//SDIO等待传输完成(等待读取或写入数据完成)(超时:100ms*NumberOfBlocks)
        if(errorstatus == SDIO_OK && ReadLen != (pHandle->SDCardInfo.CardBlockSize*NumberOfBlocks))
        {
                DEBUG("写入数据错误,需要写入:%dB,实际写入:%dB\r\n", pHandle->SDCardInfo.CardBlockSize, ReadLen);
        }

        //发送CMD12 SDIO_STOP_TRANSMISSION命令,终止读取;参数:0,短响应,R1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12, 0,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获取回复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命令发送错误,返回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DEBUG("CMD12 error (%d)!\r\n",errorstatus);
                return(errorstatus);
        }

    //读取卡编程状态,等待写入完成
        errorstatus = SD_WaitProgrammingFinish(pHandle, 100);                                                        //等待编程完成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EraseBlock(SDIO_SD_HANDLE *pHandle,u32 BlockAddr, u32 NumberOfBlocks)
* 功能                        :        擦除指定的块
* 参数                        :        pHandle:句柄;BlockAddr:擦除的块地址;NumberOfBlocks:擦除的块数量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8-03-3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30
* 说明                        :         地址必须是块地址-擦除特别慢
*************************************************************************************************************************/
SDIO_Error SD_EraseBlock(SDIO_SD_HANDLE *pHandle,u32 BlockAddr, u32 NumberOfBlocks)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 Check if the card coomnd class supports erase command */
        if (((pHandle->CSD_Tab[1] >> 20) & SD_CCCC_ERASE) == 0)         //卡不支持擦除命令
        {
                errorstatus = SDIO_REQUEST_NOT_APPLICABLE;
                return (errorstatus);
        }

        //发送CMD32 ERASE_GROUP_START命令,写入擦除开始地址;参数:擦除开始地址,短响应,R1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32, BlockAddr,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获取回复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命令发送错误,返回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DEBUG("CMD32 error (%d)!\r\n",errorstatus);
                return(errorstatus);
        }

        //发送CMD33 SD_ERASE_GRP_END命令,写入擦除结束地址;参数:擦除结束地址,短响应,R1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33, BlockAddr+NumberOfBlocks,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获取回复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命令发送错误,返回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DEBUG("CMD33 error (%d)!\r\n",errorstatus);
                return(errorstatus);
        }

        //发送CMD38 ERASE命令,参数0,开始擦除,响应R1b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38, 0,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获取回复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命令发送错误,返回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DEBUG("CMD38 error (%d)!\r\n",errorstatus);
                return(errorstatus);
        }
         //读取卡编程状态,等待擦除完成
        errorstatus = SD_WaitProgrammingFinish(pHandle, NumberOfBlocks*500);                        //等待编程完成

        return(error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WaitProgrammingFinish(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TimeOutMs)
* 功能                        :        等待编程完成
* 参数                        :        pHandle:句柄;TimeOutMs:通信超时时间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宏定义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18-03-30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30
* 说明                        :         用于写入完成后等待编程完成
*************************************************************************************************************************/
SDIO_Error SD_WaitProgrammingFinish(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TimeOutMs)
{
        SDIO_Error Status = SDIO_OK;
        u32 respR1 = 0;
        u8 cardstate;

        while(TimeOutMs)
        {
                //发送CMD13,SDIO_SEND_STATUS,读 Card_Status 寄存器,参数,RCA地址,短返回,R1;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13, (u32) pHandle->RCA << 16, SDIO_Response_Short);
                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获取回复
                if (Status != SDIO_OK)                                                                                                    //命令发送错误,返回
                {
                        DEBUG("CMD13 error (%d)!\r\n",Status);
                        return(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_Short, &respR1);                                //获取响应的状态
                //返回状态错误查询-加入以下状态可以在编程错误时方便找出问题
                if (respR1 & SDIO_OCR_ADDR_OUT_OF_RANGE)
                {
                        Status = (SDIO_ADDR_OUT_OF_RANGE);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ADDR_MISALIGNED)
                {
                        Status = (SDIO_ADDR_MISALIGNED);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BLOCK_LEN_ERR)
                {
                        Status =(SDIO_BLOCK_LEN_ERR);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ERASE_SEQ_ERR)
                {
                        Status = (SDIO_ERASE_SEQ_ERR);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BAD_ERASE_PARAM)
                {
                        Status = (SDIO_BAD_ERASE_PARAM);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WRITE_PROT_VIOLATION)
                {
                        Status = (SDIO_WRITE_PROT_VIOLATION);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LOCK_UNLOCK_FAILED)
                {
                        Status = (SDIO_LOCK_UNLOCK_FAILED);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COM_CRC_FAILED)
                {
                        Status = (SDIO_COM_CRC_FAILED);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ILLEGAL_CMD)
                {
                        Status = (SDIO_ILLEGAL_CMD);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CARD_ECC_FAILED)
                {
                        Status = (SDIO_CARD_ECC_FAILED);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CC_ERROR)
                {
                        Status = (SDIO_CC_ERROR);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GENERAL_UNKNOWN_ERROR)
                {
                        Status =(SDIO_GENERAL_UNKNOWN_ERROR);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STREAM_READ_UNDERRUN)
                {
                        Status = (SDIO_STREAM_READ_UNDERRUN);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STREAM_WRITE_OVERRUN)
                {
                        Status = (SDIO_STREAM_WRITE_OVERRUN);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CID_CSD_OVERWRIETE)
                {
                        Status = (SDIO_CID_CSD_OVERWRITE);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WP_ERASE_SKIP)
                {
                        Status = (SDIO_WP_ERASE_SKIP);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CARD_ECC_DISABLED)
                {
                        Status = (SDIO_CARD_ECC_DISABLED);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ERASE_RESET)
                {
                        Status = (SDIO_ERASE_RESET);
                }
                else if (respR1 & SDIO_OCR_AKE_SEQ_ERROR)
                {
                        Status = (SDIO_AKE_SEQ_ERROR);
                }

                if (Status != SDIO_OK)                                                                                                    //命令发送错误,返回
                {
                        DEBUG("CMD13 resp error (%d)!\r\n",Status);
                        return(Status);
                }

                /* Find out card status */
                cardstate = (u8) ((respR1 >> 9) & 0x0000000F);
                if((cardstate == SD_CARD_PROGRAMMING) || (cardstate == SD_CARD_RECEIVING))                //卡在编程中,等待
                {
                        Status = SDIO_ERASE_RESET;        //等待编程完成超时
                        SYS_DelayMS(1);
                }
                else
                {
                        return SDIO_OK;                //操作成功了
                }

                TimeOutMs--;
        }

        return Status;
}

楼主:
/*************************************************************************************************************************
* 函数                        :        SDIO_Error SD_GetSDSCR(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pSCR[2])
* 功能                        :        获取SCR信息
* 参数                        :        pHandle:句柄;prca:RCA缓冲区指针
* 返回                        :        SDIO_Error
* 依赖                        :        底层寄存器操作函数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0-09-13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0-09-13
* 说明                        :
*************************************************************************************************************************/
SDIO_Error SD_GetSDSCR(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pSCR[2])
{
        SDIO_Error errorstatus = SDIO_OK;
        u32 cnt = 0;
        u8 Buff[8];

        //设置块大小为8字节
        //发送SDIO_SET_BLOCKLEN,参数8,短响应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16, 8,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SDIO_SET_BLOCKLEN error(%d)!\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信息
                goto _error;
        }

        //发送CMD55 SDIO_APP_CMD;命令参数:RCA;返回响应R1,设置RCA为0,短响应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SDIO_CMD_APP_CMD, (u32)pHandle->RCA << 16,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goto _error;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learDataTrans();                                                                                //清除数据传输
        //发送ACMD51 SD_APP_SEND_SCR,参数0,短响应,R1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SDIO_CMD_SDIO_APP_SEND_SCR, 0,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goto _error;
        }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tAndStartDataTrans(Buff, TRUE, SDIO_DataBlockSize_8B, 8);//设置SDIO并开始准备数据传输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WaitTransComplete(TRUE, &cnt, 500);
        if(errorstatus == SDIO_OK)
        {
                pSCR[0] = Buff[0];
                pSCR[0] <<= 8;
                pSCR[0] |= Buff[1];
                pSCR[0] <<= 8;
                pSCR[0] |= Buff[2];
                pSCR[0] <<= 8;
                pSCR[0] |= Buff[3];

                pSCR[1] = Buff[4];
                pSCR[1] <<= 8;
                pSCR[1] |= Buff[5];
                pSCR[1] <<= 8;
                pSCR[1] |= Buff[6];
                pSCR[1] <<= 8;
                pSCR[1] |= Buff[7];
        }

_error:
        //恢复块大小为 SD_BLOCK_SIZE
        pHandle->pInterface->SDIO_SendCommand(CMD16, SD_BLOCK_SIZE, SDIO_Response_Short);
        errorstatus = pHandle->pInterface->SDIO_CmdResp1Error();

        if (errorstatus != SDIO_OK)
        {
                DEBUG("SDIO_SET_BLOCKLEN error(%d)!\n",errorstatus);        //调试,打印错误信息
        }

        return (errorstatus);
}

楼主:
//sdio_sdcard.h

/*************************************************************************************************************
* 文件名                        :        sdio_sdcard.c
* 功能                                :        SDIO接口SD卡驱动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18-03-27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7
* 详细                                :        源程序借鉴了意法STM32F103X库函数
                                                分离了底层SDIO接口,但是依赖一些数据定义,在sdio_const中
*************************************************************************************************************/
#ifndef _SDIO_SDCARD_H_
#define _SDIO_SDCARD_H_
#include "sdio_const.h"
#include "system.h"

//SD卡 CSD
typedef struct       /* Card Specific Data */
{
        u8  CSDStruct;            /* CSD structure */
        u8  SysSpecVersion;       /* System specification version */
        u8  Reserved1;            /* Reserved */
        u8  TAAC;                 /* Data read access-time 1 */
        u8  NSAC;                 /* Data read access-time 2 in CLK cycles */
        u8  MaxBusClkFrec;        /* Max. bus clock frequency */
        u16 CardComdClasses;      /* Card command classes */
        u8  RdBlockLen;           /* Max. read data block length */
        u8  PartBlockRead;        /* Partial blocks for read allowed */
        u8  WrBlockMisalign;      /* Write block misalignment */
        u8  RdBlockMisalign;      /* Read block misalignment */
        u8  DSRImpl;              /* DSR implemented */
        u8  Reserved2;            /* Reserved */
        u16 DeviceSize;           /* Device Size */
        u8  MaxRdCurrentVDDMin;   /* Max. read current @ VDD min */
        u8  MaxRdCurrentVDDMax;   /* Max. read current @ VDD max */
        u8  MaxWrCurrentVDDMin;   /* Max. write current @ VDD min */
        u8  MaxWrCurrentVDDMax;   /* Max. write current @ VDD max */
        u8  DeviceSizeMul;        /* Device size multiplier */
        u8  EraseGrSize;          /* Erase group size */
        u8  EraseGrMul;           /* Erase group size multiplier */
        u8  WrProtectGrSize;      /* Write protect group size */
        u8  WrProtectGrEnable;    /* Write protect group enable */
        u8  ManDeflECC;           /* Manufacturer default ECC */
        u8  WrSpeedFact;          /* Write speed factor */
        u8  MaxWrBlockLen;        /* Max. write data block length */
        u8  WriteBlockPaPartial;  /* Partial blocks for write allowed */
        u8  Reserved3;            /* Reserded */
        u8  ContentProtectAppli;  /* Content protection application */
        u8  FileFormatGrouop;     /* File format group */
        u8  CopyFlag;             /* Copy flag (OTP) */
        u8  PermWrProtect;        /* Permanent write protection */
        u8  TempWrProtect;        /* Temporary write protection */
        u8  FileFormat;           /* File Format */
        u8  ECC;                  /* ECC code */
        u8  CSD_CRC;              /* CSD CRC */
        u8  Reserved4;            /* always 1*/
} SD_CSD;

//SD卡CID
typedef struct      /*Card Identification Data*/
{
        u8  ManufacturerID;       /* ManufacturerID */
        u16 OEM_AppliID;          /* OEM/Application ID */
        u32 ProdName1;            /* Product Name part1 */
        u8  ProdName2;            /* Product Name part2*/
        u8  ProdRev;              /* Product Revision */
        u32 ProdSN;               /* Product Serial Number */
        u8  Reserved1;            /* Reserved1 */
        u16 ManufactDate;         /* Manufacturing Date */
        u8  CID_CRC;              /* CID CRC */
        u8  Reserved2;            /* always 1 */
} SD_CID;

//SD卡信息
typedef struct
{
        SD_CSD SD_csd;
        SD_CID SD_cid;
        u64 CardCapacity;          //SD卡容量,单位:字节,最大支持2^64字节大小的卡
        u32 CardBlockSize;         //SD卡块大小
        u16 RCA;                        //卡相对地址
        u8 CardType;                //卡类型
} SD_CardInfo;

/* Supported Memory Cards */
typedef enum
{
        SD_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            =        0x0,        //SD V1.1版
        SD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            =        0x1,        //SD V2.0版
        SD_HIGH_CAPACITY_SD_CARD                =        0x2,        //大容量SD卡-必须以块为单位读取
        SD_MULTIMEDIA_CARD                       =        0x3,        //MMC卡
        SD_SECURE_DIGITAL_IO_CARD                =        0x4,        //普通SD卡
        SD_HIGH_SPEED_MULTIMEDIA_CARD            =        0x5,        //高速SD卡
        SD_SECURE_DIGITAL_IO_COMBO_CARD         =        0x6,
        SD_HIGH_CAPACITY_MMC_CARD                =        0x7,        //大容量MMC卡
}SD_CARD_TYPE;

//SD卡扇区大小定义-注意大容量卡不支持此设置,只能使用512字节
#define SD_BLOCK_SIZE                512                                                //SD卡块大小
#if(SD_BLOCK_SIZE != 512 && SD_BLOCK_SIZE != 1024 && SD_BLOCK_SIZE != 2048 && SD_BLOCK_SIZE != 4096)
#error("无效的SD卡块大小");
#endif //SD_BLOCK_SIZE

//获取与SD卡块大小对应的SDIO传输块大小
__inline SDIO_DataBlockSize GetSDIO_BlockSizeForSDBlock(u32 SD_BlockSize)
{
        switch(SD_BlockSize)
        {
                case 512: return SDIO_DataBlockSize_512B;
                case 1024: return SDIO_DataBlockSize_1024B;
                case 2048: return SDIO_DataBlockSize_2048B;
                default:return SDIO_DataBlockSize_512B;
        }
}

//SD接口
typedef struct
{
        void (*SDIO_Init)(void);                                                                                                    //SDIO初始化

        void (*SDIO_SetLowSpeedClock)(void);                                                                                //SDIO设置低速时钟
        void (*SDIO_SetHighpeedClock)(void);                                                                                //SDIO设置高速时钟
        void (*SDIO_Set1BitBusWide)(void);                                                                                        //SDIO设置单线模式
        void (*SDIO_Set4BitBusWide)(void);                                                                                        //SDIO设置4线模式
        void (*SDIO_SendCommand)(u8 CmdIndex,u32 CmdArg,SDIO_WAIT_RESP WaitResp);        //SDIO发送一个命令
        void (*SDIO_SetAndStartDataTrans)(u8 *pDataBuff, bool isEnableReadData, SDIO_DataBlockSize SDIOBlockSize, u32 TransDataLen);//设置SDIO并开始准备数据传输
        void (*SDIO_ClearDataTrans)(void);                                                                                        //SDIO清除数据传输
        SDIO_Error (*SDIO_WaitTransComplete)(bool isEnableReadData, u32 *pDataLen, u32 TimeOutMs);//SDIO等待传输完成(等待读取或写入数据完成)

        void (*SDIO_GetResponse)(SDIO_RESP_TYPE RespIndex, u32 *pRespData);                        //获取返回响应状态 2020-09-12 更换接口形态,更通用一些
        SDIO_Error (*SDIO_CmdError)(void);                                                                                        //获取指令执行状态(无响应)
        SDIO_Error (*SDIO_CmdResp1Error)(void);                                                                                //指令执行状态(R1)
        SDIO_Error (*SDIO_CmdResp2Error)(void);                                                                                //指令执行状态(R2,CID or CSD)
        SDIO_Error (*SDIO_CmdResp3Error)(void);                                                                                //指令执行状态(R3,OCR)
        SDIO_Error (*SDIO_CmdResp6Error)(u16*prca);                                                                        //指令执行状态(R6,RCA)
        SDIO_Error (*SDIO_CmdResp7Error)(void);                                                                                //获取指令执行状态(R7)
        u32 (*SDIO_GetMaxTransBlockCount)(void);                                                                        //获取最大传输块数量,2020-09-13新增接口
}SDIO_SD_INTERFACE;

//SDIO句柄
typedef struct
{
        const SDIO_SD_INTERFACE *pInterface;                                                                                //所需的SDIO接口

        SD_CARD_TYPE        CardType;                                                                                                    //卡类型
        u32 CSD_Tab[4];
        u32 CID_Tab[4];
        u32 SCR_Tab[2];
        u32 RCA;
        u32 MaxTransBlockCount;                                                                                                    //SD卡控制器一次能传输的块最大数量
        SD_CardInfo SDCardInfo;                                                                                                    //SD卡信息
        SDIO_DataBlockSize SDIO_BlockSize;                                                                                        //SD卡block大小
}SDIO_SD_HANDLE;

//相关接口
void SD_InterfaceInit(SDIO_SD_HANDLE *pHandle, const SDIO_SD_INTERFACE *pInterface);                                                //SD卡底层接口初始化
SDIO_Error SD_Init(SDIO_SD_HANDLE *pHandle);                                                                                                    //SD卡初始化
SDIO_Error SD_ReadStatus(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pSCR);                                                                                                //读取SD卡状态寄存器
SDIO_Error SD_ReadBlock(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BlockAddr, u8 *pBlockBuff);                                                        //读SD卡一个块
SDIO_Error SD_ReadMultiBlocks(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BlockAddr, u8 *pBlockBuff, u16 NumberOfBlocks);        //读取SD卡多个块
SDIO_Error SD_WriteBlock(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BlockAddr,const  u8 *pBlockBuff);                                                                //写SD卡一个块
SDIO_Error SD_WriteMultiBlocks(SDIO_SD_HANDLE *pHandle, u32 BlockAddr,const  u8 *pBlockBuff, u16 NumberOfBlocks);        //写SD卡多个块
SDIO_Error SD_EraseBlock(SDIO_SD_HANDLE *pHandle,u32 BlockAddr, u32 NumberOfBlocks);                                                //擦除指定的块

#endif //_SDIO_SDCARD_H_

楼主:
//中间层接口

/*************************************************************************************************************
* 文件名                        :        SDIO_SD_Interface.c
* 功能                                :        SD卡所需的SDIO接口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18-03-27
* 最后修改时间                :        2018-03-27
* 详细                                :        定义了SDIO SD卡所需的底层SDIO接口
*************************************************************************************************************/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DIO_SD_Interface.h"
#include "sdio.h"
#include "sdio_const.h"
#include "board.h"

void BI_SDIO_Init(void);                                        //SDIO SD卡初始化
void BI_SDIO_SetLowSpeedClock(void);                //SDIO设置低速时钟
void BI_SDIO_SetHighpeedClock(void);                //SDIO设置高速时钟
void BI_SDIO_Set1BitBusWide(void);                        //SDIO设置单线模式
void BI_SDIO_Set4BitBusWide(void);                        //SDIO设置4线模式

//默认的SD卡接口
const SDIO_SD_INTERFACE g_DefaultSD_Interface =
{
        BI_SDIO_Init,                                        //SDIO初始化

        BI_SDIO_SetLowSpeedClock,                //SDIO设置低速时钟
        BI_SDIO_SetHighpeedClock,                //SDIO设置高速时钟
        BI_SDIO_Set1BitBusWide,                        //SDIO设置单线模式
        BI_SDIO_Set4BitBusWide,                        //SDIO设置4线模式
        SDIO_SendCommand,                                //SDIO发送一个命令
        SDIO_SetAndStartDataTrans,                //SDIO设置并开始数据传输
        SDIO_ClearDataTrans,                        //SDIO清除数据传输
        SDIO_WaitTransComplete,                        //SDIO等待传输完成(等待读取或写入数据完成)

        SDIO_GetResponse,                                //获取返回响应状态
        SDIO_CmdError,                                        //获取指令执行状态(无响应)
        SDIO_CmdResp1Error,                                //指令执行状态(R1)
        SDIO_CmdResp2Error,                                //指令执行状态(R2,CID or CSD)
        SDIO_CmdResp3Error,                                //指令执行状态(R3,OCR)
        SDIO_CmdResp6Error,                                //指令执行状态(R6,RCA)
        SDIO_CmdResp7Error,                                //获取指令执行状态(R7)
        SDIO_GetMaxTransBlockCount,                //获取最大传输块数量,2020-09-13新增接口
};

//SDIO SD卡初始化
void BI_SDIO_Init(void)
{
        //SDIO 相关IO初始化
        SYS_GPIOx_SetAF(GPIO_PD6_SD0_nCD);
        SYS_GPIOx_SetAF(GPIO_PD5_SD0_DATA3);
        SYS_GPIOx_SetAF(GPIO_PD4_SD0_DATA2);
        SYS_GPIOx_SetAF(GPIO_PD3_SD0_DATA1);
        SYS_GPIOx_SetAF(GPIO_PD2_SD0_DATA0);
        SYS_GPIOx_SetAF(GPIO_PD1_SD0_SCK);
        SYS_GPIOx_SetAF(GPIO_PD0_SD0_CMD);

        SDIO_Init();                                        //SDIO接口初始化
        SDIO_SetPortSelect(0);                        //设置SDIO当前port(0-1)
        SDIO_SetOut74Clock();                        //SDIO输出74个时钟
}

//SDIO设置低速时钟
void BI_SDIO_SetLowSpeedClock(void)
{
        SDIO_SetClockSpeed(SDIO_CLK_400K);                                //SDIO设置时钟速度
}

//SDIO设置高速时钟
void BI_SDIO_SetHighpeedClock(void)
{
        SDIO_SetClockSpeed(SDIO_CLK_25M);                                //SDIO设置时钟速度
}

//SDIO设置单线模式
void BI_SDIO_Set1BitBusWide(void)
{
        SDIO_SetBusWide(SDIO_BusWide_1b);        //SDIO设置总线宽度
}

//SDIO设置4线模式
void BI_SDIO_Set4BitBusWide(void)
{
        SDIO_SetBusWide(SDIO_BusWide_4b);        //SDIO设置总线宽度
}

楼主:
//测试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nuc970_system.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ain.h"
#include "test.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sdio_sd_interface.h"
#include "stdio.h"

//sd卡测试
void sdcard_test(void)
{
        u8 *pDataBuff = (u8 *)malloc(4096);
        u32 len;
        SDIO_Error Status;
        u32 i;
        STOP_WATCH_HANDLE mStopWatchHandle;

        SD_InterfaceInit(&g_SysGlobal.mSD0_Handle, &g_DefaultSD_Interface);                //SD卡底层接口初始化

        while(SD_Init(&g_SysGlobal.mSD0_Handle) != SDIO_OK)
        {
                SYS_DelayMS(1000);
        }
        //扇区读取
        g_mStopWatchClass.Restart(&mStopWatchHandle);
        g_mStopWatchClass.Start(&mStopWatchHandle);
        Status = SD_ReadBlock(&g_SysGlobal.mSD0_Handle, 0, pDataBuff);                        //读SD卡一个块
        g_mStopWatchClass.Stop(&mStopWatchHandle);
        uart_printf("\r\n读取一个扇区耗时:%lluus\r\n", g_mStopWatchClass.GetElapsedUs(&mStopWatchHandle));
        if(SDIO_OK == Status)
        {
                uart_printf("读取一个扇区成功:\r\n");
                //SD卡扇区读取成功
                for(i = 0;i < 512;i ++)
                {
                        uart_printf("%02X ", pDataBuff);
                }
                uart_printf("\r\n");
        }
        else
        {
                uart_printf("读取一个扇区错误:%d\r\n", Status);
        }

        //写单个扇区
        pDataBuff[10] = 0x35;
        pDataBuff[20] = 0x68;
        g_mStopWatchClass.Restart(&mStopWatchHandle);
        g_mStopWatchClass.Start(&mStopWatchHandle);
        Status = SD_WriteBlock(&g_SysGlobal.mSD0_Handle, 0, pDataBuff);                        //写SD卡一个块
        g_mStopWatchClass.Stop(&mStopWatchHandle);
        uart_printf("\r\n写一个扇区耗时:%lluus\r\n", g_mStopWatchClass.GetElapsedUs(&mStopWatchHandle));
        if(SDIO_OK == Status)
        {
                uart_printf("写一个扇区成功:\r\n");
        }
        else
        {
                uart_printf("写一个扇区错误:%d\r\n", Status);
        }

        //多扇区读取
        g_mStopWatchClass.Restart(&mStopWatchHandle);
        g_mStopWatchClass.Start(&mStopWatchHandle);
        Status = SD_ReadMultiBlocks(&g_SysGlobal.mSD0_Handle, 0, pDataBuff, 2);                        //读SD卡2个块
        g_mStopWatchClass.Stop(&mStopWatchHandle);
        uart_printf("\r\n读取多个扇区耗时:%lluus\r\n", g_mStopWatchClass.GetElapsedUs(&mStopWatchHandle));
        if(SDIO_OK == Status)
        {
                uart_printf("读取多个扇区成功:\r\n");
                //SD卡扇区读取成功
                for(i = 0;i < 1024;i ++)
                {
                        uart_printf("%02X ", pDataBuff);
                }
                uart_printf("\r\n");
        }
        else
        {
                uart_printf("读取多个扇区错误:%d\r\n", Status);
        }

        //多扇区写入
        pDataBuff[10] ++;
        pDataBuff[20] ++;
        pDataBuff[512+10] ++;
        pDataBuff[512+20] ++;
        g_mStopWatchClass.Restart(&mStopWatchHandle);
        g_mStopWatchClass.Start(&mStopWatchHandle);
        Status = SD_WriteMultiBlocks(&g_SysGlobal.mSD0_Handle, 0, pDataBuff, 2);                        //写SD卡2个块
        g_mStopWatchClass.Stop(&mStopWatchHandle);
        uart_printf("\r\n写多个扇区耗时:%lluus\r\n", g_mStopWatchClass.GetElapsedUs(&mStopWatchHandle));
        if(SDIO_OK == Status)
        {
                uart_printf("写多个扇区成功:\r\n");

        }
        else
        {
                uart_printf("写多个扇区错误:%d\r\n", Status);
        }

        //释放内存
        free(pDataBuff);
        while(1)
        {
                SYS_DelayMS(500);
        }
}

测试结果

网友A:
这是看程序来了

网友B:
新唐的Linux驱动配套做的咋样?

网友C:
总是感觉你的速度设置的不是很快,读写的时候是不是有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