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基于ZYNQ的内窥镜方案 (OV6946/OV6948/OV9734/OH0TA10/OH02A1S等)

楼主(2021-06-07):
作者:Hello,Panda
这一次,熊猫君分享一个内窥镜的技术实现方案。内窥镜的方案很多:主处理器有用专用ASIC的,比如日、台、韩的相机ASIC;有用专用CPU的,比如海思、瑞星微和君正等。熊猫君的这个是基于Xilinx ZYNQ的低成本方案。
纵观中低端的内窥镜用图像传感器,主要是以OV的为主,熊猫君接触和实现过的主要有OV6946+OV426、OV6948+OV426、OV9734、OH02A1S(带近红外增强)、OH0TA10+普通ADC(这颗料据说是业界最小,400×400相素,封装尺寸只有550μm*550μm)、DH01A10等等,接口有模拟的、MIPI和LVDS;另外还有就是艾迈斯的NanEyeM,320×320相素,接口用的是内嵌码的LVDS,需要高速时钟过采样才能接收,比较麻烦。对OV的Sensor而言,模拟输出通过ADC采样后一般可以转为LVDS或DVP接口,MIPI输出的因为分辨率和帧率都较低,速率不会太高(lane速率<800Mbps),完全可以用ZYNQ加电阻网络来接收图像。
一、硬件方案
以下我们以OV的DH01A10为例来叙述,DH01A10实际上算是OV6946的升级版本,同样是400×400相素的,区别是工艺更加先进:(1)近红外波段成像增强;(2)灵敏度高达3600mV/lux-sec(OV6946只有1000mV/lux-sec,整整是3.6倍);(3)封装尺寸只有550μm×550μm,1/36”(业界最小,差不多是OV6946的1/4);(4)输出接口驱动能力为4米,可用用OV426接收,也可用其它ADC方案来搭。因此,相较于OV6946而言,DH01A10近红外成像,成像质量更高,驱动能力更强,不再有竖条纹状非均匀性现象。那么,对于一般的手术用或检查用台式机,系统的硬件框图如下图1所示。
图1 基于ZYNQ的医疗内窥镜硬件框图
如上图1所示,医疗手持式或台机对体积和功耗没有较高的要求,接口要求比较丰富一些,比如可以通过千兆网和USB接口导出录制的视频和拍摄的照片,可以通过网络配置机器的参数,有按键和触摸屏可以操控机器,有HDMI可以接入到通用显示器等等。一般的,拍照存储为JPEG格式,视频存储为mp4或avi格式,存储在内部的大容量eMMC中。通常的,会将摄像头模组做成模块化可拆卸装置,作为一个耗材出现。
二、软件方案
在这个系统中,ZYNQ实现了软硬件协同处理,软件方案图如下图2所示。在PL上,主要实现了Sensor驱动(图像采集和寄存器配置等)、ISP处理、JPEG视频编码以及eDP或LVDS屏的驱动。在PS上,上层框架基于QT,实现了产品UI、触摸屏、操控接口、视频的编解码、视频的录制、存储、预览和回放,照片的拍摄、保存和回看等功能,以及配置FPGA进行初始化、自动曝光和自动摆平和的配置工作。从器件性能上来说,ZYNQ-7000系列的ARM是双核Cortex-A9,-2速度的也最多只能跑到766MHz,因此优化这个系统使视频录制和显示达到实时性的要求,所需要做的工作量很大,也需要linux和fpga层面协同做很多的处理,可谓是将芯片的性能运用到了极致。即使这样,arm端实现h.264编码也只能保证400*400/30fps的实时性,高于此规格的均由FPGA来进行Motion JPEG编码,最终封装为AVI视频保存。回放时解码相对简单,ARM运算即可满足要求。本系统最高支持1080P/30fps的流处理。在ISP上,系统还需针对医疗及sensor做一些特殊的处理,比如大多数的OV6946而言有竖条纹,此时要做非均匀性校正算法,此类senor的动态范围普遍偏低,还需要做一些对比度拉升或锐化处理使之看起来更加的锐利一些,有些还会有针对性进行调色处理等等。
图2 基于ZYNQ的内窥镜软件方案
总体来说,中低端的内窥镜前端设备不会涉及到专业的医疗软件自动成像分析,主要还是检查和手术过程中现场人工查看和分析这些影像。即使有自动软件分析的需求,这些一般是通过接口传输影像数据到PC端后另行专业软件处理。
更为高端的腹腔镜之类,方案有用海思的,也有用ZYNQ UltraScale+ MPSoC带Codec那款的,国外的头部的也有用高端FPGA+高端的自有ASIC芯片的,总之整个技术难度要上一个很大的台阶。
另外,现在甚为流行的胶囊内窥镜,则走的另外一条低功耗的路子,传感器性能不一定高,要求无线传输图像,帧率可能是1~2Hz,也可能是触发式的,但是有一个极低功耗的要求和一个很小体积的要求,一般要求能够工作(休眠)数个小时。目前市面现有的产品也有采用低功耗FPGA(actel的)加MSP430单片机的方案(熊猫君拆过研究过一两款现有产品,也动过折腾一款的念头)。
三、其他
在当前的形势下,熊猫君这边的中低端内窥镜方案主要还是集中在基于ZYNQ-7010、瑞星微RV1126这两个平台上,也有海思和ZU4EV的,但是这俩一个是拿到芯片不容易,一个是太贵了,代价太高了,风险也太高了,其他的总是差点啥,不是这里性能不够,就是那里接口少了。总之,希望其他国产能够崛起,实现一个小目标:达到海思Hi3559的水平。
熊猫君这边有成熟的基于ZYNQ-7000和RV1126的完整方案和整机,也欢迎感兴趣的朋友莅临现场指导。如果您需要,而我恰恰也有的话,我们或许就能愉快的合作一把呢。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加入熊猫君的QQ群或微信公众号一起侃侃大山、吹吹水、讨论讨论技术问题,大家一起愉快的交个朋友吧,以下是QQ群和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手机扫码即可添加。

网友A(2021-08-31):
你现有海思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有海思方式吗?

海思的有啊

网友B(2023-08-11):
可以分享吗?还是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