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知道我这种看法是不是对的

楼主(2021-06-07):
HAL库中有HAL_UART_Transmit_IT函数用于发送串行数据,假设我在A函数中用HAL_UART_Transmit_IT(USART2, "HELLO!", 6)语句发送字符串,是不是并不妥当:因为这个函数仅仅启动的串口的发送过程,就返回了,而调用该函数的A函数也跟着返回了,那么"HELLO!"字符串所在的内存,就可能被系统回收并分配给其它变量,这样一来,当串口发送后面的字符时,所发送的内容就可能不对。所以我认为这样的调用方法是有安全隐患的

网友A:
不存在“系统回收并分配这个说法”,安卓和win都不存在,何况这种级别的系统。

网友B:
你要使用串口中断?

网友C:
这个UART都是有fifo的。

网友D:
你这个字符串不就是占用内存了。

网友E:
楼主是说,可能串口被其他调用了?

网友F:
想用串口发送中断?用DMA吧!

网友G:
建议楼主在程序中顺序执行串口。

网友H:
楼主说的安全性指的是什么?

网友I:
数据保存到fifo,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J:
怎么可能内存被回收呢?

网友K:
可能串口发送的时候,出现字符串的丢失

网友L:
这个hello不是固定的变量吗?

网友I:
copy 到fifo,发送从fifo中取内存,发送函数只是一个copy和触发,发送结束要你自己判断。一般发送结束中断判断发送结束

网友M:
“HELLO”作为一个常量,其存储位置在内存中常量区,其生命周期是整个程序运行期间,所以你说的问题并不存在

相当于const char str[] = {'H','E','L','L','O','\0'};

网友M:
如果 DMA模式 是 正常模式,则 先 关闭DMA传输完成中断,不再触发DMA中断,再 调用 DMA传输完成中断的回调函数。

网友N:
一般发送结束中断判断发送结束

网友O:
应该在程序中顺序执行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