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颜色的插件LED,怎么样配置限流电阻,才能保证各LED灯的亮度是一样的

楼主(2021-06-07):
问题描述:有三种颜色的插件LED,现在每种都是5V串联一个1KΩ的限流电阻,最后出来的效果是,绿灯电压>黄灯电压>红灯电压,但是绿灯亮度<黄灯亮度<红灯亮度,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比较科学的来判断,到底每种灯多少电流,可以使得各LED的亮灯能够一本一样,因为灯的亮度评估感觉不太直观。

麻烦有相关经验的大神,可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手机拍照时看看有没有滤镜功能选择“黑白”,可得到灰度图像,然后对比一下。

网友B:
首先 你得确认 三种买的是否都是高亮,雾光与否
如果不考虑功耗,限流电阻改470 基本分辨不出亮度不一致,

网友B:
最好买的都是 白发红/绿/黄

网友C:
LED规格书里面会有个曲线或参数,标明Luminous Intensity光强度,通常是个范围,与电流有关系。根据每款LED的光强度来设定电流,估计就可以调到大致相同的亮度。---个人猜测,未实践

网友D:
这个比较难搞,首先就算你把电流或者功率都搞的一样了,每种颜色的LED亮度还是不一样,要用积分球测试,正常这类LED的规格书只标注他们标称电流的亮度值,而且还是个范围值。慢慢调电阻试试,从大到小调,差不多就可以了,完全一致要用积分球测光通量。

网友E:
通过试验来确定。即使有规格书也不等于主观感受一致,所以多试几种电阻数值,反复对比,看哪个效果满意用哪个即可。

网友F:
一只妄自尊大、自取灭亡的发光LED
视频观看:https://mp.weixin.qq.com/s/9OpBOyK1FrZCG4a3ZSYt2A
视频下载(可商用):https://www.vjshi.com/watch/5312264.html

网友G:
小电流(1-3mA)的情况下,颜色不同的发光管发出的光亮是有较大区别的,但是电流大到一定程度(10-20mA),可能亮度差就会小多了吧。用200-300Ω的限流电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