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波特率计算

楼主(2021-06-07):
这个是新塘N76E003自带的例程,图片是波特率计算,不知道我划线部分+1是怎么算得的,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A:
这个是楼主自己做的APP计算器吗?还是?

楼主:
不是的,这个是新塘N76E003自带例程。那个搞明白了,就是不知道+1是怎么计算得到的

网友B(2021-07-09):
一般波特率是系统频率除以一个寄存器的值,
这个值是应该是最接近的整数值

网友:
直接参考官方的例子,修改里面的参数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