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29IGT6应变片式力传感器智能化测量系统

楼主(2021-06-08):
应变片式力传感器智能化测量系统

楼主:
力传感器智能化测量系统主要分为应变片式力传感器和单片机
两大板块。应变片式力传感器的作用是将实际测得的力转换成电压信号,首先在
力的作用下传感器弹性体发生机械形变,由于电阻应变片是紧紧依附在弹性体上
的,弹性体的形变会导致应变片也发生相应的机械形变。电阻应变片的机械形变
量会转化为相应的电阻变化量 ΔR,由四个电阻应变片构成的电桥电路会将电阻
变化量 ΔR 转换为可直接测量的电压信号 [62] 。其次,将经过放大后的传感器电压
值通过 A/D 转换模块进行模数转换,然后与温度传感器模块测得的数据输入一
同单片机,在单片机中通过第三章的 GA&BP 算法模型进行数据融合,可以有效
解决应变片式力传感器温度漂移的问题。此外,单片机的 LCD 显示模块可以显
示实际温度值和经算法处理后的预测力值,当实际加载的力超过本文所设计的应
变片式力传感器的阈值时报警模块可以提示。最后,通过蓝牙模块可以将 LCD
所显示的内容传输到安卓系统的手机 App 上,方便人们实时远距离查看。本文
所设计的力传感器智能化测量系统的功能模块示意图如图 4-1 所示,为了使各模
块正常工作,本章还设计了直流稳压电源部分为整套系统提供各个模块正常工作
时所需的稳定直流电压。

楼主:
HC05 蓝牙通讯模块用于代替全双工传统通信时的物理连线,在本文的设计
中,首先将 HC05 蓝牙通讯模块使用杜邦线与 STM32F429IGT6 开发板连接好,
然后 HC05 模块便可以与安卓手机进行蓝牙通信的相关操作了。STM32 芯片将
温度值与通过GA&BP 算法模型处理后的力值作为串口数据发送至HC05蓝牙通
讯模块,HC05 蓝牙通讯模块的 RXD 端口能够自动将收到的串口数据发送到空
中,安卓手机自带的蓝牙通讯模块自动接收到 HC05 发送的无线电波后,从 TXD
还原 STM32 开发板设备最初所发送的串口数据。
应变片式力传感器智能化测量系统通过 HC05 蓝牙通讯模块可以与自带蓝
牙通讯设备的安卓手机传输数据,结合相应的手机 App,不仅可以使本文的智能
化测量系统不仅可以在LCD屏上显示数据,还可以在手机接收到数据后通过App
比较直观地显示在手机屏幕上。通过蓝牙模块与相应的手机 App 的应用可以达
到远程实时读取环境温度与被测力等关键信息的目的,大大提高了使用本文所设
计的智能化测量系统的便利性。

楼主:
该智能化力测量系统在 200N 量程范围内可以表现出较好综合性能,有比较
好的温度抗干扰能力,受限于实验室条件以及温度箱尺寸等,未对该智能化测量
系统做量程 200N 以上的力实验。后续工作也可通过增加弹性体厚度等方式扩大
该传感器的量程范围,参考量程 200N 的实验方法及分析过程,继续补充量程大
于 200N 的传感器的实验来探究该智能化测量系统在大于 200N 力的情况下的特
性并展开相关研究,扩大该传感器的适用范围。
同样受限于实验器材及环境因素,在本课题中还存在其他可以改进的地方,
比如在温度补偿的二维标定实验中,温度最低只能设定在室温条件下,可以拓展
温度下限,那样传感器的使用范围就更宽泛了。另外,可以将传感器的尺寸进一
步缩小以满足小型化的要求,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也可以尝试使用其他的算法
模型(例如 PSO–BP、GA-LSSVM 等)对传感器进行温度补偿。

楼主:
总结:

(1)简要介绍了常用的电阻应变片的区别,并详细说明了金属箔式应变片
力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2)通过对比分析后将 40CrNiMo 合金作为弹性体材料,然后用 ANSYS
软件做了不同厚度的悬臂梁式与双端固支式的弹性体模型在不同力下的仿真处
理,设计了合适厚度的悬臂梁式结构的弹性体。继续使用 ANSYS 软件在弹性体
上不同位置进行开孔做分析对比,选择了比较合适的开孔位置以及开孔直径。最
后通过在上述结构基础上的两个孔之间用不同厚度的长方体空洞进行连接,构造
了符合设计要求双孔双梁式悬臂梁结构。
(3)为传感器设计了一个高稳定度的稳压电源。
(4)为了使得传感器与放大器阻抗匹配,设计了一个仪表放大器代替实验
器材中自带的差动放大器。
(5)由于应变片式力传感器容易受到温度的影响,因此对该传感器的温度
补偿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利用遗传算法(GA)与 BP 神经网络相结合的软件补偿
模型(GA&BP)对传感器进行温度补偿。研究结果表明,补偿后的传感器零位
温度系数(α 0 ) 由 1.74×10 -3 /℃提升至 7.71×10 -5 /℃,提高了两个数量级,灵敏度温
度系数(α s ) 由 2.17×10 -3 /℃提升至 1.03×10 -4 /℃,提高了一个数量级,从而证明了
GA&BP 算法的温度补偿模型可以有效提高该传感器的温度稳定性。
(6)用 STM32F429IGT6 单片机搭建了完整的智能化测量系统,首先设计
了可供整套系统使用的直流稳压电源,然后对温度传感器模块、A/D 模数转换模
块、报警模块、LCD 显示模块、串口通信模块、蓝牙模块进行软硬件设计,最
后温度以及预测力值可在 LCD 显示屏或安卓系统的手机 App 上进行查看。

(7)通过标定实验数据计算了该智能化力测量系统的静态性能指标,如线
性度、重复性、迟滞、精度。结果表明该智能化测量系统的性能比较优异。

楼主:
重复性计算:

网友A:
这种用恒流驱动 才会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