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释下热释电原理计算

楼主(2021-06-08):
请帮忙解释下热释电原理计算,这几个参数如何计算,为什么要这么选型,谢谢

网友A:
微弱信号放大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弱信号放大滤波

能否解释详细点,谢谢

网友B:
第一级是反向放大电路,第二级是积分电路,第三级是窗口比较器。就是三个基本电路的组合,你分别查一下这三级的基本电路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线热释,在人体移动移位量够大时,输出一个突波,因此你很常缓慢的移动,例如十秒分解动作移动一米,它 ...

是否有这些参数如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