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寻求支持HC32F4A0序列的JLINK补丁包

楼主(2021-06-08):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能支持HC32F4A0序列的JLINK补丁包?谢谢!

网友A:
https://hdsc.com.cn/cn/Index/downloadFile/modelid/66/id/62/key/0

https://hdsc.com.cn/Category83-1499

记住一点,到官网找资料
如果这点能力都没有我看还是少接触单片机的为好

网友B:
KEIL的补丁包在官网可以下载到。
IAR的话,例程库的工程,7.7以上的软件版本,直接打开就可以,建议在例程库上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hdsc.com.cn/cn/Index/downloadFile/modelid/66/id/62/key/0

https://hdsc.com.cn/Category83-149 ...

谢谢你的回答。我使用MDK开发,已经安装了华大的MDK补丁,通过串口ISP下载,已经测试通过HC32F4A0开发版。但是,我现在想使用JLINK下载,不是原厂的CM仿真器,原厂官网也没有找到JLINK的补丁包。网上能找的JLINK补丁包,并不支持HC32FA0序列。是不是原厂的MDK补丁也能用作JLINK补丁?

flm文件是一样的,只是jlink安装目录下的xml文件需要文本编辑器打开,然后参考其他型号芯片写一段设置代码。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使用MDK开发,已经安装了华大的MDK补丁,通过串口ISP下载,已经测试通过HC32F4A0开发版 ...

目前使用Jflash.exe来测试下载而已

网友C:
HC32F4A0序列的JLINK补丁包

HC32xxx J-Flash V2.0.zip

里面就没有4a0的补丁包

网友D:
按照二楼的网址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真的不错,没有用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32F4A0序列的JLINK补丁包

先谢谢!好像还是不对, 还是没有HC32F4A0选项(2MB FLASH, 516K SRAM)。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好像还是不对, 还是没有HC32F4A0选项(2MB FLASH, 516K SRAM)。

这个型号

网友C:
添加这几个文件试一试,我手中没有4A0,无法测试。

网友F:
感谢楼主开贴,二楼的正解,不错的。很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加这几个文件试一试,我手中没有4A0,无法测试。

我已经在J-FLASH中使用了你提供的HC32F4A0_2M.FLM和HC32F4A0_1M.FLM文件。但是没有利用HC32F4A0_otp.FLM和ram.ini文件。现在J-FLASH工程中可以选择我需要的HC32F4A0_2M芯片。但是connect后,不能复位MCU.  请问, 是我修改JLinkDevices.xml不对,还是我设置J-FLASH工程参数有误?附件中有JLinkDevices.xml和设置参数图片。谢谢!

网友G:
华大代理技术支持  qq:409946461

网友H(2021-07-19):
引用 网友C:
HC32F4A0序列的JLINK补丁包

不能下载了咋回事?

网友I(2024-09-30):
HC32F4A0序列的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