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RCT6的AD采样正弦波,幅值会下降

楼主(2021-06-08):
芯片丝印是 HK32F103RCT6,从AD脚直接灌入1k正弦波,幅度为500mv,输出的正弦波幅度却只有不到200mv。但是偏压是正常的,给AD脚设置的是1.6V左右的偏压,输出的正弦波偏压也是1.6v左右,就是波形的幅度会衰减。我用STM32做过试验是不会衰减幅度的。但是ST用的是开发板,hk是我们自己画的板,是电路的问题还是芯片有差异要做兼容?

楼主:
去掉偏置电压,改为104P电容

去掉偏置电压,改为104P电容

我把偏置电压电路去掉,换成一个104P耦合电容进行测试。仍然是会衰减波形的幅度值

输入500mv的1k正弦波

输入500mv的1k正弦波

这是输入的正弦波

HK32的输出

HK32的输出

这是HK32输出的正弦波,失真是可以接受的,用的是8k采样,但是幅度衰减了有一倍多

ST32的输出

ST32的输出

这是ST32输出的正弦波,只是有失真而已,也是8k采样,幅度并未衰减。
DA输出电路验证过的,没有问题,就是AD采样这里有问题。

楼主:
这里还有两份采样到的数据文件,pcm格式的,8K16位的。AD采样格式是12位右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