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帖的评述(7)——输入阻抗

楼主(2021-06-08):
先引相关帖子:

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的问题----31楼有新招!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6652-1-1.html

楼主:
单运放差分放大器在模拟电路中是个极为普通的差分放大器,相关概念很成熟。对于相关专业(或行业)的学生或从业者来说,这些相关知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真的吗?...

楼主:
关于首帖所引的那个东西,曾给过一个帖子:

反面教材——“输入阻抗”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6662-1-1.html

注意其中的附加说明:

上图输入等效为电阻串联电压源

楼主:
关于单运放差分放大器,很容易就看得出其输入等效电路,详见:

单运放差分放大器及其输入等效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8388-1-1.html

这里,不妨再次给出。

楼主:
等效电路

楼主:
利用上述等效电路,可以看出其输入阻抗。下面给出具体说明。

楼主:
输入阻抗

楼主:
综上,单运放差分放大器的输入特性通常是不平衡的,所以在具体设计相关电路时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网友A:
请教下为何无差模输入仅共模输入的时候两端输入电阻都是R1+R2?还有纯差模的时候反相端的电阻又是再怎么推导的?有么有相关的参考资料我去看看,新手问的问题比较菜请见谅

网友A:
大佬的参考文档我看了,此文档的推导,又引申出一个问题从输入端看进去的等效电阻究竟怎求,书上说的是二端口看进去的戴维南等效,那就要关闭二端口内部的独立于源,电压源为0视为短路,电流源视为开路,如果照此推论那实际上这个上输入电阻就是四个电阻之和了,但这里显然不是,原因在于输出端的等效电压源是一个受控于输入的电压源,非独立源因此无非直接关闭置0处理,二端口的流入电流等于流出电流才可应用,按照输入电阻求法实际输入电阻应为输入端的电压比端口电流,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实际上对于二端口内部含有源的网络,通过叠加原理可知每个源对端口电流电压都有贡献,就比如一个简单的10V电压源一个1欧姆的电阻,这个从源看进去的电阻严格扣定义就是10V/10A=1欧,那要是在这个回路中顺序串入一个1V电压源那么那么还从10V看进去得到的输入电阻竟然是(10-1)/1=9A,那电阻就得等于10/9不等于1欧了,这下我就蒙圈了,请问这种理解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