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一下串口唤醒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21-06-08):
如图,我的模块通过串口连接的单片机,但是这个模块没有唤醒外部MCU的功能,我想把模块的TX分出来连接到单片的WakeUp唤醒IO上,这样,模块下发数据的时候,MCU的WakeUp是否可以检测到电平变化?(正常工作时,WakeUp设置成高阻态。休眠的时候,WakeUp再设置成唤醒IO,RX设置成高阻态,唤醒后恢复)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是单片机唤醒需要时间,可能会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是单片机唤醒需要时间,可能会丢数据。

回来我试一下,数据丢失不怕,是周期发的

网友B:
最好在TX到Wake_up之间加个二极管

网友C:
感觉不用这样麻烦啊,休眠的时候就把TX脚配置为中断输入呗,被唤醒了再改成串口模式

网友D:
我做自动波特率识别就是这样用的,省事。

网友E:
要看你用的MCU是否支持串口唤醒。串口唤醒后要等几个ms再发数据,否则你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用这样麻烦啊,休眠的时候就把TX脚配置为中断输入呗,被唤醒了再改成串口模式 ...

睡眠和STOP模式可以,但是停机模式不支持吧,只支持wakeup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你用的MCU是否支持串口唤醒。串口唤醒后要等几个ms再发数据,否则你会错。 ...

不是,我这个不是串口唤醒,是Wakeup唤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在TX到Wake_up之间加个二极管

有道理,多谢,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睡眠和STOP模式可以,但是停机模式不支持吧,只支持wakeup脚吧

有的芯片串口管脚可以复用的好像,睡眠时可以被配置为普通中断IO,然后就是类似你说的,外部中断唤醒,接着管脚切换成串口,缺点是会丢掉几帧

网友F:
我认为是可以的,完全可以实现,就像楼上几位说的,注意丢帧的问题就好了。

网友G:
串口唤醒后要等几个ms再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