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的uart0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楼主(2021-06-08):
使用华大自带的串口代码时,配合一个hc32f005的开发板,串口0的发送中断能够进入,但是接收中断总是进不去。
将uart0rx的引脚从p15转到p01,就可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看了下代码其他地方没有使用到p15啊,难道单片机这个引脚坏了?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数据手册rev2.7 page19似乎有错误

将p15的复用功能设置为6能够进入接收中断,
按照手册设置复用功能为5则不行。

网友A:
数据手册的Page19不代表复用功能的序号

要看复用功能的序号,需要到用户手册的GPIO章节有关端口复用功能的描述(6.3.4),
或者P15_SEL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