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HAL库 增量式PID算法闭环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2021-06-08):
1、硬件准备

(1)所需硬件

芯片:STM32F103RCT6
驱动:电机驱动板或TB6612(电机驱动芯片)
电池:12V Libo电池
电机:带编码器电机
轮子:我用的是麦克纳姆轮
(2)硬件连接:

PA8 —— 电机驱动板PWM1
GND —— 电机驱动板PWM2
(这里若要反转则PWM1接地,PWM2接PA8;如果在小车中两者都需接PWM引脚,正转:PWM1给一定占空比,PWM2占空比为0)
PA9(USART1_RX) —— 接串口TX
PA10(USART1_TX) —— 接串口RX
PB6 —— 编码器A
PB7 —— 编码器B

楼主:
2、STM32CubeMX配置:
1.1 所用工具:

芯片:STM32F103RCT6
IDE:MDK-Keil软件
STM32F1xxHAL库
1.2 知识概括:

STM32CubeMX创建TIMx、USART例程
Keil软件程序编写
1.3 工程创建
1、芯片选择
  芯片:STM32F103RCT6(根据自己的板子来进行选择)

楼主:
2、设置RCC
  设置高速外部时钟HSE 选择外部时钟源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3、LED1配置
  我使用的板子LED1引脚为PD2,初始电平为高电平,目的是通过观察小灯的亮灭判断是否进入定时器中断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4、USART1配置
  异步收发,波特率默认:115200 Bit/s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5、PWM配置
  使用定时器1通道1和通道4(TIM1_CH1和TIM1_CH4),频率10KHz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6、定时器中断配置
  使用定时器2(TIM2),周期设为10ms,即10ms进一次定时器中断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打开更新定时器中断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7、编码器配置
  STM32自带编码器配置,使用定时器4(TIM4_CH1和TIM4_CH2),打开更新定时器中断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8、中断优先级配置
  因为编码器中断要发生在定时10ms中断内,故编码器中断的抢占优先级要大于定时10ms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9、配置时钟
  F1系列芯片系统时钟为72MHzs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10、项目创建最后步骤

  • 设置项目名称
  • 选择所用IDE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11、输出文件

  • ②处:复制所用文件的.c和.h
  • ③处:每个功能生产独立的.c和.h文件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12、创建工程文件
  点击GENERATE CODE 创建工程

13、配置下载工具
  这里我们需要勾选上下载后直接运行,然后进行一次编译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3、STM32源代码:
(1)该程序中需要加入增量式PID算法,所以我新建了一个函数control.c,专门用于写PID算法、编码器读取和电机速度控制。该函数中每段代码我有加有注释,方便大家理解。

control.c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tim.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ath.h"

unsigned int MotorSpeed;  // 全局变量,电机当前速度数值,从编码器中获取
int SpeedTarget = 5000;          // 全局变量,速度目标值
int MotorOutput;                  // 全局变量,电机输出

// 1.通过TIM4读取电机脉冲并计算速度
void GetMotorPulse(void)
{
  // TIM4计数器获得电机脉冲,该电机在10ms采样的脉冲/18则为实际转速的rpm
  MotorSpeed = (short)(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4)/18*7200/100);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4,0);  // 计数器清零
}

// 2.增量式PID控制器
int Error_Last,Error_Prev;          // 上一次偏差值,上上次误差
int Pwm_add,Pwm;                    // PWM增量,PWM输出占空比
float Kp = 2, Ki = 3, Kd = 2;       // PID系数,这里只用到PI控制器

int SpeedInnerControl(int Speed,int Target) // 速度内环控制
{
    int Error = Speed - Target;                  // 偏差 = 目标速度 - 实际速度

    Pwm_add = Kp * (Error - Error_Last) +                                           // 比例
                          Ki * Error +                                                                      // 积分
                          Kd * (Error - 2.0f * Error_Last + Error_Prev)          // 微分
              +1;  // 加一的目的是如果输出信号为0时,系统将进入失控状态

    Pwm += Pwm_add;                              // 原始量+增量 = 输出量

        Error_Prev = Error_Last;                    // 保存上上次误差
    Error_Last = Error;                      // 保存上次偏差

    if(Pwm > 7100) Pwm = 7100;              // 限幅
    if(Pwm <-7100) Pwm = -7100;

    return Pwm;                              // 返回输出值
}

//3.电机电压和方向控制函数
void SetMotorVoltageAndDirection(int Pwm)
{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1, Pwm);
}

楼主:
control.h

#ifndef __CONTROL_H
#define __CONTROL_H

//全局变量
extern unsigned int MotorSpeed; // 电机速度
extern int SpeedTarget;         // 目标速度
extern int MotorOutput;         // 电机输出

//函数声明
void GetMotorPulse(void);                     // 通过TIM4读取电机脉冲并计算速度
int SpeedInnerControl(int Speed,int Target);  // 增量式PID控制器
void SetMotorVoltageAndDirection(int Pwm);    // 电机电压和方向控制函数

#endif

楼主:
(2)在main.c加上: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trol.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0 */
int fputc(int ch, FILE *p)
{
        while(!(USART1->SR & (1<<7)));
        USART1->DR = ch;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0 */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 TIM1_CH1(pwm)
  HAL_TIM_Encoder_Start(&htim4, TIM_CHANNEL_1); // 开启编码器A
  HAL_TIM_Encoder_Start(&htim4, TIM_CHANNEL_2); // 开启编码器B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 使能定时器2中断
  /* USER CODE END 2 */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if (htim == (&htim2))
    {
        // 1.获取电机速度
        GetMotorPulse();

        // 2.PID控制器,取回占空比
        MotorOutput = SpeedInnerControl(MotorSpeed,SpeedTarget);

        // 3.将占空比导入至电机控制函数
        SetMotorVoltageAndDirection(MotorOutput);
        i++;
        if(i>100)
        {
          HAL_GPIO_TogglePin(GPIOD, GPIO_PIN_2);
          // 打印定时器4的计数值,short(-32768——32767)
          printf("Encoder = %d moto = %d \r\n",MotorSpeed,MotorOutput);
          i=0;
        }
    }
}
/* USER CODE END 4 */

楼主:
(2)烧入STM32中,串口展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3)实物展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