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想要红,就蹭热点。提个差分放大电路输入阻抗的问题。

楼主(2021-06-08):
直接抠图,还请见谅。

TI公司的uA471,正负电源供电(直流电源,与5号电池没有关系),这里不考虑运放饱和问题。(刚刚发现推荐电源电压最大正负15V)。电阻值如图所示。

请问放大器电路的输入是多少? 5号电池看到的 差分放大电路输入阻抗是多少?

网友A:
浮地输入与共地输入有不同之处,

网友B:
to LZ:

通常,单运放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只论对地,且分别独立确定,譬如图中所示就是正端11k和负端1k。由于通常正负端电流不一致,所以一般而言不说差分阻抗。

你的例子,由于电池浮动且电流一致,所以会定在一个特定的共模输入。在此前提下可以考虑其“差分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o LZ:

通常,单运放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只论对地,且分别独立确定,譬如图中所示就是正端11k和负端1k。由 ...

不懂,就需要瞎扯,误人子弟。

网友D(点评):
能否指出他哪里错了?

楼主:
多加一个问题,A点(运放芯片的反相输入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E(点评):
-7.5v

网友A:
-7.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加一个问题,A点(运放芯片的反相输入脚)的电压是多少?

-(1.5/2k)*10k

楼主:
7楼,8楼的回复都一致。流入流出电池的电流是相等的。
继续坑

电池电压变低了,只有0.5V。Vref是0V
请问运放的最后输出是多少? A点和B点电位是多少?

网友E(点评):
没有偏置电流通道,要下拉二个高阻值电阻即可。

网友F(点评):
U1 输入端的共模电位在 R10 ,R10 对地电位仍是 Vo 之半,是真实电位,A和B 两点是「虚电位」。

网友A:
Vo=-5.5V,Va=0.25V,Vb=-0.25V,

我要看看你到底想说明什么,继续跟,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5.5V,Va=0.25V,Vb=-0.25V,

我要看看你到底想说明什么,继续跟,

哈哈,
1.确实是受其它帖子的影响,讨论一下输入阻抗是多少。
差分电路,想看一下差分阻抗。

2.自己不清楚的地方,想请教一下
2.1 想问的是这两个电路这样接电池(信号源)是否合理。

第一个电路,A点的电位是-7.5V,能说得过去。
第二个电路,A点0.25V,B点-0.25V,就那么肯定? 这是唯一解决,还是众多解中的一个?

2.2 这个两个电路,都是浮地测量。电池相对 测量电路的地,有没有共模电压,是多少?

网友A:
“ 这是唯一解决,还是众多解中的一个?”
这是期望解,具体实例中电压是多少是不确定的,

“有没有共模电压,是多少?”
当然都有共模电压,是多少,前面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这是唯一解决,还是众多解中的一个?”
这是期望解,具体实例中电压是多少是不确定的,

谢谢回复

第一个电路-7.5V就是共模电压。

这两个电路是否合理?特别是第二个电路?实际会不会这样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第一个电路-7.5V就是共模电压。

对于同型号BJT输入型运放,图2肯定是错的,

对于JFET输入型运放,运放内保护电路会将浮地电压钳位在电源轨之内,图2有机会是对的,

为保证图2可靠工作,一般将浮地信号源用高阻接地或者接电源轨中间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同型号BJT输入型运放,图2肯定是错的,

对于JFET输入型运放,运放内保护电路会将浮地电压钳位在电源 ...

谢谢,能不能具体详细讲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不能具体详细讲一下。

啊?我还在等你批改我的“试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我还在等你批改我的“试卷”呢,

哈哈,不敢。

https://www.ni.com/zh-cn/support/documentation/supplemental/06/grounding-considerations---intermediate-analog-concepts.html

Grounding Considerations - Intermediate Analog Concepts
这是ni的资料,有参考意义。

运放的内部电路,不敢乱猜测。
有机会,我会实际测试一下。

楼主:
图2的电路应该是不能工作,没有办法提供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

网友G:
C:\Users\wangwu\Desktop\1看了坛主的帖子和几位大佬的回复让我这个新手若有所悟,但是还是有些不解,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听讲总觉的很简单的东西现在拿出来仔细分析竟然才发现啥也不懂,如图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是两端都是对地输入加在运放两端这种都会分析,但是以但浮地输入的话那么如坛主的问题,这个电池的正负两端的对地电位怎么确定,我拿仿真去看了下结果如图,看的出他这里实际上还是等效成默认反相输入端接地,输入为负加在同相端的同相放大,那么这个浮地输入的阻抗究竟和一般的两端对地输入有没有不同?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加一个问题,A点(运放芯片的反相输入脚)的电压是多少?

理论计算是负的(10/11)*0.75v

网友H:
用等效法防真和直接防真,两输入端的电位相差10倍,但输出是完全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请H法师讲解一下,谢谢!

图发错了,我实际作用的是0.2V

网友F:
电流通道:  地→R1→R2→讯号源(1.5V)→R3→R4→运放输出端→电源负轨
环路无分枝,电流处处相等,运放的两个输入端视之为等电位可也,
那么,R2和R3 各分 0.75V ,电流 0.75mA ,R1与R4 各得 7.5V ,也就是说,输入端 共模电位为 负7.5V ,输出端电位是 负15V ;电源电压 不小于 ±18V 为妙。

网友F:
反相放大,若不挂载,反馈链就成了唯一负载,是单行道,
在本案例中,环路仍是单行道,输入端权且虚短,电源电压可作为待求值(为使电路正常运作,须大于此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7楼,8楼的回复都一致。流入流出电池的电流是相等的。
继续坑

(Vo/2)±0.25V
U2和U3 ,
同相端皆浮地,其共模电位追随反相端,
电阻R  1,2,3,4,5,6 ,数值对称,R10 电位居中,
U2和U3  的反相端电位就是 R10 的,A,B 虽追随 R10 ,但因虚断,这「电位」只是 R10 电位的投射,不是真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通道:  地→R1→R2→讯号源(1.5V)→R3→R4→运放输出端→电源负轨
环路无分枝,电流处处相等,运放的 ...

对的,谢谢回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7楼,8楼的回复都一致。流入流出电池的电流是相等的。
继续坑

U2和U3 组成的是 BTL 架构,而且 输出输入皆浮地,
那么,共模电位是 不确定 的, U1 的电阻链成为所有共模电位的决定者。

网友H:
根据H大师的结论,浮地的共模电压恒为输出一半,仿真确认对的,输出变,共模根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