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ctive-Halt模式下的低功耗

楼主(2021-06-08):
1、硬件准备
(1)所需硬件

芯片:STM8L152K4T6
供电:3.3V直流电源
(2)硬件连接:

PD5 —— LED灯(验证)
2、STM8的低功耗模式:
Active-Halt Mode
  在此模式下, 除了 RTC 外,CPU 和其他外设的时钟被停止。 系统唤醒是通过RTC 中断、外部中断或复位。

楼主:
3、工程代码:

1.1 所用工具:

  • IDE:IAR软件

1.2 知识概括:

  • IAR软件程序编写

1.3 现象

  • LED灯一秒闪烁一次,一秒钟进入低功耗模式(熄灭LED灯),一秒钟进入正常工作模式(点亮LED灯)

楼主:
1.4 代码

(1)主函数:
main.c

#include "stm8l15x.h"

/*******************************************************************************
**函数名称: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Nam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功能描述:大概延时
**入口参数:unsigned int ms   输入大概延时数值
**输出: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x , y;
  for(x = ms; x > 0; x--)
    for(y = 1000 ; y > 0 ; y--);
}

/*******************************************************************************
**函数名称:void ALL_GPIO_Init()
**功能描述:把所有IO配置成最低功耗模式,即输出低电平,IO的功耗最低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ALL_GPIO_Init()
{
     // 所有IO输出低电平
    GPIO_Init(GPIOA,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B,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C,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GPIO_Init(GPIOD,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void RTC_Config(void)
{

  CLK_LSICmd(ENABLE);// 使能LSI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I, CLK_RTCCLKDiv_1);// RTC时钟源LSI,1分频=38K

  while (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LSIRDY) == RESET);// 等待LSI就绪

  RTC_WakeUpCmd(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RTC时钟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38K/16=2.375k=0.421ms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开启中断

  RTC_SetWakeUpCounter(2375*2);// 2375*0.421=1S左右
  //ITC_SetSoftwarePriority(RTC_CSSLSE_IRQn, ITC_PriorityLevel_3);// 优先级

  enableInterrupts();

}
int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 关总中断
   PWR_FastWakeUpCmd(ENABLE);       // 设置快递呼醒
   RTC_Config();
   ALL_GPIO_Init();
   GPIO_Init(GPIOD,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      // 初始化LED,设置PD_5为快速输出模式
   enableInterrupts();              // 打开系统总中断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    // 超低功耗

   while(1)                        // 进入死循环等待外部中断线号4,呼醒低功耗
   {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唤醒定时器中断使能
     RTC_WakeUpCmd(ENABLE);           // RTC唤醒使能
     halt();  // 等待外部中断线号4,呼醒低功耗
     RTC_WakeUpCmd(DISABLE);
   }
}

楼主:
(2)在stm8l15x_it.c加上:

INTERRUPT_HANDLER(RTC_CSSLSE_IRQHandler,4)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WUT);
     GPIO_ToggleBits(GPIOD,GPIO_Pin_5);
}

楼主:
(3)现象展示

  实测Active-halt睡眠模式 时为1.0uA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图1 Active-Halt模式 1uA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NDI3MDIxO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图2 正常工作模式

网友(2021-09-13):
STM8L152K4T6    有现货哦  价格很好  有需要的联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