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全差分运放,留图纪念,希望别烧

楼主(2021-06-08):
电路原理图如下:

波形1:输入

波形2:差分输出

电路板已经打样回来

网友A:
其VCM2可以用来确定输出共模电平。

楼主:
全差分运放的单个差分通道输出的正弦波,只有输入的一半。
vcm可以调整偏置,这里是1.65V
ad8132的单电源输出轨测试图:0.9-3.2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差分运放的单个差分通道输出的正弦波,只有输入的一半。
vcm可以调整偏置,这里是1.65V
ad8132的单电源输 ...

一直想用这个芯片,但是看到手册上正负5V供电的时候,输出电压范围是正负3.6V的时候就止步了。

也是想用点单电源供电,5V的情况下。

这个芯片多少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用这个芯片,但是看到手册上正负5V供电的时候,输出电压范围是正负3.6V的时候就止步了。

也是想用 ...

由于是个人学习,非项目用途,这个芯片无国产,所以我选择了拆机件。1块多,我的信号发生器只有15M,无法测试其高频响应。

楼主:
某宝有这个adc模块的成品,也是正负5V供电,我改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是个人学习,非项目用途,这个芯片无国产,所以我选择了拆机件。1块多,我的信号发生器只有15M,无法 ...

ok,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