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与STM8S903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6-08):
STM8S003与STM8S903除了规格书上,定时器的命名有点区别外,我一直没发现这2颗芯片到底有什么区别。哪怕程序混着烧也没有问题。有次把货出了才想起STM8S903的芯片,烧的还是STM8S003的程序,编译前忘记把芯片型号换过来了。然后无论是烧录还是检测,都没有问题。2颗芯片价格也相差不大。有没有人知道,这2颗芯片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2-12-17):
ADC口和定时器有点区别

网友B:
估计性能是不一样的吧,比如主频之类的

网友C:
还能混着烧录?这挺好啊

网友D:
我这边一般都是用的STM8103,不知道能不能兼容STM8003哦

网友E:
903这芯片属实没用过,都是用的003

网友F:
那你下载的时候,芯片型号选错了也能烧录?

网友G:
你可以问问STFAE啊,但我觉得都是STM8系列的,应该差距也不能太大

网友H:
原来忘记换型号都能烧录进去?那是很强了啊

网友I:
现在建议楼主还是选择国产的32MCU吧,比STM8的性能还OK,价格还合理

网友J:
如果差别不大,那就用003呗,出货量很大的

网友K:
你还是看看数据手册吧,对比一下

网友L(2023-02-19):
东西是一样的,但是芯片测试环节可能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