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你知道吗?】AVR和PIC 奇怪且有趣的知识分享(4) 本期有奖

楼主(2021-06-08):
我们在学习或者开发时总会遇到一些奇怪且有趣的问题,比如"如果不按照数据手册里的做会怎么样", 或者一些外设的非常见的使用方法 等等. 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时, 有的人会迅速忽略这些问题,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 遵循"难得糊涂"的原则; 有的人会"刨根问底"(说的就是我), 想探寻答案却又无处可寻. 对于"难得糊涂"的人, 也希望进来帮忙顶下帖,捧个场; 对于"刨根问底"的人, 恭喜你, 来这个帖子留言就对了.
为了和大家分享以上所说的奇怪且有趣的的AVR和PIC的知识, 决定发布"你知道吗"系列帖": 当期发布问题, 下期发布上期答案. 大家有充分的时间来单纯顶贴, 或者回答问题. 第一个答对或者最接近答案的人(我说了算), 将获得开发板一块(AVR系列或者PIC系列). 如果无人答对, 将会送给第一个完整发表自己答案的人(不是敷衍的答案,至少是思考过的答案,也是我说了算).(本期有奖, 下期看大家的热度).

上期答案及获奖人员请见本帖沙发.

下面进入本期问题:
AVR如何
将所需的FUSE配置,EEPROM和User Row的数据集成到代码中,编译后会存到到生成的.elf文件中?

楼主:
上期链接: 【你知道吗?】AVR和PIC 奇怪且有趣的知识分享(3) 本期有奖

上期获奖人员:@南来之风 请私信我真实姓名手机地址

上期答案: ATtiny202数据手册的电气特性部分中没有说明输入阻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漏电流来计算输入阻抗的值。

输入阻抗 > 5.5V / 0.05uA = 110 MΩ。

输入漏电流与电源电压是线性关系,所以输入阻抗在所有输入电源电压范围内都相当稳定。 例如在 2.75V 电源下,输入漏电流约为 0.025 uA,2.75V/0.025A = 110MΩ, 输入阻抗不变,依此类推。

不限于ATtiny202, 所有芯片IO的输入阻抗都可以这么计算。

网友A:
不知这一问是问原理还是过程。论过程,我用的Atmel Studio(现在叫Microchip Studio),这相关的下载(programming)页面中有设置,一点选,就能进入最终的.el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一问是问原理还是过程。论过程,我用的Atmel Studio(现在叫Microchip Studio),这相关的下载(prog ...

过程, 把配置信息写到代码里,不需要通过单独设置Studio

网友B:
xmega的
const uint8_t eepeom_data[]  EEMEM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a8};  // 自定义写EEPROM初始化数据

const uint8_t fuse_data[] __attribute__ ((section (".fuse"))) = {0xA2, 0x00, 0xFF, 0xFF, 0xFF, 0xF5};  //  fuse字节个数与芯片型号有关

const uint8_t user_data[] __attribute__ ((section (".user_signatures"))) = {0x12, 0x34, 0xFF, 0xFF, 0xFF, 0xa5}; // 自定义初始化数据
再在项目属性linker的Miscellaneous设置-Wl,--section-start,.user_signatures=0x00850000
说明: xmega中为User Signature Row,

网友A:
可能要用到无所不能的GCC Make了。

网友(2023-08-17):
一看问题就懵逼了,那就单纯来顶个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