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字节对齐 #pragma pack

楼主(2021-06-08):
1、对齐原则

min(sizeof(word ), 4) = 2,因此是 2 字节对齐,而不是我们认为的 4 字节对齐。

1)每个成员分别按自己的方式对齐,并能最小化长度;

2)复杂类型(如结构)的默认对齐方式是它最长的成员的对齐方式,这样在成员是复杂类型时,可以最小化长度;

3)对齐后的结构体整体长度必须是成员中最大的对齐参数的整数倍,这样在处理数组时可以保证每一项都边界对齐。

对于数组,比如 char a[3]:

它的对齐方式和分别写 3 个 char 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还是按 1 个字节对齐;

如果是 typedef char Array3[3]:

Array3 这种类型的对齐方式还是按 1 个字节对齐,而不是按它的长度;

不论类型是什么,对齐的边界一定是 1,2,4,8,16,32,64.... 中的一个。

2、#pragma pack 作用

指定结构体、联合以及类成员的对齐 packing alignment;

楼主:
3、语法

#pragma pack ( [show] | [push | pop] [, identifier], n )

说明:

1) pack 提供数据声明级别的控制,对定义不起作用;

2) 调用 pack 时不指定参数,n 将被设成默认值;

3) 一旦改变数据类型的 alignment,直接效果就是占用 memory 的减少,但是 performance 会下降;

语法具体分析:

1) show:可选参数

显示当前packing aligment的字节数,以warning message的形式被显示;

2) push:可选参数

将当前指定的packing alignment数值进行压栈操作,这里的栈是the internal compiler stack,同时设置当前的packing alignment为n;如果n没有指定,则将当前的packing alignment数值压栈;

3) pop:可选参数

从internal compiler stack中删除最顶端的record;如果没有指定n,则当前栈顶record即为新的packing alignment数值;

如果指定了n,则n将成为新的packing aligment数值;如果指定了identifier,则internal compiler stack中的record都将被pop直到identifier被找到,然后pop出identitier,同时设置packing alignment数值为当前栈顶的record;

如果指定的identifier并不存在于internal compiler stack,则pop操作被忽略;

4) identifier:可选参数

当同push一起使用时,赋予当前被压入栈中的record一个名称;

当同pop一起使用时,从internal compiler stack中pop出所有的record直到identifier被pop出,如果identifier没有被找到,则忽略pop操作;

5) n:可选参数

指定packing的数值,以字节为单位;

缺省数值是8,合法的数值分别是1、2、4、8、16。

取消字节对齐:

#pragma pack()    // 取消自定义字节对齐方式

楼主:
4、重要规则

1)复杂类型中各个成员按照它们被声明的顺序在内存中顺序存储,第一个成员的地址和整个类型的地址相同;

2)每个成员分别对齐,即每个成员按自己的方式对齐,并最小化长度;规则就是每个成员按其类型的对齐参数(通常是这个类型的大小)和指定对齐参数中较小的一个对齐;

3)结构体、联合体或者类的数据成员,第一个放在偏移为0的地方;

以后每个数据成员的对齐,按照#pragma pack指定的数值和这个数据成员自身长度两个中比较小的那个进行;

也就是说,当#pragma pack指定的值等于或者超过所有数据成员长度的时候,这个指定值的大小将不产生任何效果;

4)复杂类型(如结构体)整体的对齐是按照结构体中长度最大的数据成员和#pragma pack指定值之间较小的那个值进行;

这样当数据成员为复杂类型(如结构体)时,可以最小化长度;

5)复杂类型(如结构体)整体长度的计算必须取所用过的所有对齐参数的整数倍,不够补空字节;

也就是取所用过的所有对齐参数中最大的那个值的整数倍,因为对齐参数都是2的n次方;这样在处理数组时可以保证每一项都边界对齐。

楼主:
5、示例

强制对齐 #pragma pack:

#pragma pack(4)   // 按 4 字节对齐,但实际上由于结构体中单个成员的最大占用字节数为 2 字节,因此实际还是按 2 字节对齐

typedef struct

{
  // buf[1] 按 1 字节对齐,buf[2] 按 1 字节对齐,由于 buf[3] 的下一成员 word a 是按两字节对齐
  // 因此 buf[3] 按 1 字节对齐后,后面只需补一空字节
  char buf[3];

  // #pragma pack(4),取小值为 2,按 2 字节对齐
  word a;
} 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