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F4P6的ADC采样值异常

楼主(2021-06-08):
当前采用HK32F030F4P6替代STM32,发现ADC采样值偏低。
方案概述:MCU的VDDA采用3.7V锂电池供电,为了获取准确的VDDA电压,首先读取了内部参考电压,然后通过校准值计算得到VDDA的实际值。
问题:同一个PCB,不同的HK32芯片ADC读取内部参考电压值不同,正常芯片读取电压值为1503,异常芯片读取电压偏高,为1710左右。因此VDDA计算值明显比实际输入电压值低,导致后续采样电压计算均偏低。
请问出现该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你的电源芯片的电压纹波怎么样?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芯片的电压纹波怎么样?

直接是3.7V锂电池,没有经过电源芯片

网友C:
无论怎样,用在测量的地方不能太相信ADC,使用前需要校准,或自动或手动

网友D:
国产的好多都标有内部参考,却没在数据手册里标明内部参考是多少,误差多少,也许我眼瞎没看到建议楼主用稳压电源供电测量下内部参考

网友E:
直接通过逻辑分析仪看看什么情况吧。

网友F:
一般MCU供电至少需要使用LDO
adc基准的话,我一般会选用外部基准,内部的也用过,问题不大。
先你所描述的同一PCB不同芯片的采集,如果是这么大的差异的话,确实有些大,我觉得可以看看电源的纹波,或者电容加大一点试试。

网友G:
感觉直接3.7V 是不是不太行,建议用个低压差LDO 这样会靠谱一些呢

网友H:
锂电池直接供电的方式不是很稳,电压会随着功耗降低的

网友I:
这样的情况我还真的没有发现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锂电池直接供电的方式不是很稳,电压会随着功耗降低的

嗯,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