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目前pic的8位芯片开发,win7下需要什么软件?

楼主(2021-06-08):
10年前用过PIC芯片,当时用的是MPLAB+PICC,最近想再用,发现win7 64位下没法用了,请问大伙现在都用啥?mplab x ide+mc8吗?这两个都收费吗?

网友A:
X IDE +XC8.都是免费的...
放心使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B:
直接在官网下载免费的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 IDE +XC8.都是免费的...
放心使用,完全没问题.

谢谢!XC8也是免费的吗?那太好了。我记得MPLAB X刚出来的时候收费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XC8也是免费的吗?那太好了。我记得MPLAB X刚出来的时候收费呀。

XC8有免费版和收费版

网友D:
直接官网下载免费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E:
PIC 的还是供货稳定

网友F:
XC8免费版,不过不能开优化,C语言的话效率极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XC8免费版,不过不能开优化,C语言的话效率极低

是不能开最高等级的优化,主要影响的是代码的最终大小,其实有很多量产项目都是用的Free Mode。

网友H:
直接用官方的开发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安装了MPLAB X IPE v5.50,但是不能打开,提示没有找到java 1.7或更高版本。然后我安装了java(TM) 9 64位,还是显示没有ja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