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使用HAL库手把手移植华为LiteOS系统

楼主(2021-06-08):
(一)说明

本章节实验工程源码下载:https://github.com/wowyyy/STM32_LiteOS_Demo

华为LiteOS内核源码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LiteOS/LiteOS,选择develop分支下载。

楼主:
(二)裸机工程创建

使用STM32CubeMX创建裸机工程:

这里我是用的芯片是STM32F103RBT6,时钟主频为72MHz,配置时钟树:

楼主:
配置调试串口1:

楼主:
配置两个LED灯:

楼主:
由于LiteOS使用系统嘀嗒定时器当作心跳,HAL库也使用了这个定时器,所以我们将HAL库的定时器改为其他,这里我该为了定时器4:

楼主:
配置中断,这里我选择了组4,也就是全部为抢占优先级:

楼主:
取消掉以下两个中断服务函数的生成,因为ListOS已经实现了这两个函数:

最后输出工程即可!

楼主:
(三)移植LiteOS
下载解压LiteOS,我们需要的文件有:

LiteOS-develop\arch\arm\arm-m\cortex-m3\keil\los_dispatch_keil.S
(注:因为我使用的是STM32F1系列是M3内核所以选择cortex-m3文件夹下的,如果是F4系列那么就是M4内核应该选择cortex-m4文件夹下的文件)
LiteOS-develop\arch\arm\arm-m\src目录下全部源文件
LiteOS-develop\kernel\base\core目录下全部源文件
LiteOS-develop\kernel\base\ipc目录下全部源文件
LiteOS-develop\kernel\base\mem\bestfit_little目录下全部源文件
LiteOS-develop\kernel\base\mem\common目录下全部源文件
LiteOS-develop\kernel\base\mem\membox目录下全部源文件
LiteOS-develop\kernel\base\misc目录下全部源文件
LiteOS-develop\kernel\base\om目录下全部源文件
LiteOS-develop\kernel\base\core目录下全部源文件
LiteOS-develop\kernel\base\core目录下全部源文件
LiteOS\kernel\extended\tickless目录下全部源文件
LiteOS\kernel\los_init.c
拷贝示例工程下的OS_CONFIG目录下的头文件 (此目录是在示例工程LiteOS-develop\targets\STM32F103VET6_NB_GCC\OS_CONFIG中)

楼主:
在Keil中添加源码,如下图所示:

楼主:
添加头文件包含,如下图所示:

修改OS_CONFIG/target_config.h文件,找到BOARD_SRAM_SIZE_KB宏,此宏定义了SRAM(内存)的大小,STM32F103RB是20K,所以此处改为20。

修改宏LOSCFG_PLATFORM_HWI为NO。此宏控制着系统中断的管理方式,为NO表示系统中断不被系统管理,为YES表示系统接管中断。STM32的中断管理已经很好了不需要系统接管。

楼主:
(四)系统运行测试

这里创建了三个任务:

led1灯间隔1s反转电平
led2灯间隔300ms反转电平
print每隔2s串口打印任务

int fputc(int ch, FILE* fp)
{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 UART_FLAG_TXE) != SET);
        huart1.Instance->DR = ch & 0XFF;
        return ch;
}

void* led1_task(UINT32 arg)
{
        for(;;)
        {
                HAL_GPIO_Toggl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LOS_TaskDelay(1000);
        }
}

void* led2_task(UINT32 arg)
{
        for(;;)
        {
                HAL_GPIO_TogglePin(LED2_GPIO_Port, LED2_Pin);
                LOS_TaskDelay(300);
        }
}

void* print_task(UINT32 arg)
{
        for(;;)
        {
                PRINTK("Hello LiteOS !\r\n");
                LOS_TaskDelay(2000);
        }
}

UINT32 led1_task_handle;
UINT32 led2_task_handle;
UINT32 print_task_handle;

int main(void)
{
        TSK_INIT_PARAM_S task_param;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LOS_KernelInit();

        task_param.pcName = "led1_task";
        task_param.pfnTaskEntry = led1_task;
        task_param.uwStackSize = 512;
        task_param.usTaskPrio = 4;
        if(LOS_TaskCreate(&led1_task_handle, &task_param) != LOS_OK)
        {
                PRINT_ERR("create led1 task failed!\r\n");
        }

        task_param.pcName = "led2_task";
        task_param.pfnTaskEntry = led2_task;
        task_param.uwStackSize = 512;
        task_param.usTaskPrio = 4;
        if(LOS_TaskCreate(&led2_task_handle, &task_param) != LOS_OK)
        {
                PRINT_ERR("create led2 task failed!\r\n");
        }

        task_param.pcName = "print_task";
        task_param.pfnTaskEntry = print_task;
        task_param.uwStackSize = 512;
        task_param.usTaskPrio = 4;
        if(LOS_TaskCreate(&print_task_handle, &task_param) != LOS_OK)
        {
                PRINT_ERR("create print task failed!\r\n");
        }

        LOS_Start();

    for(;;)
        {
        }
}

网友A:
这个可以呀,不错,新鲜的。

网友B(2022-12-04):
这个有完整的移植教程的吗?

网友C:
能分享下工程文件吗?

网友D:
这个有完整点的教程吗?

网友:
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网友E:
这个帖子不是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F:
STM32CubeMX是否可以生成相关的代码呢?

网友G:
华为的物联网操作系统 Liteos

网友H:
组件是Huawei LiteOS系统的组成部分

网友I:
这个对单片机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J:
主要是看单片机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K:
Huawei LiteOS 是华为面向物联网领域开发的一个基于实时内核的轻量级操作系统。

网友L:
LiteOS是轻量级的物联网操作系统

网友M:
这个会占用单片机多少资源呢

网友N(2023-03-04):
Liteos 是什么?用途如何

网友D:
可以分享下工程文件吗?

网友O:
你是找教程的吗

网友P:
帖子写的很详细

网友Q(2023-12-29):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R: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S: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

网友T: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U: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V: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W:
需要更大的齐纳二极管来承受能量

网友X:
就导通接地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