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STM32F030C8T6替换料灵动微MM32F031C8T6

楼主(2021-06-08):
意法半导体MCU STM32F030C8T6微控制器集成了以48 MHz频率运行的高性能Arm内核M0 32位RISC内核,高速嵌入式存储器(高达闪存256个字节和32个KB的核心操作系统SRAM),以及广泛的增强型外设和I / O。所有器件都提供标准的通信接口(多达两个I 2 C,多达两个SPI和多达六个USART),一个12位ADC,七个通用16位定时器和一个高级控制PWM定时器。

意法半导体MCU STM32F030C8T6微控制器在2.4至3.6V电源的-40至+85°C温度范围内工作。全面的省电模式集可用于设计低功耗应用。STM32F030C8T6微控制器包括采用20引脚到64引脚的四种不同封装的器件。根据所选择的设备,会包括不同的外设集。下面介绍的是一款可用于替换兼容STM32F030C8T6的国产MCU。

上海灵动微电子通用MCU MM32F031C8T6使用高性能的ARM内核M0的32位微控制器,工作频率最高可达72兆赫兹,内置高速存储器,拥有丰富的增强型I/O端口和外设连接到外部总线。包含1个12位的ADC、1个16位通用定时器、1个32位通用定时器、3个16位基本定时器、1个16位高级定时器。还包含标准的通信接口:1个I2C接口、1个SPI接口和1个UART接口。工作电压为2.0V5.5V,工作温度范围包含-40◦C+85◦C常规型和-40◦C~+105◦C扩展型。具备多种省电工作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

MM32F031C8T6提供了5种封装形式,其中包括LQFP48、LQFP32、QFN32、QFN20和TSSOP20;可根据不同的封装形式,器件中的外设配置不尽相同。灵动该型号可替换兼容STM32F030C8T6,是完美兼容替换STM32F030C8T6的优先选择。

网友A:
这个是不需要移植代码吗?直接替换就可以的吧?

需要改软件,硬件不用改

网友B:
不能直接替换,软件还是需要修改。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直接替换就可以了,或者直接烧录hex文件就可以了呢?

网友D:
性价比如何?

网友E:
31替代30么?

楼主(2021-07-26):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直接替换就可以了,或者直接烧录hex文件就可以了呢?

需要改软件

楼主:
是的,硬件不需要修改,软件要改动

楼主:
相对于ST的价格肯定是有优势的

网友F:
国产崛起了,现在替代的人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