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单片机IO口处理

楼主(2021-06-08):
华大单片机数据手册中有如下的注意,未引出的IO设为输入并使能上拉,这个未引出的IO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未引出的IO就是指你没有用的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未引出的IO就是指你没有用的IO

不仅是悬空的IO,还有小封装芯片引脚相比同型号大封装芯片缺少的引脚。

楼主:
那假如我用48管脚的,其他没用到的50多个的管脚都要做处理吗?

网友C:
这个不错的,IO口控制的很棒。

网友D:
意思是没有用到的IO,都要进行配置?

网友E:
华大技术支持 qq:409946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