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时钟电路选择原则都有哪些

楼主(2021-06-08):
DSP片内无振荡电路,不能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A:
晶振是有源晶振吗?内部的PLL吗?

网友B:
这个得根据具体的电源吧.

网友C:
晶体时钟电路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D:
可编程时钟芯片推荐什么?

网友E:
决定逻辑单元中的状态何时更新,是有固定周期并与运行无关的信号量。

网友F:
个人建议采用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G:
片内RAM的速度较快,可以保证DSP无等待运行。

网友H:
单一时钟信号时,选择晶体时钟电路。。

网友I:
还是推荐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J:
晶振,其实指的是有源晶振,就是需要供电,供电后,引脚有稳定的时序输出,这种振荡频率稳定,且频率较高。
晶体,是无源晶振,就是一般需要两个起振电容,也有加电阻匹配的,频率较低
以上在单片机的晶振源使用上均有用到。

另外,还有搭接的震荡电路,几乎没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