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哪种类型的32.768kHz 晶振?

楼主(2021-06-08):
为使单片机能稳定工作,应使用哪种类型的32.768kHz 晶振?LaunchPad板子给附带的32.768khz的晶振与DS1302上用的32.768khz的晶振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精度都差不多。32.768大多数采用的那种圆柱形外形的晶振.

网友B:
LaunchPad板子上面使用的KDS 2012尺寸的贴片32.768khz晶振,用的32.768khz的晶振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看产品应用..

网友C:
32.768的晶振参数指标都差不多

网友D:
应该可以互用,只要封装满足要求

网友E:
如果选择12m的可以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F:
用的最多的还是圆柱形的晶振,另一个需要考虑温漂这个参数的。

网友G:
晶振对温度的敏感度非常大的,选型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个参数的,温漂越小晶振工作起来越准确的。

网友H:
用的时候需要注意温度的控制的。

网友I:
20ppm的有点大的,精度需要再高点的晶振比较好。

网友J:
哈哈 这个需选型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K:
这个选型的时候注意温漂的参数的。

网友L:
这个封装应该不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