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定时器的捕获问题

楼主(2021-06-08):
在程序里对某一IO口反复翻转,然后将此IO口接入到捕获口,但是程序一直捕获不到信号,手动将VCC接入到捕获口,程序能捕获到信号,这是什么原因??我初步怀疑是单片机的IO口上升和下降时间太短,单片机的捕获功能无法捕捉到此类信号,不知道是否正确? 希望各位给予解答

网友A:
不应该是,能用示波器看一下电平的话最好

网友B:
应该是捕获设置的原因,IO口反应越快捕获越稳定,否则会出现信号抖动,不利于捕获.

网友C:
单片机机自己的IO口信号给自己的捕获口,IO口是程序里给的高低电平

网友D:
捕获的参考CLK时钟是大于32768HZ的,单片机工作频率是32768HZ,

网友E:
不知道这个的捕获条件能否正确捕获?

网友F:
定时器不能识别负电压,你把电压调制成正的,不然会溢出。

网友G:
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吧。

网友H:
这个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I:
有可能是你的配置的问题。

网友J:
寄存器的数值是否变化了呢?

网友K:
说明间隙可能太小了。使用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L:
使用定时器产生的信号可以吗?

网友M:
是不是配置有问题呢?脉冲的宽度多大的

网友N:
捕获功能参考别人的试试。

网友O:
你基於軟件做GPIO翻轉,TIMER應該可以捕獲得到。不知你是如何得出捕獲不到的結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