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移动板子电流变化

楼主(2021-06-08):
请问大家用stm32F0做低功耗能到多少?我的如果不加阻容复位(RST管脚悬空)的话20uA左右,加了100K+0.1UF阻容复位就变成80uA了。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手拿着板子或移动板子的时候电流会变化呢?

网友A:
电阻和电容的能算出来,手拿到绝缘的地方也会变吗?

网友B:
低功耗模式LPM3一般是2uA左右。由于电流非常小,任何的外界影响都会造成电流的波动。

网友C:
复位电路那边怎么处理的?如果外加复位芯片的话功耗应该更大吧?

网友D:
那我板子装在车子上,经常震动,电流那不是会一直变化的?

网友E:
楼主最好能把电路贴出来看看.

网友F:
另外如果手拿线路板时,接触到元器件了吗?

网友G:
移动时电流变化可能是受到了电磁干扰,是不是有传感器小信号放大?

网友H:
经过检测是CPU本身有点问题,换了块CPU就好了。

网友I:
正常板子低功耗30uA左右,动板子会有电流变化但不大。
如果用47K和2.2nF要加二极管吗?

网友J:
手上摸上去有电容

网友K:
外围器件有较大功耗吗?
一般使用LPM3加上对外围电路的分时供电,功耗应该很低的。

网友L:
外围有一个LDO,还有2个MOS管开关电路(电流都通过MΩ级电阻限制了)

网友M:
以选择好一点的电池,比如劲量

网友M:
方便看看有源晶振好使吗?

网友N:
或者在电池电源后串接二极管来降低电压,不过这样也浪费了管压降那么多的电池电压。

网友N:
可以直接接电池,3.75v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电池电压会下降,实在不放心可以先放电到3.6V。

网友O:
如果是大批量做产品,建议供电电压在单片机要求范围内,
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些没有重复性的小概率问题。

网友P:
拉低电压,大电容也没用,电源换好一点试试呢

网友Q:
电池给单片机的供电可以通过一个小压降的二极管,再加一个稍大些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