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编译器不能理解我用sbit拼合位信息,还是有BUG?

楼主(2021-06-08):
变量:
volatile bdata Hall_val,DRV_val;
sbit ha=Hall_val^2;
sbit hb=Hall_val^1;
sbit hc=Hall_val^0;

拼合:
ha=Ha;hb=Hb;hc=Hc
屏蔽未用的位:
Hall_val&=0x0f;
使用:
DRV_val=hal_drv[Hall_val];

结果,Hall_val的值总是0.
查汇编,发现不能理解

   151:                         ha=Ha;hb=Hb;hc=Hc;
C:0x0389    A2B6     MOV      C,Ha(0xB0.6)
C:0x038B    9212     MOV      ha(0x22.2),C
C:0x038D    A2B3     MOV      C,Hb(0xB0.3)
C:0x038F    9211     MOV      hb(0x22.1),C
C:0x0391    A2B2     MOV      C,Hc(0xB0.2)
C:0x0393    9210     MOV      hc(0x22.0),C
   152:                         Hall_val&=0x0f;
C:0x0395    53230F   ANL      0x23,#0x0F
C:0x0398    752200   MOV      Hall_val(0x22),#0x00
   153:                         DRV_val=hal_drv[Hall_val];

这个各位有什么经验分享指导一下吗?

网友A:
sbit定义的是位变量,无论怎么运算结果只有1或0

网友A:
Ha,Hb,Hc的定义很重要,代码里没有定义,所以看不出具体的问题,你可以用,0,1代替,测试

楼主:
谢了,又踩到这种坑里面。
看来默认变量是CPU字长这个说法不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it定义的是位变量,无论怎么运算结果只有1或0

是没错,但是我是利用可位寻址的地址,进行散装位数据的拼合。因为画板的时候为了好画,就近用引脚,然后软件这边拼回来。

网友B:
用结构体定义位,然后用联合体把结构体和位字节定义在同一内存,这样就既可以单独操作位,也可以操作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又踩到这种坑里面。
看来默认变量是CPU字长这个说法不可信。

没注意这介细节

sbit xxx = yyyy^0;定义的是变量的首地址的位0,

那么对于多字节就有可能出错了(与表面的现象可能不一致)
如果INT型变量,C51占两个字节,且是大端格式,同样的sbit xxx = yyyy^0;,结果是指向了第一个字节的位0,其实就是高位字节的0,定义成sbit xxx = yyyy^8;才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C:
sbit 对应的是 bit 变量,不是 byte 变量

网友D:
//全局变量
uchar bdata Send_Byte;        //定义可操作位的一字节发送数据
sbit Bit0 = Send_Byte^0;            //被发送的数据各位定义
sbit Bit1 = Send_Byte^1;
sbit Bit2 = Send_Byte^2;
sbit Bit3 = Send_Byte^3;
sbit Bit4 = Send_Byte^4;
sbit Bit5 = Send_Byte^5;
sbit Bit6 = Send_Byte^6;
sbit Bit7 = Send_Byte^7;
我这样定义的没有问题,keil c51

网友E:
是你的理解完全错误.
"用sbit拼合位信息",不存在这样东西.所以是你的BUG.

网友F:
bdata unsigned char,如果你是KEIL 51,默认是int的(有符号16位整数变量)。

网友G:
你这是自创语法,编译器不惯着你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结构体定义位,然后用联合体把结构体和位字节定义在同一内存,这样就既可以单独操作位,也可以操作字节, ...

开玩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bdata unsigned char,如果你是KEIL 51,默认是int的(有符号16位整数变量)。

大神,确定是这样吗?

网友A:
Physical bit position 0 refers to bit position 0 of the first byte. Physical bit position 8 refers to bit position 0 of the second byte. Because int variables are stored high-byte first, bit 0 of the integer is located in bit position 0 of the second byte. This is physical bit position 8 when accessed using an sbit data type.

网友H:
DRV_val是16位的,所以22H=0,23H才是你要的数
按道理DRV_val不应该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你的理解完全错误.
"用sbit拼合位信息",不存在这样东西.所以是你的BUG.

补上变量类型已经解决,不是存不存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结构体定义位,然后用联合体把结构体和位字节定义在同一内存,这样就既可以单独操作位,也可以操作字节, ...

用结构体规范,好移植,但是执行效率不见得高。
控制无刷电机的,效率很重要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

volatile int bdata Hall_val,DRV_val;
sbit ha=Hall_val^10;
sbit hb=Hall_val^9;
sbit hc=Hall_val^8;

拼合:
ha=Ha;hb=Hb;hc=Hc
屏蔽未用的位:
Hall_val&=0x07;
使用:
DRV_val=hal_drv[Hall_val];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结构体规范,好移植,但是执行效率不见得高。
控制无刷电机的,效率很重要 ...

在keil C51里,位变量不能用在结构体和联合体。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上变量类型已经解决,不是存不存在的问题

sbit 定义的符号是字节的某个位,一旦定义了,那就建立了一个固定的一一对应关系。
哪还来什么拼合位的说法? 先后的顺序都搞反了。

网友B(2022-02-19):
引用 网友E:
在keil C51里,位变量不能用在结构体和联合体。

呵呵,多去看看别人芯片的头文件,尤其是8位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多去看看别人芯片的头文件,尤其是8位机的,

嗯嗯,哪家的51芯片用keil 来编译,位变量能用在结构体和联合体的? 说来听听

网友I:
没定义数据类型是语法错误,c是强类型语言,必须指定确定类型,即使是空也不能不确定,空也不等于void,bdata只是存储位置

网友J:
请参考我以下的代码,24个输出,定义成3字节,方便输出控制,可以位操作,也可以字节操作
//变量定义
//输出虚拟端口
uchar bdata OUT0_7 _at_ 0x20;
uchar bdata OUT8_15 _at_ 0x21;
uchar bdata OUT16_23 _at_ 0x22;
sbit OUT0=OUT0_7^0;        //可控硅过零输出控制加热桶加热1-8
sbit OUT1=OUT0_7^1;
sbit OUT2=OUT0_7^2;
sbit OUT3=OUT0_7^3;
sbit OUT4=OUT0_7^4;
sbit OUT5=OUT0_7^5;
sbit OUT6=OUT0_7^6;
sbit OUT7=OUT0_7^7;

sbit OUT8=OUT8_15^0;        //循环水泵
sbit OUT9=OUT8_15^1;        //压缩机
sbit OUT10=OUT8_15^2;        //防漏电
sbit OUT11=OUT8_15^3;        //水箱补水
sbit OUT12=OUT8_15^4;        //声光报警
sbit OUT13=OUT8_15^5;        //蠕动泵
sbit OUT14=OUT8_15^6;        //10路电磁阀阀组
sbit OUT15=OUT8_15^7;

sbit OUT16=OUT16_23^0;
sbit OUT17=OUT16_23^1;
sbit OUT18=OUT16_23^2;
sbit OUT19=OUT16_23^3;
sbit OUT20=OUT16_23^4;
sbit OUT21=OUT16_23^5;
sbit OUT22=OUT16_23^6;
sbit OUT23=OUT16_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