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香橙派OrangePi PC开发板连接USB摄像头测试说明

楼主(2021-06-08):
1) 首先将 USB 摄像头插入到 Orange Pi 开发板的 USB 接口中

2) 使用 lsmod 查看系统是否自动加载了 uvcvideo 内核模块

3) 然后通过 v4l2-ctl(注意 v4l2 中的 l 是小写字母 l,不是数字 1)命令查看下 USB 摄像头的设备节点,从下面的输出可知 USB 摄像头对应的设备节点为/dev/video2, 如果看不到 usb 相关的 video 节点,说明 USB 摄像头无法识别

4) 安装 fswebcam

5) 安装完 fswebcam 后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拍照
a. -d 选项用于指定 USB 摄像头的设备节点
b. --no-banner 用于去除照片的水印
c. -r 选项用于指定照片的分辨率
d. -S 选项用设置于跳过前面的帧数

6) 在服务器版的 Linux 系统中,拍完照后可以使用 scp 命令将拍好的图片传到 Ubuntu PC 上镜像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