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串口

楼主(2021-06-08):
使用GD32F103C8T6替代STM32F103C8T6,程序在STM32运行正常,在GD32运行串口运行一段时间出现错误数据,又遇到的吗?

网友A:
代码修改过没?

网友B:
我也在用GD32F103C8T6替代STM32F103C8T6,没遇到这种情况,但遇到另一个问题,GD32的串口奇偶校验好像不起作用, 我无论用 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 寄存器USART_SR的PE位(校验错误时=1)都是0, STM32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