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过压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2021-06-08):
D1后并联有一个过压保护电路,当J3输入的电压高于保护点时启动过压保护。实际中发现,TVS管D1在持续过压时会把电压钳制在一个值,并且有奇怪的声音。

这样就有个问题,还没到过压点,D1就一直钳在一个电压导致后面过压保护电路不启动,设备无法探知有过压。

因为这个TVS只是对付输入瞬间高压,对于持续的过压好像有副作用,有什么办法可以兼顾瞬间高压和持续过压呢?

网友A:
二个过压保护电路在工作时只有一个会起作用,起始电压低的首先进入工作状态。安装楼主的描述,D1先进入工作状态,后续的过压保护电路就不会过压,自然不会启动。如果想要后面的电路先启动,那么D1的保护电压必须提高。

网友B:
D1击穿了,当然电压被钳位,再正常不过。后面还有过压保护电路,D1的门限电压必须高于后级保护电路的动作电压,否则后级电路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击穿了,当然电压被钳位,再正常不过。后面还有过压保护电路,D1的门限电压必须高于后级保护电路的动作电 ...

这颗TVS的Vbr(击穿电压)是13.3V-14V,Vc(钳位电压)=19V,比较麻烦的是这种持续的过压(超过Vbr)是否会损坏TVS,过压消失后TVS还正常工作吗
TVS好像只能吸收瞬时过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颗TVS的Vbr(击穿电压)是13.3V-14V,Vc(钳位电压)=19V,比较麻烦的是这种持续的过压(超过Vbr)是否会 ...

是否会损坏TVS,需要看输入过压源的输出能力,若长时间超出TVS的耐受极限自然会摧毁TVS,具体去看TVS的器件手册并弄清前级过压时的驱动能力。